充电宝升压板磁芯线圈烧了,三股并绕后充电电流增大了吗?

楼主(2014-11-11):
维修前实测电压,1A接口输出电压是4v,由于手中没有相同线径的漆包线,用三股细线并饶同圈数(11砸),然后实测电压是5.1v,接入手机充电显示正常,电池有升温情况,是否是因为线圈线径比原来粗了,电流比原设计增大了引起呢?
图中磁芯线圈的原件(网上借图)

网友:
导线增大电压不会增加那么多。电压增大可能是其他原因。

楼主:
可能是重新绕制的电感参数和原来不一样,没有测电感的表无法测量,改天按原样去买个新的装上估计就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