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可调电源问题

楼主(2014-11-11):
焊了一个如题的可调电源,接通电源后调整电位器输出电压要经过1;2秒才稳定下来(不是调到那电压就到哪)也能从1.5--24V之间连续调整。不知这问题如何解决。还是317就这样。滤波C用1万微法,是否与C有关?请用过的朋友说说。

网友A:
如果是输出端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输出端有可能。

说得对就是输出端,难道有启动时间?如果都是这样就不管它了。

网友:
电容太大了?2000左右就差不多了?

网友:
4楼正解,电容大了。

网友:
把可调电位器拆下来测量,看是否触点接触不良!!!

网友:
电容大了,还有个方法就是在电容两端适当加一个电阻做泻放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hulaoxia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我在  317输入端用100微法的电容时  输出 3v接负载下降零点几伏  用1000微法就好多了

网友:
317输出不需要很大的滤波电容,另外在调整电位器两端并一个10uF的电容会进一步改善输出纹波

网友:
输出电容太大了,把电容改到整流后

网友:
电容太大了

楼主:
谢楼上各位朋友指点,再整理一回。

网友:
电容储能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得对就是输出端,难道有启动时间?如果都是这样就不管它了。

317有内阻电容大充电时间长,可改接输入端,输出接小电容及可。

网友:
是电容容量太大。

网友:
放电电阻太大,滤波电容太大

网友:
可以吧输出的电容用小的试一下。感觉滤波电容用大了。

网友:
317的输入端滤波电容可以取值大一些,而输出端则取值小一些,然后再在输出端对地串接一只LED和限流电阻就可以了,一来可以作为输出端的放电回路,二来可以当作输出指示。

网友:
空载应该是这样情况,如果带载使用估计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