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场效应管推挽功放

楼主(2014-11-12):
前几天试验了一个场管升压式功放,虽然有输出,但制作调整都有一定难度,升压变压器体积也较大不易制作,并且电路工作在甲类需要良好散热。经过这两天折腾,最终搭建了一款变压器输入推挽输出的场管功放,该电路简单稳定高效,元件要求不高容易制作。该电路30伏供电,静态电流200-300毫安,50-15000Hz范围具有很好的响应,4欧姆负载可以获得20伏以上峰峰值正弦输出。该电路发挥了场效应管电压型驱动的特性,仅用一只倒相变压器作为信号输入,即可直接由电脑音频输出驱动。
输入变压器对电路性能影响很大,本电路所用变压器输入绕组电感量为3H,1:2*2绕制,调节上偏流电阻使静态电流在250毫安左右且中点电位接近1/2电源电压,如果有自激可以在两只管子D、S间各并入0.1微法电容。电路不足之处,静态电流受电源电压影响很大。

网友:
线路不错,就是变压器不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bjt元件功放二10uf电解可省略

刚试过可行,但是驱动增益降低,需要提高输入信号电压或提高变压比才能达到输出功率,可行的方案,可以省去两个电容,简单的就是最好的。

网友:
变压器是关键!

网友:
变压器倒相OTL电路。

网友:
不好玩吧,有什么优势呢

网友:
楼主给我们说说撒,让我们学习一下

网友:
多上些儿图片,更多的展开说说会更好......感谢分享

网友B:
说说效果如何

网友:
楼主跑路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说效果如何

该电路频响宽,失真小,元件数量少,效率高,功率大,无须高压,制作上远比电子管功放容易,现在唯一的难点是静态电流受电源电压变化影响。场效应管特性更接近电子管,对于热衷电子管的音响爱好者是另一种玩法。其实这真是一种玩,论效果弄一块功放集成OK。

网友:
将下置偏电阻改成稳压二极管或者发光二极管,并改并联馈电为串联馈电,可以抑制电源电压变化对静态电流
的影响。

网友:
我也有这样子的想法,买了些模块,想做个这样子的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