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超过规定的电源电流请教

楼主(2014-11-12):
本有有个西数的NAS 电源是12V 4A的,想用ATX电源的12V来代替,能用吗?谢谢

网友A:
应该能代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能代用的。

会不会烧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绝对可以用的,ATX的12V电流一般是8A---18A左右

谢谢

网友C:
可以待用的,只要电压是12V,电流其实越大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待用的,只要电压是12V,电流其实越大越好。

谢谢

网友:
肯定可以的。但ATX电源个头这么大  不方便吧?还是找个12V 4A的适配器好过了。淘宝有剪线那种电源卖  很便宜的  也就10几块钱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不会烧掉啊

ATX电源启动时有条件的(需要有一定的负载,空载不能启动),只要启动了,接上去绝不会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