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日本产老模拟示波器电源板上的氖炮

楼主(2014-11-12):
各位老师傅,目前在修一小日本产老模拟示波器,电源板有故障,电源板上有四个氖炮,两两串连,请教以下几个问题。

1. 正常情况下,这几个氖炮是亮还是不亮。
2. 我目前的NL3,NL4打火(NL4特别严重)都把电路板都有点烧糊了,是高压过高吗?
3. 如果正常的情况氖炮应该不亮,那如今亮是什么故障,电压太高?附上电路图帮忙确认下NL4,NL3打火大概是哪些地方的故障。非常感谢!
4. 顺带再问个问题,对于老模拟示波器,一般电源板(滤波及供电单元,非上面提到的高压板)是跟开关连锁的还是接上电源线就有电通过的?
5. 高压2KV这样的高压用什么表测啊。 手里的指针表和数字表量程都不够怎么办。

非常感谢!在线等回复。

网友:
这个应该是“放电”管,它的功能是超过它的启辉电压就击穿,类似于稳压管。谨做参考,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