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源改为电池手钻电源

楼主(2014-11-12):
       以前买的电池手钻,一直用电池使用,最近电池出现问题了,电钻使用遇到了问题,决定给配个电源,手里有个9伏2安的电源,电流有点小,驱动电钻有点吃力,必须电源和电池配合使用,很麻烦,另外手钻不用时电源会给电池充电,就是这个电源将电池充坏了。于是决定给电钻另配个电源,查看电钻名牌需要电压7.2V,电流大于3A即可。
    整理物品发现一个笔记本电源(以前损害了,后来修好了,一直闲置),输出电压20V、电流3.25A,正好旧物利用,拆开研究电路是UC3843驱动芯片,查看资料改变输出电压较难,况且将输出电压降低到7.2~9V,降低幅度较大,对原电路稳定性不利,况且辅助绕组是UC3843芯片的工作电压,低于7.6V芯片不工作。于是决定采用最简单方法改次级绕组,将变压器拆下,用吹风机吹热磁芯,完整拆开变压器,拆下第一层线圈,记住绕向和匝数,再拆下第二层线圈,记住绕向和匝数,揭开高温绝缘胶布就看到第三层线圈,这层就是我要改造的,双线并绕一共7匝,20V/7匝=2.857V/匝,设计输出9V,3.15匝取3匝即可,将拆下的线圈对折为四线并绕3匝,用细漆包线按原方向绕7匝,包上高温绝缘胶布,四线并绕接地端和绕7匝细漆包线接地端接一起,将原第二层及第一层按原绕向及匝数恢复,将磁芯装好,接入原电路。细导线绕的另一端接一整流二极管(FR107)接到控制反馈原电路中,改造的线圈另一端接入原整流管,电路板上需要根据要求将线路进行切断,懂电路的应该不难理解。改造好的电源带电钻强劲有力。

楼主:
图片上传不了

楼主:
上传图片

改造的笔记本电源
图片为何上传不了!!!

电源改造前的样子

电源改造前的样子

变压器

变压器

变压器线圈

变压器线圈

电源、手钻全家福

电源、手钻全家福

网友A:
作图时建议先调低分辨率在标字,这样看不见字。拆磁芯还没做过,明天找个用吹风机试试。话说吹风机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图时建议先调低分辨率在标字,这样看不见字。拆磁芯还没做过,明天找个用吹风机试试。话说吹风机就行?

我也发现图上标示的字有点小,谢谢提醒。
拆磁芯我就是用吹风机吹开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