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洗进气压力传感器

楼主(2014-11-12):
bosch 进气压力传感器
前几天清洗发动机舱 闲着没事 把进气压力传感器也拆下来洗了下
博士的
反面
顶部压敏电阻那里有点脏了黑乎乎的   没有无水酒精 用白酒洗了下  晾干

        进气压力传感器(ManifoldAbsolutePressureSensor),简称MAP。它以真空管连接进气歧管,随着引擎不同的转速负荷,感应进气歧管内的真空变化,再从感知器内部电阻的改变,转换成电压信号,供ECM电脑修正喷油量和点火正时角度。
      进气压力传感器种类较多,有压敏电阻式、电容式等。由于压敏电阻式具有响应时间快、检测精度高、尺寸小且安装灵活等优点,因而被广泛用于D型喷射系统中。
      压敏电阻式进气压力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应变电阻R1、R2、R3、R4,它们构成惠斯顿电桥并与硅膜片粘接在一起。硅膜片在歧管内的绝对压力作用下可以变形,从而引起应变电阻R阻值的变化,歧管内的绝对压力越高,硅膜片的变形越大,从而电阻R的阻值变化也越大。即把硅膜片机械式的变化转变成了电信号,再由集成电路放大后输出至ECU。

汽车进气压力传感器出现问题后,一般会出现那些问题?以及的症状!
有的车压力传感器坏了就打不着 有的不好打车 打着车怠速不稳 加油无力 动力不足 混合气过弄或过稀 因为ECU是根据进气压力传感器 曲轴位置传感器 冷却液温度传感器 三个信号控制喷油量的 进气压力传感器坏了 ECU就接受不到进气量的信号 或着接收到的不准确 所以会出现以上一些故障。

网友:
顶    补丁。。。。。补丁

网友A:
酒精没用的,要用化油器清洗剂喷一下才去油灰。有时候发动机工况不好时,会反冲到进气节气门和进气传感器一些废气油污,要用化油器清洗剂才能洗干净的。

网友:
应该用化油器清洗剂

网友:
跟我的一样,换新的更好,25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酒精没用的,要用化油器清洗剂喷一下才去油灰。有时候发动机工况不好时,会反冲到进气节气门和进气传感器一 ...

手头没有化油器清洗剂     WD-40应该也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头没有化油器清洗剂     WD-40应该也行吧

WD40没用过,汽油燃烧不完全生成的积碳和废油,只用用含苯基的溶剂才能搞掉

网友:
现在的车带空气流量计的不多了,只凭一个进气支管压力传感器就OK了,提速什么的不如带空气流量计的

网友:
这些配件正常就别清洗,不过给大家普及知识要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