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0~250伏的可调变压器坏了。

楼主(2014-11-12):
是那种转圈可调的。应该是线圈烧了还能不能修?

网友:
看看是不是碳刷坏了。

网友A:
开盖一看便知。如果自藕调压器线圈烧了,自己绕有难度。因为要在一个环形铁芯绕线,要有一圈地方单层密绕,不能从叠不能有空隙,还要刷绝缘漆还要打磨出接触面。太难。

网友B:
一般就坏几匝! 好修,我修过

网友:
自耦的 就一个线圈,如果烧了一点的话 可以修,如果大部分烧了  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一般都是碳刷问题 导致接触面过热导致烧了的。这种变压器保养得好的话 可以用很多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就坏几匝! 好修,我修过

具体怎么维修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盖一看便知。如果自藕调压器线圈烧了,自己绕有难度。因为要在一个环形铁芯绕线,要有一圈地方单层密绕, ...

是不是要用环氧树脂?

网友:
大部分线圈坏小功率修理没有意义大功率修理其实也不难。

网友:
如果自藕调压器线圈烧了,自己绕有难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维修请指教。

首先,你得先打开看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得先打开看看呀

等会就下去打开看看,到时候再请教

网友:
这种环形自偶手动调压器一般是碳刷下那两三匝(满负荷)容易烧,将那几匝替换比较简单。

网友:
   有点难搞,那个工艺很规整的,不比一般的环形变压器

网友:
可以用限位装置,可调部分不要经过损坏部分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