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上的陀螺仪

楼主(2014-11-12):
飞机上的陀螺仪,怎么用,怎么接线,不知道怎么使用。高手知道吗?水平下不能平衡

网友:
多谢高人指点

网友A:
      很精密的机电产品.   这个只能由专业人士才能解答.

       看来是电动的. 不仅要供电让它转起来. ( 直流的还是 400Hz 交流?  几相的?  同步的还是异步的?)

    而且有速度反馈系统以稳定转速.

       另外可能还要输出一个姿态信号给自动驾驶仪用.   就像船用的电罗经一样.

网友:
这个好像是电子显示的机械你仪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精密的机电产品.   这个只能由专业人士才能解答.

       看来是电动的. 不仅要供电让它转起来 ...

3根线,之前坏了。我给休上了。就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啊,还有这个  小型飞机上用的,目测一下 向农用飞机教练机上的

网友:
三相,36v,400Hz.此表可单独工作。

楼主:
我通电试了。用的是17V变压器+400V-100uF电容,表是3相的,脱落

楼主:
陀螺仪启动了。转的挺快,好像是有问题估计是坏的,不能保持在一个平面内,没搞懂,多谢高人指点。

网友:
如果用的是50Hz电源,转速太低。400Hz是24000转/分。

网友:
我出过一个,是400H电源的。

楼主:
没什么用,除了飞机上可以用,就是导弹上用了。汽车自行车也都没什么用。

网友:
加个变频器,电压、频率随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