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健伍对讲机充电器是多少伏多少安的?

楼主(2014-11-13):
充电器丢了想用手机充电器改一个.请个数据.谢谢

网友:
建武对讲机是锂电池,还是镍镉电池这个电压不一样。

网友:
如果是锂电池,两节的话就是8.4

网友A:
看对讲机电压!有些是3.7V的 有些是8.4V的 对讲机机身或者电池上面一般有标注的。千万不要将8.4的充电器搞到3.7V的机器上面了  冒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对讲机电压!有些是3.7V的 有些是8.4V的 对讲机机身或者电池上面一般有标注的。千万不要将8.4的充电器搞到 ...

谢谢提醒................

网友:
8.4锂充,充7.2镍镉电池,比原装的镍充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