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管再生来复式和单片直放式 收音机灵敏度和成本谁更好

楼主(2014-11-13):
这里很多人热衷于单管再生机 也有单芯片直放机

我看贴子后总是不屑一顾,认为有标准6管超外差不去做,做低级的有什么意思?
现在感到正是由于电路简单,可玩性也不错,不比超外差的差
因此决定也要重复一次来复式再生和单片直放的实践活动,两个都想做做听听验证验证。

需要实际验证的问题有三个,知道的坛友现在这里回帖说说,看看你说的和我实验的结果是否一致
1、灵敏度   单管来复式的灵敏度好,还是单片直放式的好
2,稳定性   单管的好还是直放的好
3、成本      单管的便宜还是单片直放的便宜

4、我有9018了,单片还没有,买什么型号的单片?哪里卖的便宜要几钱

不是我做收音机抠门算计,这几块钱我还不在乎贵贱的,而是主要想看看究竟哪种性价比高。

收音机做出来,我另外发帖汇报,或者就在这里汇报给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算成品直接买个7600

别瞎搞,认真一些
我真的就要开工自己做了,说说你的看法,也许你说错了,我下来就会按照坛友的建议买芯片了

楼主:
或许我听听坛友说的,就选择其中一种,进行实践。
就选择其中一种的话,那种是首选?

网友B:
我看贴子后总是不屑一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贴子后总是不屑一顾

是啊,所以才对单管机,单片直放的机不很了解,才问问做做看。
邮购的磁棒线圈在路上了,芯片还没着落。

网友C:
崂山是要做TA7642的电路吧,那东东也太简单了。

网友:
是这个吗?
http://s.taobao.com/search?& ... ;commend=all&q=收音机芯片&suggest=0_1&wq=收音机芯&suggest_query=收音机芯&source=suggest

楼主:
引用 网友C:
崂山是要做TA7642的电路吧,那东东也太简单了。

对对对,就是7642,搜到别的坛友的制作经验,存留参考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263

CIC7642、TA7642、C7642、D7642、MK484、YS414、BS414、ZN414等集成电路均为兼容型号

7642肯定比单管来复的稳定,还好是吧?

网友D:
超外差强多了。信号多而杂干扰大的地方接收,直放选择性差 串台 镜像一大堆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对对,就是7642,搜到别的坛友的制作经验,存留参考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 ...

玩过7642,只觉得它很容易成功,不像分立件需要调试才能用,至于性能方面到没有什么突出的。

7642增益高,建议调谐部分做成双调谐,提高选择性。以前上大学的时候学校发的小收音机就是7642的,有的强台在整个波段都能听到,太烂了。另外这东东和单管机一样会哨叫,也需要小心伺候。

网友E:
你说的单片直放式我理解为TDA7642式,不加音频放大的话,只能用耳机收听,声音小,但其灵敏度不错,高低端也差不多,外围元件少,成本低;单管再生来复式是一种较简单的收音机,调好的话,灵敏度很高,但不稳定,高低端差很多,易啸叫,高频变压器或扼流圈较难得到,制作和调试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单片直放式我理解为TDA7642式,不加音频放大的话,只能用耳机收听,声音小,但其灵敏度不错,高低端也差不 ...

谢谢你诚挚的回复

单管来复式,如果我只想固定收一个最低端的台,那么应该怎样设计或者调试这个来复式电路,才能达到长期稳定接收好这个台?
想到什么就说什么,错了也没关系,我诚心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超外差强多了。信号多而杂干扰大的地方接收,直放选择性差 串台 镜像一大堆问题。

如果直放的也有镜像,我倒盼着我将来的直放机出个镜像听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