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购买个示波器,大家帮忙看看这三个示波器那个好?

楼主(2014-11-13):
1、鼎阳: 1102CM  GDS-810S .jpg
2、固纬:GDS-810S
3、日立:VC-6045
价格差不多,不知道选那个好。

网友:
买一个新的好一些的,省得以后不够用、老心思思着想升级

网友:
楼主问得真不是时候,11-12 号两天普源促销 1054Z 才 1888 软妹币

网友:
选频带宽的,采样率高的,新。

网友:
这些一般使用足够了

网友:
楼主错过了11.11好机会啦!

网友A:
普源的吧!我上了一台188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普源的吧!我上了一台1888

开箱开膛破肚破解评测都给我上啊

网友:
存储深度大的!这个是重要指标。

网友:
个人感觉固纬  牌子比一般的好一点  比日立应该便宜一点

网友:
比我的示波器好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箱开膛破肚破解评测都给我上啊

那个示波器店是您开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示波器店是您开的吧?

你见我亮骚过的仪器里边有普源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开箱开膛破肚破解评测都给我上啊

DS1054Z有没有详细的破解资料?能不能发出来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DS1054Z有没有详细的破解资料?能不能发出来大家分享一下。

不清楚,我也没关注过普源的破解(我用的是安捷伦),他们说都可以破解,据说卖示波器的都能帮你破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清楚,我也没关注过普源的破解(我用的是安捷伦),他们说都可以破解,据说卖示波器的都能帮你破解 :lo ...

卖家给序列号破解(示波器支持选件升级),序列号也可以通过注册机生成,国外网友搞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箱开膛破肚破解评测都给我上啊

这个我也刚入手,发现一个设计缺陷,机器容易受干扰致使键盘锁死,然后就只能关机重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DS1054Z有没有详细的破解资料?能不能发出来大家分享一下。

http://riglol.3owl.com
打开这个网站,输入你机器的序列号和你需要解锁的组件,破解码就出来了,输入到你的机器相应功能就是正式版本了。(亲自试过可用,就是网站打开有点慢)

网友:
资料不错留用……

网友E:
看需求吧
想要高规格的,鼎阳
想可靠的,日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需求吧
想要高规格的,鼎阳
想可靠的,日立

谢谢,要个鼎阳吧。支持下国货

网友F:
这要看你用示波器干什么,如维修电器,20M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要看你用示波器干什么,如维修电器,20M就可以了。

谢谢,修笔记,电脑主板,兼修家电

网友G:
修个收音机买个ST-16就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修个收音机买个ST-16就行的。

修收音机还真能练技术,有时间去废品站捡几个练练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收音机还真能练技术,有时间去废品站捡几个练练

收音机有:变频、放大、检波、功放、整流、电压变换等等。还有仪器仪表的使用,电路设计,调试等等。能把这个东西玩转就得有点功夫。本坛几个高手号称不抽烟不喝酒的那不是雷达也是通讯的高手呢。

网友:
选择数字示波器时三个最重要的参数:带宽、采样率、存储深度,带宽最重要,采样率次之,存储深度再次之,带宽根据你的需要选择,如果是调收音机、功放以及简单的低速数字电路(信号速率20M以下),有100M甚至50M的带宽一般足够了,采样率越高越好,但对于现代示波器来说,至少要达到带宽的8倍,比如50M带宽的示波器,至少要400Ms/s的采样率才能有很好的在现性能,注意这个采样率必须是实时采样率,而不是等效采样率,存储深度一般对数字信号的调试比较重要,如果你是调模拟电路居多,这个参数多点少点影响不是很大。

一些二手老式的数字存储示波器其实比较鸡肋,这些机器由于当时器件的性能限制,多使用等效采样,往往100M带宽的示波器,只有150M甚至更低的实时采样率,存储深度也非常低,这样的机器在调现代数字电路时往往力不从心,所以如果主要调模拟电路,又想买老的二手示波器,推荐选择模拟示波器,如果主要调数字电路,而且预算不是很多,那么现代的国产品牌数字示波器是不错的选择,采样率和存储深度指标也都非常不错,一般的50M带宽的都能很轻松做到1G的实时采样率。

网友:
我会选
3、日立:VC-6045

网友:
28楼的总结得不错,带宽、采样率和存储深度都很重要
还有就是看做哪方面的测试,具体需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