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4-11-13):
家里的固话停了不用了,想用电话线上的电源来作个灯照明用,请问一下这种电源有多大的负载能力?能点亮几w的LED灯?能改成用来充手机吗?

网友:
点几个草帽做个小夜灯还是可以的,有这样的成品电话LED灯,其他的别多想了

网友:
,十几伏电压,几毫安电流,点几小个LED还不错

网友:
看来电流有点小。

网友A:
你试试,没几天,电话局就来找你了.

你要从电话线上用电,电话局能知道了.在交换机上,你家的号会总显示没挂机.

这时,电话局要不会来人找你,要不就从你家线路上口,给你断了线.

以前不是智能设备时全能发现,现在中智能设备了,不到一天,机房就报警了.

到是您多用点管子中的水,可能会发现的慢点,当然不是用自来水.

可这水中有药盒.

水管是总线结构的,电话给从局端到您家是您专用的了.水和电全是资源,水在总线结构中,少了不好找,电在专用线上少了,当时就发现了.

不信您试试

不要等进了白名单子,在....

最后在说一次 水用了.不好发现,但水中有药,也是不能用的.

网友B:
5楼说得很到位!必须加分。

楼主:
哦,看来搞个小夜灯都不行了。5楼说说“水中有药,也是不能用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看来搞个小夜灯都不行了。5楼说说“水中有药,也是不能用的”是什么意思

水中有药指的是供热管道里的水是加了药的软化水,我们这里原来是小区自己供热,水里加黑那也管不住,用来冲厕所加黑也没作用,现在集中供暖黑他也加不起,报道供热公司每天的热水损失有上千吨。餐饮店用供热管道的热水洗碗,洗车行业用来洗车,居民用来冲厕所。软化水干别的不行,冲厕所总行吧,一到供暖季居民的用水量明显减少,供热公司一点辙也没有。

网友:
软化水是加氯化钾来防止结水垢的。

网友:
人们的素质咋都这样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没几天,电话局就来找你了.

你要从电话线上用电,电话局能知道了.在交换机上,你家的号会总显 ...

根本不用电话局上门,交换机都是自动控制,当摘机时间过长又没有拨通电话没有产生计费,交换机首先发出刺耳的尖叫音频提示用户挂机,然后就是自动切断线路,只有挂机后一段时间才能再次接通,从电话线取电就等于摘机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根本不用电话局上门,交换机都是自动控制,当摘机时间过长又没有拨通电话没有产生计费,交换机首先发出刺 ...

这个回答专业。

当摘机时间过长又没有拨通电话没有产生计费,。。。

要是当摘机时间过长,又产生计费,就能用电子吧。

现在好多地方不用铜线了,家中还要有个吃电的猫。

打电话的电也要您自己出了。

这样的猫您家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5楼说得很到位!必须加分。

谢谢了。
晚上半夜没睡,才想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没几天,电话局就来找你了.

你要从电话线上用电,电话局能知道了.在交换机上,你家的号会总显 ...

这位仁兄,我倒不是很同意你的观点,我就长期接着一个自制的电话灯,不但不会影响通话,而且还能振铃闪烁和防别人盗线,夜间起夜灯作用,起码用了5年以上了,电信局从没有找过我。

网友:
电话灯很简单,一个整流桥,一个10K电阻,9个白光LED(不是大功率的哦)。电话线接整流桥交流输入端(随便接),正极串10K电阻在接到已串联的9个LED上,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