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2p2单灯机

楼主(2014-11-14):
闲着没事鼓捣个单灯机玩玩,制作倒是不费劲,但是却完成了很长时间,因为有生意要做,有时候刚插上烙铁 还没等烙铁热乎就得去干活,有时候刚拿起电钻还没钻眼就又放下,时间对于40多岁的男人来说真是少的可怜啊……
废话少说,赶紧抓紧时间发帖。
用大的底台或盒子可以做出漂亮的机器,而缩小体积就要多方面协调,(大小见与9700的合影) 这单灯机就是试验了很多次才完成,开始是线圈用成品线圈0.01×7的那种,实验效果不好,声音非常低,几乎听不到。后改用32股的丝包线绕制灵敏度有很大改观。再说串联在再生电位器的电容选择,先用2000P的声音较小、较尖锐,后换成200P的声音较好。
原件选择:管子:2p2  磁棒扁5×75  电阻2.5M  可变电容270P 过滤再生电容200p  栅极电容230P  甲电1.5V  乙电9V 调谐线圈32股丝包线绕65圈 再生14圈  电路见图
最终试验结果 能收2个当地台,声音不大不小,接天线能多收2个台但声音不大。

网友A:
超便携单灯机做的真小巧,再生调节被扣在后盖里面了,是否可以适当改进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便携单灯机做的真小巧,再生调节被扣在后盖里面了,是否可以适当改进一下。

谢谢老师加分鼓励 因为机壳小 只能兼顾调整适中后封盖 这样效果肯定会损失一点声音,但也是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A:
试试能不能把那个小电位器横过来,在耳机插孔边上开个小孔加个旋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能不能把那个小电位器横过来,在耳机插孔边上开个小孔加个旋钮

是个好主意

网友B:
很好!小巧精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小巧精致。

谢谢支持

网友C:
好的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的东东

谢谢

网友D:
电子管的居然还有1.5V供电工作的,没白进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子管的居然还有1.5V供电工作的,没白进来

直流管灯丝大部分是1.5v的 有双灯丝3V的可以并联成1.5V的 直热管插上电就能收音 不像旁热式的需要加热一会 还是值得一玩的

网友E:
这个灯不错  晚上太黑 可以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灯不错  晚上太黑 可以点亮

谢谢

网友F:
现在这个收音机能收到电台?我65年时装过一个用的是空芯线圈要一段天线才能听,如果用当天线也行。乙电是用的22.5V的声音不大。用室外天线在晚上声音还可以!回想当年装室外天线在房顶上弄个洞下大雨还漏,后来又弄个室内天线,家长找人把房顶洞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这个收音机能收到电台?我65年时装过一个用的是空芯线圈要一段天线才能听,如果用当天线也行。乙电是用 ...

空心线圈和磁性线圈的差别很大的 用单股线和多股先的区别也很大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空心线圈和磁性线圈的差别很大的 用单股线和多股先的区别也很大的

当时读初中学校组织的课外无线电小组,老师只是指导学校也不提供器材,只是学生推选一个人组装自己买零件,当时我买了除耳机以外的所有零件。耳机不光是贵还没有买的,老师问学生那个能买到耳机?有个学生说家里有一付不知道好坏,老师叫学生拿来一试好的,老师那你拿到无用就那个同学给我了。当然装好收音机后也给那个同学听了一天。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当时读初中学校组织的课外无线电小组,老师只是指导学校也不提供器材,只是学生推选一个人组装自己买零件 ...

勾起了回忆

网友(2014-12-18):
有模有样,跟个成品机似的。

网友:
小巧玲珑,真的不错!

网友G:
装的很不错,学习带顶。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子管是1.2V乘2供电的,应当加上降压电阻

平时用的充电电池1.25V

楼主:
引用 网友G:
装的很不错,学习带顶。

谢谢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I:
楼主是广坛名人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是广坛名人

可达老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流管灯丝大部分是1.5v的 有双灯丝3V的可以并联成1.5V的 直热管插上电就能收音 不像旁热式的需要加热一会 ...

正确的2P2灯丝电压是1.2/2.4V,因为干电池都是1.5V的又考虑电压降所以甲电=1.5V就沿用下来了。

网友:
我有个你这样的管子,记得当年买的好象是2л2,几十年前玩过的,现在看不到型号了,和2P2是不是一样的管子呢,我现在也想装一个你这样的收音机。

网友J(2015-02-04):
这个机器接晶体管收音机的输出变压器后 能用普通低阻耳机听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机器接晶体管收音机的输出变压器后 能用普通低阻耳机听吗?

接在220V/6V变压器后,可以用低阻耳机听

网友:
老师制作的真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做的还真的不错。手工了得!
不过中波现在不能听 杂音太大 还是买药得多!
如果改成短波机,会不会更 ...

谢谢各位老师加分鼓励

短波再生的机器不太好操作 有时间也玩玩

网友(2015-03-13):
我最喜欢这台电子管收音机!

网友(2015-09-29):
请问楼主接受效果怎么样??

网友(2015-12-27):
老师做的很漂亮,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