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驾驶员100项注意事项及安全提醒

楼主(2014-11-14):
1、上车先看车:上车前绕车转一圈,看车的外况、轮胎、车底下有没有漏油漏水。一个星期还得揭开盖子检查一次机油、冷却水、刹车油。

2、点火步骤:拉紧手刹(防备滑动),离合器踩到底,空档,不踩油门(加速踏板),转动钥匙到Ⅱ档后停6秒钟,让汽车电子系统上电自检,启动润滑系统,然后继续转动钥匙到Ⅲ档点火。点火成功后,挂一档、松手刹、慢抬离合、加油、出发。

3、开车先热车:电喷车几乎不用热车。这里热车是指启动润滑系统。停车超过6小时,发动机点着火后,怠速10秒以上,转速表下降到1000左右,再发车。北方严寒天气适当延长怠速热车时间。

4、一档起步:轿车手动变速器设计偏重于速度。如果勉强用二档起步不仅会增加发动机的负荷,而且会导致离合器早期磨损,所以轿车无论排量多少,都应一档起步。

5、平稳换档换档要做到两点:一是车速达到了所换档位的车速范围;二是抬离合器时,抬到“联动点”处暂停(不是慢,而是停!),同时稍加油,感到车有向前的力量了,再轻抬离合器。这样操作,平稳、顺畅、不抖动。

6、踩准脚刹:为了保证紧急关头踩准脚刹,一定要固定右脚跟的位置。以脚跟为园心,脚掌向前踩脚刹,向右踩油门。平时只要路面略微有情况,右脚掌立刻放到脚刹踏板上,进入准备状态,确保万无一失!

7、带档刹车:加油时发动机产生牵引力,带挡刹车时发动机产生制动力,并且能控制两个驱动轮同步,防止刹车时跑偏。特别重要的是,空档时刹车助力器的辅助力会大大降低。所以任何情况下都要带档踩刹车,当车快要停下时,再踩下离合,退到空档,以防憋灭火。

8、刹车先看后视镜:刹车前要看一下后车距离,如果太近,并且自己与前车还有一定的距离,就稍微松一点刹车,避免后车追尾。

9、时刻掌握脚刹状况:上路提速前轻点一下脚刹,行驶时间长了轻点一下脚刹,下坡前轻点一下脚刹,接近路口、道口前轻点一下脚刹。做到时时掌握脚刹状况,一旦发现异常,立刻用减档和手刹减速停车。

10、公交车站有危险:公交车靠边进站后,经常有乘客下车后急急忙忙向马路对面跑。个别公交出站时不打转向灯,突然上路。

11、前车突然让路有危险:正常行驶中,前车突然让路,千万不要往前超车,前面可能发生紧急情况。

12、不要靠近路边停着的汽车: 停在路边的汽车随时可能打开车门,在行驶时要与路边的任何汽车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如果避让不开,鸣笛提示后减速通过。

13、向路的中间靠在双向混行车道行驶时,尽量离路边的自行车和行人远一点,往路的中间靠,因为对面的车彼此能看到,而路边行人和自行车是背对你的,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

14、超车减档提速行驶中超车:要当机立断,不可犹豫拖延。看准空位子,迅速提高车速超车。如果车的负载较重,要减一个档位后加油,增大发动机的牵引力,实现超车。超车肯定费油、费车,徒增危险,能不超最好不超。

15、不能超车的5个地方在非高速公路上行驶时: ①弯道不能超车, ②坡路不能超车, ③过桥不能超车, ④前方有路口、道口不能超车, ⑤对面200米以内来车不能超车。

16、不要跟车的4个地方: ①不要跟在外地车后面,突然停车问路, ②不要跟在长客车后面,突然停车捡人, ③不要跟在出租车后面,突然招手急停, ④不要跟在大货车后面。突然警察叫停。

17、过路口一定要减速观察过所有的路口都要提前减速,是绿灯也要减速!防备横向路面来车闯红灯高速强行通过路口,如果你正走到路口中央,如何躲避?大家都看过央视播出的交通监控录像了吧?越是夜间越危险!

18、路口左转绕大弯: 汽车在路口左转弯时,很多驾驶员有抄近走的习惯,把车直接开过去,占了左边的车道。如果左边车道有车急行,就有危险!

19、过弯道规则:进弯道前先减速,弯道过半后再加速,又快又稳。如果入弯过快,然后又踩刹车,很容易甩尾或侧翻。

20、谨慎鸣笛:突然鸣笛,可能使过路行人惊慌失措,乱跑乱撞。特别是有小孩过马路的时候。应该减速慢行或停车等待。

21、看不见就鸣笛: 行驶中只要视线受阻,看不见前方路况,比如在道路的拐弯处有高楼高墙,有建筑围栏遮挡,或在山路急转弯处,必须减速、鸣笛。必要时还要打远光,提示对方避让。要防备那里突然跑出人或汽车!

22、高速紧急:只踩刹车高速行驶时转向极其灵敏,略动一点就产生很大转向。如果发生紧急情况,用习惯手法打方向盘,相当危险!所以,高速行驶中突发紧急情况,宁肯只踩脚刹减速,不要乱打方向盘再增加危险。

23、高速公路的积水大雨后高速公路上常有积水,如果躲不开,通过时用力握紧方向盘,保持匀速直线行驶。千万不要有转向和刹车的动作!

24、下坡带档: 下大岭、下大坡时,不能长时间使用脚刹减速,因为刹车片会发热、损坏、失效。应该事先选挂低速档3档或2档,限制速度下坡。

25、延时熄火:汽车长时间高速行驶发动机处于高温状态,这时停车后立即熄火,将对发动机有伤害。正确的熄火方法是,让发动机在怠速状态下运转二分钟左右再熄火。

26、方向盘锁死 :“方向盘锁死”现象是一种保护功能。在停车熄火拔出钥匙后再转动方向盘,则方向盘被锁住,具有简单的防盗功能。解除的方法是插入点火钥匙,扭动钥匙点火的同时转动方向盘,则自然解锁。

27、拉高速:发动机是按照较高转速设计出来的,如果长时间低速工作,会造成燃烧不充分,加速积碳,进一步造成燃烧不充分。行车时不妨常常拉拉高速,让高温烧掉积炭。二、停车技巧停车有技术,也有艺术。

28、停车的基本原则:停车要考虑自己进出方便,还要考虑别人进出方便,更要考虑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

29、等信号:停车一分钟以上的等信号停车,应该熄火,符合节油、环保。一分钟以内等信号停车,可以不熄火、空挡、拉手刹,但是千万不能带档。

30、路边暂停要打转向灯:在路边暂时停车时,一定要提前打开转向灯,并且观察后视镜,确定没车、没行人时再靠停。停车地点必须是允许停车的,又不影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

楼主:
31、路边起步要打转向灯靠路边暂停后又要开车时,要全面观察路况。不仅看后视镜,还要转过头看。一切正常后,打开转向灯,鸣笛、上路。

32、路上暂停:别跟前车太近堵车或等信号灯停车时,至少要留出可以一把掰出去的距离,以防前车故障,自己也被夹在中间出不来。

33、车头朝外:无论在哪里停车,尽量车头朝外停,一是走的时候方便,二是有防盗功能。偷车贼如果只有偷一辆车的机会时,偷车头朝里的。

34、车停明处 :走亲访友夜晚临时停车,要选明亮、宽敞、无障碍、视距远的地方停,千万不要往阴暗的角落里藏。长时间或整夜停车一定进车场。

35、高楼窗下不安全:有人从楼上往下倒垃圾、摔瓶子,刮大风时楼上花盆、广告架会掉下来,停车要离开这些危险区,比如停在没有窗户的楼堵头山墙下边。

36、车里别放什么东西:车内物品收藏好,从车外能窥见的部位不能有他人感兴趣的东西。放了一个空皮包,可能被砸碎风档玻璃!

37、路边顺向停车技巧:路边顺向只有一个车位时,只能选择倒车入位。上图左(无图,抱歉):向前开,让自己的车尾与前车尾对齐。两车相距1米,停车。原地往右打足方向盘,成45°角慢退。上图(无图,抱歉)右:当自己车头与前车车尾成一直线时,迅速将方向盘向反方向打足,慢退,车就基本能停好了。

38、路边横向停车技巧:上图左:车向前开到自己的车尾与右边汽车车头的右侧成一直线,两车相距1.5米。原地向右打足方向盘,慢退。上图右:当车尾进入档口后,快速回正方向盘,并且迅速观察左右两个后视镜,调整车的左右距离。以两侧的车或地面划线为参照,摆正方向,退到停车位。( “打足方向”,是最大量的意思。液压助力打到底的时间不要超过15秒。平时一般用不了这么长时间,如果打到底用的时间长了,可往回带一点,然后再打,反复操作。)

39、停车场内停车:停车场内往往是倒车入位,车头朝外。

40、 高速公路停车特殊情况下需要停车,要停在最右侧应急车道内, 并开双闪灯, 三角牌放在车后150 到200米处,一定不要偷懒,50米以内等于没放。如果前方有情况需要排队停车时, 所有人员要暂时离开车辆,撤到护栏以外,以防后面来车追尾。

41、上坡路边停车:如果路边有路沿,将车驶近路沿,前轮向左打一定角度,停车、熄火、挂1挡、拉紧手刹。让右前轮后部接近或紧靠路沿,防止汽车沿坡倒滑。如果路边没有路沿,将前轮向右打一个比较大的角度,避免汽车沿坡倒滑后驶入道路中央。如果路边有可用的砖石,检过来塞上。离开时别忘了送回原处。

42、下坡路边停车:如果路边有路沿,将车驶近路沿,将前轮向右打一定角度,让右前轮前部接近或紧靠路沿,防止汽车沿坡顺滑。然后停车、熄火、挂倒档,拉紧手刹。如果路边没有路沿,将前轮向右打一个比较大的角度,避免汽车沿坡顺滑后驶入道路中央。如果路边有可用的砖石,检过来塞上。离开时别忘了送回原处。三、外出防范技巧驾车远行有交通安全问题更有社会治安问题。

43、备份防失备用钥匙拴在身上,时刻不离身;有关证件均有复印件,分开放。

44、慎重加油: 只到中石化、中石油的加油站加油。

45、慎重吃住: 拒绝任何陌生人的食品、饮料,不接触陌生人的任何物品和香烟。不在路边小店餐饮、住宿。

46、行车防抢:正常行驶中遭遇故意碰撞事故, 不要下车, 锁上车门,手机报警,等待警察。如果对方采取过激行为,应迅速驾车离开现场,继续报警。行驶途中暂停或慢行时,锁好车门,升起车窗玻璃,以防盗抢。常有不法之徒乘机向车内示意或敲打车窗,当驾驶员以为是车辆出现了问题下车检查时,不法之徒趁机将车内的财物盗走。不法之徒可能从降下玻璃的车窗伸手抢夺,或者直接拉开车门抢夺。

47、停车防抢:在偏僻的景点附近停车或临时购物停车前,观察周边情况,如有闲散人员、不良之辈迹象,不要灭火停车,更不能下车,必要时迅速驾车离开。在有停车场的地方一定要把车停到停车场。如果临时需要停车又没有停车场的,车上要留人,锁好车门。

48、停车防盗: 在晚上住宿地的停车场停车时,要将车内所有物品,包括后背箱中物品,当着守卫的面,全部取出。许多宾馆守卫、保安,监守自盗。有人在北京一大宾馆停车,购物归来整理后背箱,被守卫看到车内有感兴趣的物品,夜里车门被撬,所有物品全部丢失。

49、起步防抢:上车之前, 先在远处观察,察看车辆周边有无不良之辈, 但有可疑之处, 暂时不要靠近车辆。出车前, 先绕车一周,看车辆外观、车胎、车底下有无漏油漏水,尤其注意看将要经过的路面可能有钉子、玻璃等尖锐的异物。上车后, 立即锁上车门,尽快离开。 四、雨天驾驶技巧雨天驾驶的危险主要有三点,一是雨水和泥泞使车轮打滑,二是排气管进水熄火,三是雨水使制动系统失灵。

50、雨中制动:要提前泥水路面的制动距离最大的能达到正常路面的3倍!雨天刹车不灵了,慢点悠,提早刹车。

51、不要降低胎压:有人每逢雨季,就将胎压降低一些,希望增加轮胎和地面的接触面积防滑。这样做恰恰适得其反! 增加接触面积就降低轮胎单位面积对地面的压力,使排开轮胎与地面之间水膜的力量减弱,使轮胎更容易打滑。因此,降低胎压不能防滑,增加胎压反而防滑。

52、地面未湿透时更容易打滑:胎纹可以有效排开水膜,但是不能有效排开泥膜。刚下雨时,路面的尘土还没有被雨水冲走,这些尘土吸收了雨水后,变成胶体状的泥膜,使轮胎更容易打滑。所以在刚下雨、路面未湿透时也要当心。

53、视线不清要停车:在大雨中开车视线不清是最大的隐患!在暴雨中即使雨刷高速摆动,也无法拨开玻璃上的雨水,使你无法看清前方。这时,你最好赶紧靠路边停车等待,同时打开双闪灯。

54、打雷不下车:即使闪电击中汽车,电流会经车身表面传到地面,车内反而安全。不过车窗一定要全部关紧,收音机的天线一定要收起来。

55、过积水路段: 路过积水路段时,观察其他车辆行驶的情况,确保避开深坑、闇阱等障碍物。当积水淹没排气管时,还要防排气管进水。为此,必须在入水前挂上低速挡,稳住大油门匀速直线开过去。为防止排气管进水,入水后不能收油;为防止驱动轮失去牵引力,中途不得换档;为减少行进中的阻力,要保持匀速直线行驶。如果因收油排气管进水憋灭火,甚至气缸进水,决不可再打火了,只能靠救援。汽车经过积水路段或在暴雨中行驶后,制动摩擦片进水能使制动失效。可采用低速行驶中同时踩油门和脚刹的办法,让刹车片发热排掉水分。

56、自动档汽车涉水技巧:自动档汽车在水深超过排气管时涉水的要点和手动挡车相同。具体操作是:挂2挡,右脚踩油门,固定较大的油量,直至出水前保持不变。一旦需要减速,用左脚踩脚刹减速。这样操作,尾气足不进水,可顺利驶过积水路段。

57、过泥泞地段:路过泥泞地段一是防滑,二是防陷,所以必须按前车的车辙走。进入泥泞地段之前先换低速档,中途不可换挡,要一口气匀速直线开出去。中途换档车就会瞬间失去动力而停车,想再起步就难啦。万一陷入泥泞,千万不要冒然踩油门,否则驱动车轮只会使车愈陷愈深。如果没有其他垫车轮的东西,可将打滑轮胎的气放到快要扁了,使轮胎发软变形,增加抓地的摩擦力。发动机启动后挂2档,半离合,加油,慢慢起步,大都能顺利通过。若仅有一侧轮胎打滑,则轻拉手刹加大油门。因手刹的作用,空转的车轮会停止转动,而另一边的车轮增加驱动力,这就有可能轻松地驶出泥泞地了。五、雪天驾驶技巧北方寒冷冬季的驾驶困难主要有两点,一是气温低,启动困难;二是路面滑,方向和刹车易失控。气温在-20°C左右发动露天停放的电喷汽车,没有遇到过困难,但是接近-30°C,常常发动不起来,特别是电瓶电不足的时候。

58、上车前清霜雪:上车之前清除汽车前后风挡、灯罩、后视镜上的霜雪,清理脚底的积雪。重点是脚刹踏板不能沾上冰雪打滑。再查看防冻液、机油、轮胎。

59、严寒天气发动汽车:空档踩下离合,不踩油门,瞬时打火不打着,每次间隔10秒以上,最少打3次。目的是启动润滑系统。打着火以后,仍空档踩离合,怠速热车。1分钟以后松开离合,若着不住,再踩一会。直至着住火后,松开离合,继续怠速热车1-2分钟。如果忙活半天还是打不着火,而且电瓶没电了,就别再打了,电瓶受不了啦!有三种选择:一是借它车电打火,二是换电瓶,三是拖到维修部。

60、冰雪路面起步:在又硬又滑的冰雪路面起步,挂2档,小油门,抬起离合器到联动处,略停一下,微抬起一点,车如果动了,继续抬起来,缓加油,走车。如果车轮打滑走不起来,就踩下离合踏板,改挂1档,然后再抬再踩,让汽车前后晃动,逐渐扩大前后晃动的幅度。几次后,看准汽车向前晃动时,抬起离合踏板,走车。如果还是走不起来,那么看车后有多大距离,向后倒退一点,再试,往往都能成功。最后,还是走不起来,就要清理驱动轮下的冰雪,或垫砂土等,麻烦一点了。

楼主:
61、松软雪地起步:刚下的松软积雪达到10厘米以上时,停车后再起步,也要挂2档,小油门,慢抬离合,慢慢起步。要点是让车轮慢慢转动,千万不要转快了。如果按通常操作,车轮会打滑空转,反而走不起来。如果雪地打滑走不起来,就往后退一点再试。实在走不起来,就要人推了,或者清理驱动轮下的雪,垫沙土等防滑物。

62、低速度行驶中,在没有把握的光滑路面,速度控制在20-30 公里左右,进入有车辙的正常通行道路,时速可达40公里,见到除雪后的黑色路面,可正常驾驶,但要时时注意可能突然出现的冰雪。

63、缓加油在光滑冰雪路面行驶时,加油要轻、缓,加急了车轮空转打滑、方向失控。

64、不空档在冰雪路面行驶时,更不允许挂空档滑行。特别是下岭下坡时,一定事先挂低速档,稳妥行驶。

65、巧减速在光滑冰雪路面行驶,从高速减为低速时,不能急收油、不能踩脚刹!只能用逐步减档的方法来减速,利用发动机低速档的制动力进行减速。速度很慢了才能收油、空挡、踩脚刹。如果你不知道冰雪路面的刹车方法,抬起油门踩脚刹,后果不堪设想!

66、慢转向转向也要先减速,然后慢打方向盘,适当加大转弯半径。转向操作要均匀和缓。方向盘打急了不但不拐弯,反而使转向轮打滑,失去方向控制。

67、走沟槽车轮选择走冰雪路面上的顺向沟槽或车辙,起码有一个车轮走在沟槽或车辙里,以防侧滑。大雪覆盖没有车辙的地方千万不能去。

68、保持距离在冰雪路面,汽车随时可能无规则打滑,应尽量远离其他人和车,防范未然。

69、打滑失控:怎么办摆脱冰雪路面失控打滑状态,不是踩刹车,反而是点击油门,用间断加油提速的方法,让驱动轮找到作用点,恢复驱动能力,从而恢复汽车控制方向的能力。六、省油技巧汽油是越来越贵,只能从节油上打主意了。

70、控制最佳转速行驶中,一般电喷车的发动机转数在2200-2500左右最合适。不论在哪个档位,均保持发动机转数在2200-2500左右。过低转速车走不动,耗油不走道,还伤发动机;过高转速增加无效油耗,也伤发动机。

71、保持最佳车速:最省油的行车状态是匀速直线行驶,最省油的车速小排量车是时速60-80公里,中排量车是80-100公里0。

72、控制换档转速:换档时要比正常行驶状态略微多加一点油,让转速表达到2500多一点。如果低于2000转时换档,换档后速度还要往下降,有脱档的感觉,还得加油找回来,反而要多耗油。

73、不变道、不超车在路上一会儿变道,一会儿超车,一会儿急加油,一会儿急刹车,费油又费车,危险系数提高了好几倍,非常不值得、不必要。自家车行驶时切记尽量不变道、不超车,保持中速、匀速行驶,安全省油。

74、不要狠刹车:如果前面需要停车,应该提前收油,带档滑行减速,而不是冲到跟前狠刹车。刹车实际消耗的是宝贵的汽油,刹的越狠,浪费的越多。

75、走好路,走车少的路如果想走的近路堵车历害,车速很低跑不起来,油耗反而很大,还不如找一条绕远但路面好的路,省油省车。

76、满胎压:确保轮胎气压正常。轮胎气压过高或过低,都会增加耗油量。汽车轮胎的压力要严格按各车说明书的要求执行。在夏季为防止路面高热,特别是跑长途时轮胎发热,轮胎内气体膨胀,压力增加许多,可略减一点气压,减10%。

77、半箱油减轻车身重量,就是降低耗油量。不要装了满满一箱油在市内跑近道,这就是“油耗油” !考虑到汽油泵装在油箱里,靠汽油散热降温,所以如果不出远门,保持半箱油最好。同时,车内一定精简,少一分重量,省一分油。七、使用车灯技巧汽车上所有的车灯都由电瓶供电,电瓶的电是汽油转化的。无效使用车灯浪费汽油,损耗灯泡,损耗灯壳。灯泡是易损件,应有备件,随时更换。

78、夜行照明灯,俗称"大灯" 大灯有远光、近光两种形式。在市区有路灯的道路上用近光,在无路灯道路或高速公路行驶时开远光。通过路口或者超车时,交替变换远近光来提示。

79、夜行示宽灯,俗称"小灯" 用来在夜间显示车身宽度和长度的,提示其他车辆和行人看到自己。当你从后视镜看不清楚后边的时候,就该点亮小灯,包括下雨天。

80、转向灯应在转弯路口前100米左右时打开。开得过晚会使后面尾随车辆、对面车辆、过往行人思想准备不足,忙中出错。在红绿灯道口排队等待转向时,只要不是排第一,就不需要长时间闪烁,等车可以转弯移动时再闪不迟,否则费电费灯,跟在后面的司机晃得心烦。

楼主:
81、刹车灯:刹车尾灯用来告知后车要减速或停车。如果有故障极易造成后车追尾事故。刹车灯的双尾灯泡功率比一般小灯泡要大许多倍,会产生高温,长时间踩着脚刹,会让刹车尾灯长时间点亮,影响使用寿命,浪费电。

82、雾灯:可以帮助驾驶员在雾天提高能见度,告示对面来车,互相避让,安全会车。所以,雾天行驶一定要开雾灯,决不能用小灯取代。雾灯的功率通常为55W/盏,与大灯相似,但散热空间远不如大灯。所以,停车后一定立刻关闭,防止过热,烤坏灯罩。八、自动档汽车操作要点自动挡汽车也有不随便的地方。

83、档位及功能 ① P,停车档。 P 挡的作用有两点,一是使发动机与变速器脱离,二是把连接驱动轮的传动轴锁定在变速器壳上,从而强制锁定驱动轮。因此,在P档档位时,可以启动汽车发动机,汽车驱动轮不会动。还可用于怠速停车和关闭发动机停车。但是绝不可以在车轮转动时挂入P挡!那将毁坏变速器和传动系统! ② R,倒车档。 ③ N,空档。 N挡的作用也是使发动机与变速器脱离,但没有锁定传动轴的功能。在N档档位时,可以启动汽车发动机,即可用于普通停车状态点火,还可用于行驶途中熄火后不停车点火,以及用于怠速停车、被拖走等。需要注意的是,汽车行驶中切不可长时间挂入N档滑行。自动档车不挂进档位时,变速器不工作,油泵减少润滑供油。挂 N挡滑行时,变速器里的部分齿轮与车轮在同步转动,会使变速器内的部件温度升高,造成损坏!同样道理,车辆发生故障,需要由其他车辆拖带行驶时,只有把挡位放在N挡才能被拖走,但是拖带速度不要超过30km/h,总行驶距离不能超过50km,以免变速箱因缺润滑油运转造成损坏。如果有条件,最好将驱动轮抬起再拖动。 ④ D,前进档的最高档。在D档状态,变速器根据速度和动力情况在各前进档之间自动切换,D档是最常用的前进档位。 ⑤ 3,前进档的3档。挂3档后,变速器在3-1档之间自动切换,不会升入上一档。可在交通不太通畅,时速60公里以下时使用,可以避免3档和D档间的跳档磨损。 ⑥ 2,前进档的2档。用于湿滑路面起步,或者下坡限速时使用。挂2挡可避免2挡和3档间的跳档磨损。 ⑦ 1,前进档的1档。具有最大牵引力和限制力,只在特殊要求最大牵引力或限制力的场合使用。

84、启动右脚踩下脚刹踏板,变速手柄推向P挡或N档(建议用N档,可以避免P挡点火后,变速手柄拉到D档等前进档位时,经过R档时,变速箱有一次反向冲击。)转动钥匙发动汽车。钥匙转到第Ⅱ档时,停6秒钟,让汽车电子系统通电自检,启动油泵,然后再转到第Ⅲ档启动马达。在汽车发动机启动后,仍踩住脚刹踏板,把变速手柄拉向所选择的挡位(要用眼睛确定,不要仅凭感觉),右脚缓慢松开脚刹踏板,汽车靠怠速开始慢慢行驶,这时右脚以脚跟为圆心,脚掌向右转动,缓慢踏下油门,使发动机转速均匀提高,汽车逐渐加速行驶。自动档汽车的脚刹踏板,与手动档汽车的不一样,具有相当于手动档汽车的脚刹和离合器的双重功能。踏下自动档脚刹踏板的同时,也断开了发动机与后面传动机构的连接,所以不会憋灭火。

85、手动变换挡位的规则: 车辆行驶中各前进档可以手动从低挡向高挡换挡,但从高挡往低挡换则要在一定速度范围内进行。即车速在某挡要求的范围内,才可手动换至该挡。例如,不能在 90km/h时换入2挡,因为此时变速器至少应该在3挡运行,要待车速降到50km/h以下时才能手动换入2挡。同理,换1挡要在车速降至20km/h以下进行。一般档位在N、D、3间切换时不用按换档杆上的按钮,从低档往高档挂也不用按换档钮。从高档往抵挡挂,如从3往2、1档上挂时,必需按换档钮(也有错位排列的排挡杆没有换档按钮,如别克凯越等)。要注意的是,倒挡与前进挡的转换一定要在车辆完全停止状态下进行。右脚踏下刹车踏板,车停稳后,再改挂相反方向的档位。

86、自动变换挡位的规则:在行驶中,逐渐踏下油门,自动变速器会根据车速和牵引力的需要,相应变换到所要求的档位。 在行驶中,尽量不要将油门快速地一脚踩到底。因为这样做将使自动变速器执行“强制低挡”,即立即强制换入低挡,使发动机低档高速运转,造成磨损加剧。如果车载较轻,路面又平,驾驶员想在不增加供油量的情况下,提前升档提速,达到节油的目的,则可以轻抬一下油门,然后再恢复原来的状况,自动变速器就会提前升一个档位,使车速度得到提高,行驶更顺畅。自动变速器高挡位向下自动兼容,低挡位却不能自动向上变挡。若选择3挡,变速器可在3挡与1挡之间根据车辆的速度与使用条件自动选择合理挡位,自动升挡、降挡。若选择2挡,就只能在2挡与1挡间自动变换,不能升到2挡以上的3挡等挡位。这时,如果要加大油门提高车速,也只能使发动机超速运转,并不能提升档位。 1挡、2挡有发动机制动功能,因此,当车辆行驶在下坡路时,可以预先选择2挡或1挡,以便合理利用发动机制动,控制车辆下坡速度,避免脚刹过热受损。在一般路面行驶与上坡时,建议使用D挡,这时车辆能自动选择理想挡位,无需驾驶者操心。有些高档轿车增加了可供选择换挡模式的功能,如运动模式键(SPORT)、冰雪路模式键(ICE)等。相对于通常的舒适模式,选择运动模式会使车辆的加速反应性加强,但舒适性、经济性下降。冰雪路模式从2档起步,减小了车辆牵引力,防止车轮在冰雪路上起动时打滑。

87、收车要点:行驶结束停车时,自动档车必须熄火后挂入P档才能抽出钥匙。很多人习惯停下来直接推到P档再熄火,拉手刹。这种做法让汽车的运动惯性撞击变速器,带来隐性伤害,自家车不能这样操作!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车进入停车位置后,踩住刹车,将变速手柄推到N档,拉起手刹后熄火,车停稳后才将变速手柄推入P档,抬起脚刹。简单点说,熄火后停稳了,最后挂P档。 九、女性开车的危险习惯

88、胸部挂饰女士佩戴胸部挂饰应该谨慎,避免带来的潜在危险。当遇到突发情况急刹车时,人的身体会在惯性作用下猛地往前冲,安全带对人体会产生巨大压力,如果胸口有挂件,便会造成严重伤害。

89、高跟鞋:不宜穿高跟鞋、厚底鞋和拖鞋。应穿薄底、柔软的休闲鞋(鞋底不出边)。建议在车上备一双平底鞋。切记换下的鞋不能放在前座下或前座旁,避免滚至脚刹踏板下。

90、毛绒玩具:前后风挡玻璃前不宜放背包、手包及其他玩具等物品,平时影响视线,在紧急刹车时这些物品有影响正常操作、伤及人员的可能。

91、披着一头长发 很多女性车主都留着一头迷人的长发,但长发会影响女性车主驾车时的精力,也会影响观察左右来车的视线。在遇到紧急情况猛回头时,长发也可能遮挡视线,给安全行车带来隐患。因此,建议留长发的女性车主,驾车时一定将头发束起来。

92、座位:离方向盘过近许多女性开车时座位调得离方向盘过近,身体几乎要接触到方向盘,这会使全身都变得很紧张,手臂和腿过分弯曲对于操纵的灵活性影响很大,而身体越近,视线和视角也会变得越短窄。

93、垫坐垫:很多女性车主习惯在驾驶席座位上垫一个坐垫。殊不知这是异常危险的做法。坐垫和座椅不是一体,当急刹车、急转向时,很容易滑动,甚至将座位上的人甩向一边,后果不堪设想!

94、戴普通手套漂亮的手套不一定适合开车。开车戴的手套,应该是防滑的,吸湿的,以防止转向时打滑。尤其是急转弯时,因手套打滑,握不住方向盘,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十、自家车选用车品简介这里不介绍装饰性的物品,而是介绍有助于汽车驾驶、维护的物品。

95、防盗锁:汽车用防盗器材多种多样,价格从几十元至几千元不等。这里几经比较,选择了一种名曰“钜甲”的防盗锁,网上报价150-300元之间。这种防盗锁性能好,值得选用。

96、车衣: 常见两种类型,一种轻薄型,用防雨尼龙绸制作,网上报价50元左右;一种加厚型,里面有一层塑胶膜,网上报价100元左右。

97、充气筒: 有电动的,有带车用吸尘器功能的,有脚踏式的,每种都带气压表。这里推荐脚踏式充气筒,轻便、实用、实惠。网上报价30元以内。

98、 家用洗车器: 不用电,不受水源限制,可随车携带。拧开压盖加水(有8升、12升);关紧后压把加压,打开开关喷水。配专用软毛刷,洗、刷、冲同时进行, 5至10分钟可洗一台车;还可做其他使用,如:浇花、淋浴等。网上报价90元-168元之间。

99、倒车雷达: 倒车雷达已经到了普及化、大众化的程度。功能齐全,有声音提示、语音提示、画图示意、真实画面等,探头从2到8个。价位在150-1500之间。其实200-300元价位的就够用了。

100、车载GPS: 如果经常自驾车外出跑远道的,真得弄一个。普通民用GPS导航,主要有GPS/PDA/手机和车载GPS一体机两种。车载机的液晶屏在3.5-7英寸之间,价位在1000-3000元之间。这是利用美国的卫星技术和专用电子地图导航,走遍天下,妙不可言。如果安装车载GPS,建议安装兼有多种功能的,比如同时具有倒车可视雷达、车用DVD、车内外温度显示、方向显示等功能,规范、整洁,少了许多物件,功能更强。建议选择7英寸屏幕,图形大一点,省眼力,闲暇时放DVD大片清楚。缺点是招风,惹人嫉妒,容易被盗抢、破坏。手机式的随身方便,只是屏幕小。此外还有诸如:车用指南针、车用温度计、车用DVD、车用MP3、车用放电器、车用吸尘器等等,不一一列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