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产MF-47内磁式表问题!请教版主!

楼主(2014-11-14):
在电阻档上测量时有时会出现指针反打的现象!在转到电压档用一节电池再测量指针又回到正常!是什么原因?

网友:
把电池连接线对调一下,有可能原来接反了。

网友:
刚才没认真看楼主的描述“在电阻档上测量时有时会出现指针反打的现象!”是不是拨盘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