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源变压器的供电

楼主(2014-11-15):
头两天得到个电源变压器,初级位3组交流220伏(见下图)。因为家庭没有三相电源,只有接入220伏市电。据听说说,有个什么裂相技术,靠电容的超前或滞后,让变压器的相位差为120度,就可以把单项的220伏接入到三相的变压器上,此时的效率相对高一些。不知道哪位师傅了解,希望指导一下,在此谢谢了

网友A:
3相220V 进口牛吧。。。。。。
用0.75KW的单相变频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相220V 进口牛吧。。。。。。
用0.75KW的单相变频器吧

造价太高了

网友:
  这个好像家里也有两个这种变压器,一直没用

网友:
三相变压器可以在单相上运行,输出还是单相。如果想把单相模拟成三相,输入到三相变压器,没有必要,而且电容量要随负载变化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