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电源输出电压!

楼主(2014-11-15):
手头有个笔记本电脑的电源,输出是19V,想给一些设备做供电,但是设备是需要24V电压,问题就来了如何将一个19V的笔记本电源改成24V输出呢?高手赐教啊!

网友:
不大容易...
改变输出电压不难,但调高这么多,不太好弄...
记得偶弄一只19V电源,好象只搞到了22V就保护,上不去了;
.................

网友:
确实不好改,特别是那种原装电源  复杂很多。还不如买一个?很便宜的~~~

网友:
好一点的笔记本电源都是贴片元件双层的,难度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