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毫米小环FM矿机

楼主(2014-11-16):
今天用了改良了的反转3DQFM矿机线路做了个 110毫米直径小环FM矿机.
没有把线圈焊接, 只是靠线圈的弹力压着蝶形可变电容的两极.
这样可轻易测试不同物料的效果.

发现12mm 铜管最好,
然后是6mm 镀银屏蔽线,
6mm 镀银屏蔽线由于太软, 要靠中间穿着的3mm铜线撐起.
最后是 3mm 铜线.
三種物料都可不用拉杆天线就可收到数个FM天台, 其中的强台音量小但能清昕听见, 且选择性好. 音量和我之前做的"LC一体化的铜管大环模组化FM矿机" 差不多. 証明那时用铜管做的拉杆式可变电容的Q 值不差.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13285-1-1.html

加了拉杆天线雖音量大了, 但反而多了失真. 可能要把拉杆天线的位置移动一下.

网友A:
祝贺张兄又出成果了!张兄如果把环状天线加宽,有增强接收效果吗?

网友:
祝贺新作品问世!

网友B:
110mm环电感量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0mm环电感量是多少?

谢谢两位版主老师加分加精。

冯可变电容调同一个台的位置感觉适中,实地测试能覆盖88mhz 至108mHz 的台, 也可收到航空通讯.

用许老师 的计算器计了一下.
Screen Shot 2014-11-16 at 9.59.59  Screen Shot 2014-11-16 at 9.59.27  Screen Shot 2014-11-16 at 10.00.48  Screen Shot 2014-11-16 at 10.04.22

我的平宜电感表 量小电感 十分不可信. 有好的介绍吗?

网友C:
小张老师好;您的FM矿机图,

      “开关处”,亲标注, “有源”,  “无源”。分别标示更清楚啦。矿友容易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祝贺张兄又出成果了!张兄如果把环状天线加宽,有增强接收效果吗?

线宽了冯耳朵感觉音量大了一些, 不是十分明显.
会试试用数字表量电压比较一下.
12mm 铜管最高 1.1mV 0.5u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张老师好;您的FM矿机图,

      “开关处”,亲标注, “有源”,  “无源”。分别标示更清 ...

谢谢你的提议.

网友:
110直径小了,频率88——108MH。   电视400——900MH,140直径。

楼主:
更正: 最宽的铜管是10mm 不是12mm. 线圏內径110mm, 外径加上铜管的宽度, 如铜管是10mm, 110+10=120mm 就是外径.

今晚测试比较这六种小环的效果
10mm铜管 (0.16uH) , 8mm铜管(0.172uH), 6mm铜管(0.187uH), 3mm铜线(0.227UH), 3mm 镀银屏蔽线(0.227UH), 6mm 镀银屏蔽线(0.187uH).
補上10mm 铜管 120 直径小环的电感计算.

根据频率覆盖计算器, 要覆盖 88-108mHz,用3pf-18pf 可变电容, 3pf 的分布电容,
合适电感量 0.16uH 至 0.23uH 都可以.
Screen Shot 2014-11-16 at 6.05.09  Screen Shot 2014-11-16 at 6.05.33

网友:
内涵贴,期待下文。

网友:
不错的试验,验证一下许老师的计算表格看看准不准?

楼主:
今晚测试比较了这六种小环线圈材料的效果.
總结测试有以下发现:
1. 不能单靠检出的电流大小判断接收效果, 因FM矿机收到的FM噪音的电流比收不到台时可能还要大. 要靠耳朵分清楚效果的好壞, 但这卻有些不科学.
2. 当不加拉杆天线, 只靠110mm 小环和耳机线当天线时, 用宽的线材有较好的效果.
3. 当加拉杆天线,  用宽的线材有反而失真加大.
4. 用同一圆柱体当模具绕线圈, 线材越宽, 电感反而越小.

从下测试是无拉杆天线, 只靠110mm 小环和耳机线当天线
效果音量最好的先排
1. 10mm铜管 (0.16uH) ,
2. 8mm铜管(0.172uH),
3. 6mm 镀银屏蔽线(0.187uH) - 电流雖然和 6mm铜管 差不多, 但感觉  6mm 镀银屏蔽线 音量大些.
4. 6mm铜管(0.187uH),
5. 4mm 镀银屏蔽线(0.21uH),
6. 3mm铜线(0.227uH),

网友C:
小张老师好;我明天查书FM频率88——108MH小环直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张老师好;我明天查书FM频率88——108MH小环直径

110 小环若配12pf可变会更合适。現在配18Pf 可变在低端FM頻率仍有一半余位,电感可以小一点,线圈直径可以小些,但过小可能減弱了它作为天线的功能。100mm 上下可能会好些。

网友:
OK;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两位版主老师加分加精。

冯可变电容调同一个台的位置感觉适中,实地测试能覆盖88mhz 至108mHz 的 ...

我的也是这款表,电感读数也不太准,短接显示0.002。

网友:
楼主做了非常好的实验。那个电感只能用电桥测量了。

网友(2019-01-23):
接收的的效果杂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