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级12ax7并管流过阴极电流多少为佳

楼主(2014-11-16):
请教下阳极电压116v,阴极电压0.94v阴极电阻1.39k,并管的话大侠认为合适不,

网友A:
12AX7并管来有啥用?并管不配对,有额外的噪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AX7并管来有啥用?并管不配对,有额外的噪声的。

我说的是一只管子并联哦

网友B:
高u管单管一般取工作电流在1mA左右,此时屏级电阻100k左右,并管的话1mA小了点,取1.5~2mA左右,屏级电阻减半,另外工作点要根据曲线和实际测试来调整,并没有一定之规,小信号电压放大时工作点选取也并非是那么严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u管单管一般取工作电流在1mA左右,此时屏级电阻100k左右,并管的话1mA小了点,取1.5~2mA左右,屏级电阻减 ...

劳驾在帮我诊诊,阳极负载电阻用100k,阳极电压131v,’阴极电阻1.29k,电压1.025v,音声有改观,想在提高点阴流,有何高招。〔改美星mc3008-AB机〕。上个此机的基本准确参考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劳驾在帮我诊诊,阳极负载电阻用100k,阳极电压131v,’阴极电阻1.29k,电压1.025v,音声有改观,想在提 ...

根据你提供的 电压参数,我看特性曲线上,工作点基本正确,不建议在动了。
工作点是一个“中间数值”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越小越好,是有一点范围的,“过犹不及”就是说的这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你提供的 电压参数,我看特性曲线上,工作点基本正确,不建议在动了。
工作点是一个“中 ...

谢谢海版指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劳驾在帮我诊诊,阳极负载电阻用100k,阳极电压131v,’阴极电阻1.29k,电压1.025v,音声有改观,想在提 ...

您说的这些数据是两管并联的测量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说的这些数据是两管并联的测量值吗?

是的,图上标的是150k阳阻左右声道测量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劳驾在帮我诊诊,阳极负载电阻用100k,阳极电压131v,’阴极电阻1.29k,电压1.025v,音声有改观,想在提 ...

你这个结果按照两管并联计算貌似不对啊,能把完整电路发上来吗,需要知道电源电压和阳极总电阻,才好确定工作点

如果是12ax7的话,屏级电压130V,栅负压-1V时,屏流就有1mA了,而你这个是两管并联,按照计算阴极电阻不需要这么大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劳驾在帮我诊诊,阳极负载电阻用100k,阳极电压131v,’阴极电阻1.29k,电压1.025v,音声有改观,想在提 ...

想在提高点阴流,有何高招。减小阴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在提高点阴流,有何高招。减小阴极电阻。

现在测得12ax7并管用共用的阴极电阻电流为0.78ma,于老师合适不,改小前级供电电阻47k为十几k,有问题不

网友:
抱歉,电子管手册等现不在身边,明后天吧。初步认为可以的。前级供电电阻47k为十几k也可以他不过是退偶电阻,起到减少极间相互干扰,去除杂波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