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圈的正、反示例

楼主(2014-11-16):
对比的基准是这个网线花篮108uH。后面的线圈全部都是108uH,电路其它东西都不变,频率不变。对比输出电流大小,就知道它们的Q值排列,哪个好哪个差,一目了然。这个线圈有26+微安输出:
#1

换成0.3漆包线平绕在泡沫上,输出降到21+微安;
#2

换为纸卷芯,损耗大于泡沫,输出为20-微安:(指针有摆动,实际相差约0.6微安)
#3

铜线直接绕在锰锌中波磁棒,铜线缩短到最短,输出却只有12+微安,损耗大增:
#4

用泡沫把线圈垫起来,得到比较正常的结果19-微安:
#5

用镍锌棒替换锰锌棒,都是中波棒,飙升至28-微安:
#6

改用粗一点的网线,升至30-微安:
#7

改用短波磁棒,飙升至36微安:
#8

这些都是在固定的高阻负载下测试的结果。高阻负载的输出电流对Q值反应敏感。实际使用中差别没这么大,而且Q值越高效果差别越小。这可以计算证明:谐振把信号源电压Us升至Q倍的Q*Us,又把阻抗升至感抗XL的Q倍即Q*XL,电压施加在负载RL上,形成电流 i = Q*Us / (Q*XL+RL)。当高阻负载RL>Q*XL时,忽略Q*XL看,电流i对Q值反应敏感。当低阻负载RL<Q*XL时,忽略RL项看,电流i对Q值反应迟钝。

初学者通常负载阻抗很低,在学会控制负载阻抗之前,无法体会高Q值的好处,一般用镍锌中波磁棒就够,线圈做法只要不太离普,Q值都不会太低,够用到中级水平。

龙虾(cary38)

网友:
收藏备用,好经验!谢啦!

网友:
好的学习了,好经验。

网友:
非常好的经验!

网友:
时间出真知------谢谢。

网友A:
有实用价值
也就是说
要做高灵敏度的矿石机,就一定实现不了大的声音.

做高灵敏度,就要用高阻耳机,在找和耳机配套的二极管.

是不是这样也成.用高阻耳机,用3DQ.
??

网友B:
很有參考价值. 可否加上用李滋线的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实用价值
也就是说
要做高灵敏度的矿石机,就一定实现不了大的声音.

我认为好与不好应该都是对照的结果。同一个电路可以从很差做到很好,区别只是具体细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认为好与不好应该都是对照的结果。同一个电路可以从很差做到很好,区别只是具体细节。

说的太对了

不能只说做的成功的.

没成功,说出来,更有用.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有參考价值. 可否加上用李滋线的测试?

镍锌磁棒比李兹线重要。

网友C:
不知楼主测试频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楼主测试频率是多少?

用本地台AM1287的信号来测试,所以用108微亨,参考这个表: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24048-1-1.html

网友:
短波磁棒好,我去找

网友:
先收藏了,慢慢学习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