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有15b或者17b,报名参与测量啦!!!

楼主(2014-11-16):
偶然我发现了107有问题,在测试半波整流的时候测试结果不正确,也就是用一个二极管串联在220v市电中,然后用DCv档位测试输出电压,我用胜利81d和安捷伦1253测试结果一致,DCV在103-104VDC,而F107测试结果是49vDC!现在不确定是我这块表有问题还是通病,往有此表的朋友指点一下!帮我测试看看15和17是不是也这样!

网友A:
你这样测量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没有带负载,二极管没有导通,(你用F107测量输出电压的同时,用另一块表测量二极管的压降就知道了)220V电压串联二极管,用不同内阻的万用表测量,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测量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没有带负载,二极管没有导通,(你用F107测量输出电压的同时,用另一块表测量二极管 ...

万用表是不是负载?

网友B:
楼主朋友这样接试一试,看看还是不是49V?

感觉这个49很奇怪,按道理每个人家里的市电压都会不同的,为什么都是49?有这么巧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测量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没有带负载,二极管没有导通,(你用F107测量输出电压的同时,用另一块表测量二极管 ...

第一,我带负载测试过,不行,福禄克107一样显示49v
第二,为什么其他数字表都正常???显示90-10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朋友这样接试一试,看看还是不是49V?

是表的问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表的问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今天一大早去把朋友的115C拿来和我的几块表一起测测,数据如下:
  以下是在市电237v时测试结果,每次都用相对应的表测试后再测二极管的输出端(如980+就是先用980+测市电后再测,UT203,F115C都是这个测法,不过每次市电变化不大都在235到238间,就取237吧)
DT980+        :
AC200V档AC+DC(真有效值模式开关)=126v,DC=126v
DC200V档AC+DC(真有效值模式开关)=107V,DC=106v
AC750V档(AC+DC)=124V,DC106V
DC750V档(AC+DC)=163V,DC=163V
困惑的是DT980+的200v档和750v竟然相差这么大,反复测了几次 数值都差不多,但是用这两个档测一变压器输出的110V交流和10V的直流基准时两个档的数值除尾数不一样,小数点前的都是一样的,难道是AD737(本表真有效值转换IC)的因素?

UT203钳形表
手动模式DC=105.9V,AC=127V
自动挡DC=106.3V,AC=128V

F115C
手动挡DC=144V,AC=95.7V
自动挡DC=144V,AC=95.7V
自动电压(低阻抗模式3kΩ输入阻抗)屏幕显示DC符号数值=163v

指针表MF368
AC250v档=250v
DC250v档=124v
看完这些数据是不是有要崩溃的感觉,该信那块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一大早去把朋友的115C拿来和我的几块表一起测测,数据如下:
  以下是在市电237v时测试结果,每次都 ...

至少差不多啊!F107那个也太低了啊

网友:
输入阻抗大小不一样的,每个档位都不会一样

楼主:
现在就希望能用15b或者17b测测

楼主:
快快参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参与,但没有福禄克。
你这个测量现象使人不要迷信福禄克了。
我原打算购入福禄克的想法现在看来 ...

哈哈!117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木有葫芦客。真不知葫芦客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你说的这番话我不太明白,据福禄克业内人士告诉我,福禄克15 17  107 101 用的是一种解决方案,现在已经确定101和107都存在这种问题,唯独15 17我没有,想看看是不是一个解决方案就会出现同一个问题

网友:
为什么会有这样无聊的测试方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