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计不足,只有上床操作了!

楼主(2014-11-16):
做个大环调频,以前没有尝试过FM矿石收音机!最迟周二出初步结果后再修改调试,下周完工。

还是做小了点,做85cm大环较合适。

还是做小了点,做85cm大环较合适。

杀容去财

杀容去财

取下全变形了

取下全变形了

接轴

接轴

接完动片也全不在位置了

接完动片也全不在位置了

终于又给焊上了

终于又给焊上了

给可调电容找个家

给可调电容找个家

准备固定线圈了

准备固定线圈了

加工固定铜管孔

加工固定铜管孔

线圈直径127cm

线圈直径127cm

加工工位

加工工位

网友:
大环不小啊!期待成果!

网友A:
127CM是收短波的,比2匝80CM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7CM是收短波的,比2匝80CM强。

初算是95MHz~120MHz间,具体等明天初步做好测试看频率再调,要落在短波改造就麻烦了。

低了,就把环改小。可变电容1.5/16PF

做好测试后也要拆除,放不稳,不是好作品!

等有了”3DQ“后,底座做L 80cm左右有的作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初算是95MHz~120MHz间,具体等明天初步做好测试看频率再调,要落在短波改造就麻烦了。

低了,就把环 ...

FM环是这么小的: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26114-1-1.html
错把毫米作厘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FM环是这么小的: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26114-1-1.html
错把毫米作厘米?

看来我的小数点又出问题了

环已经做了,测试了再说。

楼主:
初步结果已经出来,频率覆盖不能落在调频广播段,现在覆盖在38MHz~23MHz上,中午接收到一个节目(不详),现javascript:;在设备跟不上,晚上再试。

有信号,噪音。

有信号,噪音。

楼主:
确定是中国之声和一个听不懂的鸟语(语调像朝鲜),可变电容小,调谐很舒服。

网友B:
先支持下DIY,这么大直径的环只能收短波了。收短波可变容量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支持下DIY,这么大直径的环只能收短波了。收短波可变容量太小了。

是的。就像微调一样。

楼主:
加了365FP可变电容配合小的收短波,能收到15个台左右,最强的8微安,小的(能听清楚的)>1微安,听不清的不算,配合了小可变电容调台方便多了,建议以后大家做短波机要加微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了365FP可变电容配合小的收短波,能收到15个台左右,最强的8微安,小的(能听清楚的)>1微安,听不清的不 ...

您说的对,加微调调台方便多了,还省了减速机构的麻烦,

网友:
老哥的呼啦圈真不错,开眼了。

网友:
工位器材都很不错,那地上显示波形的是什么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