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士林可以用于刹车卡钳导向销润滑吗?

楼主(2014-11-17):
凡士林可以用于刹车卡钳导向销润滑吗?查了一下,耐温太低,只有37度左右。

还有真空硅脂,耐温可从-40度-200度,感觉用这个是不是比凡士林强多了。

网友:
你就用普通的润滑脂就够了,如果雨水和潮湿的地方车辆需要每年检查一次,会减少卡钳滑动销的卡制和摩擦蹄片磨歪的发生!

网友A:
用石墨,石墨纯度高的坦刷!磨成粉

网友B:
可以!   一般的润滑黄油也行的

网友:
其实有些地方本来润滑够了,多搞多出问题。整点锂基的黄油。

网友:
其实它只要有油就行,必然不是运转部件,用锂基黄油就差不多了。

网友:
用锂基脂就可以,但是注意不要抹太多,小心甩到刹车盘上,影响刹车。

网友:
卡钳导向销是有专门的润滑脂的,温度可以从-40度到250度,而且耐水,出于好奇,从修理厂要了一点,放在-26度冰柜中一夜,取出不硬,用手捻很润滑,把铁板烧到200度,放上一块,不散,不冒烟,维修技师还特意嘱咐我,可别用一般的黄油(高档黄油也可能达到此要求),夏天会流失,冬天会结冰,还会和水混合润滑性变差,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可供坛友参考,我车7年换刹车片,从来没维护过,特意看了导向销,还有一点硅脂,还有润滑性,我想有条件4-5年应维护一下,加点润滑脂,还要看跑的里程,用的程度,希望对坛友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   一般的润滑黄油也行的

好友你别忘了还有东北的坛友,在您那绝对没问题,到了东北零下几十度会结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石墨,石墨纯度高的坦刷!磨成粉

哈,用什么碳刷磨啊,我这有石墨-185,-190,-198等等,分别表示85%、90%、98%含量粒度低于100目。
付邮费可以给你邮寄点,厂里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石墨,石墨纯度高的坦刷!磨成粉

石墨太容易飞了,存不住,而且飞到刹车片上也是隐患。

网友:
做个记号,下次好找!

tehranmusic313.com/   zhishijia.org/  mv-blog.org/  funshion2014.org/

网友:
加点润滑脂

网友:
这个问题还哦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