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第一台完整的小机!

楼主(2014-11-17):
     找出20年前一直想装的小机图纸,简单构想一下开工!!要求不高,能响就行。哈哈!
     先在敷铜板上画图,第一次画,就直接画了。肯定会有擦屁股工程。

图纸

图纸

网友A:
L3就是所谓的再生线圈吧,怎样调节,依靠圈数还是C47的容量?

楼主:
扔到水里腐蚀,因为是第一次,用三氯化铁,腐蚀了1个多钟头。腐蚀完用洗涤剂,刷锅球搞定。(没有煤油,吸纳水)PS:后来去日杂店买这两样东西,店主是个妹妹,我问有这两样没,她说没有,她问我干嘛?我说洗油性的东西,她说洗甲水行不?我合计一下估计行,转头就买了一瓶,回头试验。

楼主:
引用 楼主:
扔到水里腐蚀,因为是第一次,用三氯化铁,腐蚀了1个多钟头。腐蚀完用洗涤剂,刷锅球搞定。(没有煤油,吸纳 ...

按,图装件,先装低频,调好后,装高频,和检波部分。装好的板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L3就是所谓的再生线圈吧,怎样调节,依靠圈数还是C47的容量?

按原理图分析估计是移动L3在磁棒上的位子,在根据情况增加,减少圈数

再生还没装,想简单点,从BG1的发射极,焊一根漆宝线到磁棒上绕几圈。具体试验后在定。

楼主:
引用 楼主:
按,图装件,先装低频,调好后,装高频,和检波部分。装好的板板!

调试后的板板。然后在给他找个壳。打孔,(固定板板的螺丝,调谐,和音量,调谐观察孔)

楼主:
引用 楼主:
调试后的板板。然后在给他找个壳。打孔,(固定板板的螺丝,调谐,和音量,调谐观察孔)

完成后的小机,过几天找个喇叭给他装上。对了,没有老锗管,找了一堆,9012.9015.8550随意代替的。今后再接着慢慢搞。
加一句,这玩意焊接和安装没有什么难度,唯独调式是需要一定耐心和毅力的(对我这个新菜来说)由于是两级高放,灵敏度真的比以前装的2管机好多。再生还没装慢慢折磨中。!!!

前面

前面

后面

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祝贺一下!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 精湛之技在于实作。
制作是 ...

谢谢老师的鼓励和回复,此机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自认为)持续折腾中,呵呵!

网友:
动手制作要赞,期待最终成品。看图片三氯化铁可能浓度低点,饱和溶液加温到35-40度腐蚀速度快。

网友:
线路简洁,效果还是可以的。

网友C:
第二级高放用电阻比较好,否则好自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级高放用电阻比较好,否则好自激。

谢谢老师指导,我这在没加再生的情况下还没自激,因为我的BG1找了个30多倍的8550,。哈哈奇葩吧!整体协调性还在不断改进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机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这话不假,就甲类功放就值得捣腾了…。如何提高音量音质?多大的Ic最适宜? ...

嗯嗯,谢谢偶像老师的指导和关注!!

楼主:
感谢,板主大神和乌鸦老师给加分。谢谢!!!!!!

网友D:
关注中。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注中。效果怎么样。

努力调试中,因为末级直接连喇叭,现在用耳机32欧姆调试,换上8欧姆的喇叭就失真,哈哈我在考虑是不是搞个射击跟随,或制作个变压器匹配下,估计能提高不少性能,再生还在研究中,目前是自制了一个拉线可变,连在BG1的发射极和可变的定片上了。连BG1的集电极收不到台,不知道啥原因(估计要仔细调整拉线的圈数,因为各级放大还不是最理想状态,先就这么放着。),持续折磨中。就目前用32欧姆耳机收听效果比一般(这里的一般是指我自己整的再生机)来复再生机好收台很多。懂的不多,纯数瞎折腾。呵呵呵!

网友:
你的图纸上的电池1.5伏,你使用的是2节1.5伏。所以你要仔细调整。

网友:
Hands on,做了再说

楼主:
引用 楼主:
努力调试中,因为末级直接连喇叭,现在用耳机32欧姆调试,换上8欧姆的喇叭就失真,哈哈我在考虑是不是搞个 ...

变压器绕完了, 用药盒做的骨架,0.13,1500圈初级,0.3,100.次级。上图,没有磁芯,呵呵!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变压器绕完了, 用药盒做的骨架,0.13,1500圈初级,0.3,100.次级。上图,没有磁芯,呵呵!

强烈赞成小机使用变压器输出,当前的匝数比兼带32欧耳机也没问题,变压器输出比射级输出要好听多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完成后的小机,过几天找个喇叭给他装上。对了,没有老锗管,找了一堆,9012.9015.8550随意代替的。今后 ...

实物图上的三极管和电路图上的标注好像发生了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成后的小机,过几天找个喇叭给他装上。对了,没有老锗管,找了一堆,9012.9015.8550随意代替的。今后 ...

“9012.9015.8550随意代替”,菜鸟坐等实验成果,然后“比葫芦画瓢”。

网友:
第一次做板就这么好,战一个

网友:
支持动手路遥万里始于足下,实践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强烈赞成小机使用变压器输出,当前的匝数比兼带32欧耳机也没问题,变压器输出比射级输出要好听多了。

谢谢老师的给予的指导。恩,这下弄小变压器更起劲了,买了罐六个核桃,有铁皮做磁芯。

网友:
使用变压器输出,效果应该不错,关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实物图上的三极管和电路图上的标注好像发生了变化?

因为是第一次画电路板,电路板上的三级管管教顺序不都是按顺时针EBC的顺序,有例外的,正因为这样才没使用老的锗管。怕把老管子腿掰断,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的给予的指导。恩,这下弄小变压器更起劲了,买了罐六个核桃,有铁皮做磁芯。

我当老师不够格,看大家的制作帖每天都在从中学习,咱们还是称同学最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祝贺一下!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 精湛之技在于实作。
制作是 ...

空谈误机,实干兴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绕制输出变压器,应了解一些必要的基础理论,按你所绕的数据不适合低电压功放。1500匝:100匝=15:1,用8 ...

老师今天的帖太及时了,正好解决我昨天试验初次制成的小变压器后效果不理想的疑虑,今天正在学习甲类功放的原理,被老婆抓住了,吊起来一顿皮鞭,!在昨天就将次级重绕了,分别是100,200,300,中间两次抽头,但是您说的初级也留抽头这个主意,太好了,当时没想到,过两天重绕一个!
第一次绕,就当失败是成功他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变压器的初级匝数并不多,正好用你绕的300匝次级就行,喇叭接100匝,匝数比为3:1, 8欧喇叭时,初级 ...

谢谢老师百忙中给予回复,嗯嗯,努力折腾中!!!!

网友:
说多不如动手,支持楼主

网友G:
为什么不使用PCB设计软件设计好PCB走线 然后再自制PCB板后来做呢

楼主:
谢谢冰岛老师知道,这两天被老婆抓,没时间搞。等有时间悄悄地干活!!!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不使用PCB设计软件设计好PCB走线 然后再自制PCB板后来做呢

不会用那软件,没时间学,有黑山老妖盯着捏!

楼主(2015-01-27):
看了很多硅管的低压电路,发现A类放大器几乎都是只有上偏流电阻,说同时有上下偏流的时候偏流会很难调,所以BG1,BG3的部分电路改了一下,不知道这样有没有道理,功放部分我觉得原电路不太给力,先按冰岛老师讲的方法折腾一下。然后在按下面的三个方按折腾,理论上那个更好些?下面是我乱画的电路。对了电源电压时3伏

网友:
应该严格按图要求调整各级工作电流

楼主:
55555没有锗管,哈哈!!!

网友:
灵敏度怎么样,整个均衡性?

楼主:
灵敏度,不错的,在调试的过程中感觉和我自己装的中夏6管机差不多(可能是我装的太差了哈哈)因为最后的功放部分还没弄好,整好了会发上来,另外我装的这台全是硅管,而这个电路的出处是<低压晶体管电路>里面1.5伏低压晶体管收音机的简化版,而《少年晶体管收音机》里只是一句带过,改电路是基于锗管设计的,有很多地方不太适合硅管,想要调整的最佳状态,需要一些改动。下面是电路图。如果原件齐全的话还是建议严格按原图中数据折腾。

网友:
再生线圈接在发射极中就好了,再生量容易调。最后一级不是甲类。

网友:
不要直角啊

网友H:
请问R2和C8是干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R2和C8是干什么的?

R2(46楼)是BG2的偏流电阻, 1楼的R2是AGC控制的电阻,C8我认为应该是高频滤波电容。把检波后的残留高频信号滤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R2(46楼)是BG2的偏流电阻, 1楼的R2是AGC控制的电阻,C8我认为应该是高频滤波电容。把检波后的残留高 ...

谢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