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朋友们关于机油的问题

楼主(2014-11-17):
相信不少坛友有车,请教两个问题
1有没有朋友用过  “喜马”  这个品牌的润滑油,就是“美佳润换油中心”专营的机油
2你有没有可能用这个不太出名的牌子

小弟先谢谢各位热心的朋友了
(朋友要做这个牌子的连锁,叫我给参考一下,只能在这请教朋友们了)

楼主:
不会这么冷清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这么冷清吧

用什么牌子的机油?我是比较慎重的 !
我不会用不了解的品牌。
开始,是 4 S 的那几壶油,后来,就只会选择 美孚,壳牌 。
4 S 的油,也是 壳牌 生产的。

网友A:
机油我只选正宗的美孚和嘉实多。

现在基本都是用深圳妈湾工厂生产的嘉实多,因为我知道怎样识别真假。

网友:
机油已经不需要一个新的品牌了,除非性价比能给人惊喜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回复

网友:
知道有一个骄马,说是日本的。我一直用嘉实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油我只选正宗的美孚和嘉实多。

怎么识别呀?请赐教!!!!

网友:
只用嘉实多的路过,别的牌子假货太多

网友:
油品一定要用大品牌,美孚应该是销量最大的,壳牌和嘉实多也可以,你都可以去官网上查询你附近哪里有的卖。车子保养好了才不容易出问题,用着省心。

网友:
新品牌真的不好做,尤其是有大厂和车友对品牌的熟知度,我见过打出1wkm一换油的小品牌磁护,销售2年消失了。
这东西利润不大,但是靠走量起来的,并且自己离开4s店以后的选择无非这几个品牌
壳牌,嘉实多,美孚,长城,这几大品牌其中又涵盖了全系列的标准,你没有突出的卖点,谁会换没有名字的品牌。
北京这边红壳  95,黄壳  125  ,用的非常的多,价格15w一下的车型(不包括增压系)一般够用了,价格也比较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