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电弧修开关

楼主(2014-11-18):
最近一直在搞一部德根卫星1400的残骸
目前电源、低放、音调板都搞得差不多了
这个机器里面里面有很多拨动开关
比如电源、U表功能、信源切换、AFC等等
这些开关手感非常好,都是ALPS生产的

在查体中发现,由于年代久远,这些开关或多或少都处于接触不良的状态
触点电阻非常大,以下面这个为例,接通状态时触点电阻为144.4Ω
一方面是因为年代久远,开关触点逐渐氧化
更重要的是,这些开关都处于微小电流工况,在接通/断开时几乎不会形成电弧
也就无法清洁触点
这个故障是在调试前级时发现的,因为发现前级增益非常非常低,都成了负的
可查电路怎么查都没有故障,有一天碰了一下信源转换开关突然好了
这才发现问题出在开关上,白冤枉了前级板上的诸多元件

按说最简单的处理方法就是直接更换
可是这些开关除了接触不太好并没有结构上的问题
而且去市场问了问,这些都属于定制的产品,根本没有货
所以解决问题只好靠自己了
前面说过,这些开关接触不良的一个原因是没有电弧,原因找到了,那么解铃还须系铃人
我们就制造一些电弧,用电弧来清洁触点
具体方法是用一只电容,我用的是2200u的,充电到20V左右
在开关断开时,把电容并在要修复的触点两端,然后接通开关
不出意外的话,在合上开关的一瞬间应该能听见电弧发出的爆裂声
这个开关和外围电路之间的连线已经断开了,所以不会影响外围元件

这样做反复几次
不必担心开关被烧坏,2200u的电容里存不了多少能量
再次测试开关的电阻,0.3Ω

考虑还有万用表表笔、表笔接触的电阻
短路一下表笔试试,介于0.2Ω和0.3Ω之间,那么不难推算出,开关的接触电阻不到0.1Ω

结论:电弧对于开关来说,并非只害无利,适当的电弧有助于消除开关触点表面氧化层,使开关接触牢固
          而过度的电弧容易引起触点烧伤,导致开关故障
         对于这种小电流的开关,制造起来要比普通开关难度更大,其原因就是接触问题,有专门为微弱电流设计的开关、继电器,其复杂程度、价格要比普通开关高出很多

注意事项:
          1.电容蓄能程度可在修复前通过短路试验,基本上能产生明显电弧,清脆爆响即可
                     针对这种开关,2200uF电容充到20V就很合适,电压再高电弧太大飞溅物多容易导致绝缘下降
                  2.利用此法修理请注意保护外围元件,一定要断开外围电路和开关某端的连线后进行
                     以免误损伤其它元件

网友:
                     对付这类氧化严重的开关,最好的办法就是拆卸下来之后将开关彻底解体,清洗其动静触头,#4师傅所言不虚,短路电流会烧蚀开关触头(信号电路使用的开关,其分断能力有限,触头额定电流约0.1A)。
                          我一般对待老收录机上的录放开关、功能开关等都是拆卸后彻底清洗,复原之前在开关的动静触头之间涂抹一些润滑硅脂或锂基润滑脂(俗称黄油),没有的话有高速机油(俗称锭子油)也可,这样修复后的开关使用寿命很长,电位器一类的只要碳膜没有明显磨损,用润滑脂或机油涂抹其触头与碳膜,同样可达到延缓碳膜磨损,消除噪声的目的。

网友(2019-09-17):
有人说WD40会腐蚀触点或溶掉镀银。
以我的经验WD40很好用,我曾在修理一款飞利浦收音机按键开关接触不良是因为太难拆用了WD40,还有一次因为139B收信机双联电位器接触不良,无法拆,就在外壳上打小洞,往里边喷了点WD40,这两次都很成功,到现在十多年了,两机仍然好用。

网友A(2014-11-19):
矿坛就是需要这种帖子,本版加分加精高亮鼓励,进来看贴的 不回帖也希望你能给个分鼓励一下。

    对于信号级的开关,很多时候都是触点氧化产生故障,用火花确实是一个很方便的方法,最好建议能把开关分离电路后进行,避免修好开关烧了电路

网友:
巧妙的以毒攻毒,谢谢楼主分享经验,大力顶。

网友:
你这样的是属于低压大电流短路烧的,这样的效果一般不会太好,短路后的面会不平整不耐用,建议使用激活显像管的原理,用高压小电流形成真正的拉弧

网友:
好办法,有机会一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矿坛就是需要这种帖子,本版加分加精高亮鼓励,进来看贴的 不回帖也希望你能给个分鼓励一下。

    对于信 ...

感谢加分鼓励!
用这种方式必须切断开关和原有电路的连线
不然很容易烧坏其他电路

网友:
我也学习了以后能用上

网友:
我一般都是拆开搞 效果比较好~~~~~全部拆开搞搞干净,效果很好的~~~

网友:
电弧会把表面处理的保护层损坏,此法不宜使用。仍应该清洗,涂导电润滑剂。

网友:
这种小开关结构简单拆开检修并不复杂,接触磷铜片却很薄,电弧烧蚀很容易把接触面烧毛烧出洞眼,干嘛用电狐烧蚀修理?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网友:
电孤会烧出不平整的坑  虽然暂时接触良好  但会加快磨损

网友:
我认为应该灌入酒精来回拨动百余次,利用开关触点来回相互摩擦把氧化层磨掉的办法比较好

网友:
这种方法是新颖,但毕竟是对弱电设计以耐磨防腐为主,就怕电弧伤害表面防腐层,最佳方案是清洗而不是打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