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对电瓶加装电容的讨论如火如荼,我给你们上点实物!

楼主(2014-11-19):
看大家讨论了半年了,也没有人搞点让我等小白来膜拜的实物,今天正好看到帖子浮出水面,我才意识到,该出手啦

不管这东西理论如何,但对于车辆频繁启动是有好处的,但仅适用于经常用车的,我的车由于经常停放,短则2周,多则要8周,(由于工作,长期出差在外,回家来,还不好好的享受一下家庭的温暖)
我那时很喜欢汽车改装,不管是外观,还是动力提升几乎都涉及到了,也在修理厂工作过,所以有点可以说的,自我感觉占很大部分,实践出真章呀!
先上我在我的车上用过的电容,现在一直保留

2只音响电容,一只电瓶启动保护电容(方的)

体积

楼主:
浏览器老是崩溃,将就着看吧。

电瓶电容保护器,是所谓日本的产品,估计也是南方仿制的,但对与我喜欢车载音响,并且喜欢大功率玩法的,必须对电瓶及电压波动要有一定的控制,所以,这个东西在我电瓶亏电的情况下,还是能够打2--3次火的。

我的汽车音响,虽然不是高级的,那时热血小青年,喜欢动静大和感官上的刺激,所以玩的有点大,

那些装车图片由于以前我们玩车的论坛关闭加上换了几台电脑,照片无法找到,只能拆下来的还能慰藉一下自己。

以前的是国产4声道功放  就是现在可以找到的v12功放2台。国产CD ,1对高音头,1对6.5寸国产,前门 ,一对6.5寸后门,一对6*9后隔板,2只无源国产12寸低音独立单元。这一套国产下来,功率也有1kw了,喜欢重低音,都是车体一起匡匡的,有点要散架的意思。4个小时基本就不能着车了。以前是吉利豪情,电瓶55ah的。

这鞋还不算,还有我比较喜欢加装灯光,前面改装前杠,定制的,杠上装2只3镚子的真空远近光一体大灯,嵌入式的,
那是还没有led灯,底盘加装22寸霓虹灯2只,车内也有,车顶4只组合式大灯都换成100W一只的灯泡。

如果没有加装电容滤波和缓解压降的问题,首先是开那些辅助灯时,明显发动机抖动,像缺缸状态(3缸1.0的发动机),换远光时,更加明显,行驶中,换光,发动机效率下降明显。

音响电容也是这样,低音峰值时,车内仪表忽亮忽暗的。

不管怎么样有一定的好处,就是平稳电压和瞬间压降的。

我的这套电容后来移植到我的另一台车上,加装100w大灯6只,疝气灯4只,排量1.6 ,也能有效减少仪表忽明忽暗的,和发动机转速不平稳的状况。

车是用来开的,有问题很正常,花点小钱,让闲暇的时间充斥一下挺好的,比喝酒砍蛋强多了。

好了,写到这吧,要不浏览器又要崩溃了。有什么讨论的继续,

网友:
我一直觉得这个没什么作用

网友:
,楼主的法拉级电容很特别。应该对电瓶有点好处

网友:
估计没多少作用,加装音响的估计有点效果....

网友:
并在电瓶上,改善电瓶质量。

楼主:
还是对频繁启动有好处的不经常用车的不建议使用!

网友:
电瓶本身就是一个大电容

网友:
装好之后,交流内阻,直流内阻,分别测试一下,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我对电路不懂,问问各位大哥:发动机启动一次需要多大电流?需要多长时间?启动一次需要的电能消耗多少?  那电容容量多少?释放时间多长?
发动机启动的电流需要配多少平方电线?上面电容的连接线多少平方?
按照上面的线,个人觉得哪怕线后面接的不是电容,而是14.4V 1000A的电源,对发动机的启动也没多大帮助。
汽车如果被放电过度,给电池休息一下能回来一点,这个时候可能没那个电容也能打着火(不能证明是电容的作用),甚至以前大车司机在冬天还给电池浇热水起应急作用。
对于所谓大功率灯更不能理解,开了灯发动机已经超负荷工作了,这个时候不但发电机发哦电不够你大灯用,甚至已经在抢你电池电了,这个时候电容能自己发电帮助?这个时候应该是加油门增加发电机功率才能根本解决电池亏电问题,当发电量超过耗电量,电池才起到一个电容作用。

网友:
如果楼主坚持是电容的作用,我建议做个实验,经常开摩托车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当电池快不行的时候(或者亏电太多),开大灯就一闪一闪的。这个时候把电池撤掉,换上所谓的电容,看看是否就不闪了并且亮度提高!!!-----当然实验要注意安全!!!!

网友:
我多次建议过做盲试,就是没有谁敢做的。

网友:
电容也不是发电机,它里面的电还是电瓶的,平时对电瓶爱护点比什么都强,多此一举。

网友:
头一次见到这么大的电容。

网友A:
大炮。。装上都没地方固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炮。。装上都没地方固定吧。

大的是音响电容,小的是电瓶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的是音响电容,小的是电瓶滤波电容

学习了。有人 装这个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对频繁启动有好处的不经常用车的不建议使用!

是不是写错了,应为:不经常用车的建议使用。

网友:
补充一下,我认为不经常用车,电瓶会亏电,往往会造成启动困难,并了电容会加大启动电流,容易启动,但要达到此目的,你的电容器容量太小了,电容器的最主要特性是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因此对电压稳定有一定作用,对音响效果有改进。

网友:
伪科学无处不在。电瓶本身就相当于一个大电容,对于整车的电压稳定起绝对作用,车上不论什么音响也无需再多装电容。耗电一千瓦的音响一般人都没玩过,只是广场上开大会时才能见到。所谓峰值功率和耗电是两个概念。很多人都误以为家里的台式机电脑加上显示器要三五百瓦了,其实串一个电流表测一下,也就百瓦多点。

还有人说并上电容能减少电瓶的内阻,简直更可笑。

理论上讲电容也有储能作用,说是连上几个电容后能多拉两三次车那简直是可笑,那点能量和电瓶比起来,一个是装满水的大水塔,一个只是一杯水。

以前看有些小年轻改装汽车,基本就是改排气管子,一个改高压线。把排气管子去掉三元催化和消音器,改成直排,这样排气顺畅了,动力肯定增加,排的都是害人的尾气了。可笑的是把原车的带电阻的高压线换下来,换上粗的直连的金属线,以为这样就能火花强劲,其实真错,带电阻的高压线是提高点火高压的,没学问真可怕。

网友B:
我认为带电阻的高压线是为了减少高压跳火时对车载收音机的干扰用的,至于在电瓶上并联电容完全是画蛇添足可笑至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带电阻的高压线是为了减少高压跳火时对车载收音机的干扰用的,至于在电瓶上并联电容完全是画蛇添足可笑 ...

说的对,也是为了减少打火时对无线电设备的干扰。

带电阻的高压线,会提高点火时的电压,不易失火,可以尽可能保证每次都能点着火。一开始设计时只是考虑实用为主,能量是守恒的,电流大了电压肯定会降低,反之,高压会高。高压打火时只要高压足够能打着火即可,电流大小本身对放电而言并无意义。

网友C:
在车上装了那么多的大功率设备,加电容作用不大,心理作用而已。最好是加多一只电瓶,适应连续大电流放电,要么就换装大容量电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车上装了那么多的大功率设备,加电容作用不大,心理作用而已。最好是加多一只电瓶,适应连续大电流放电, ...

发电机要不要加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带电阻的高压线是为了减少高压跳火时对车载收音机的干扰用的,至于在电瓶上并联电容完全是画蛇添足可笑 ...

高压线减少无线电干扰是其中一个道理,但是重要的作用是控制点火能量和次数,这个很多人不明白,  高压线的静态电阻和火花塞间隙串联形成一个回路, 高压送来的时候, 放电间隙电阻无穷大,用全电路欧姆定律就能知道,这个时候火花塞两极上的电压最大,容易产生火花跳火,当火花塞跳火发生后,电极间因为放电电弧而短路,此时电极两端的迅速下降,电压被高压线分走,迅速灭弧, 高压包中的能量得到保留,当高压包过零电压再次负升高的时候 火花塞再次点火, 这样在一个点火周期内 火花塞在极短的时间内 迅速的多次闪电几次,并能保持每次点火能量接近并均衡, 这样用最简单的方式延长了火花塞的点火时间,这样 点火时间被延长的可靠性远比一次高能的点火要来得可靠,所以现在电阻高压线几乎都被普及了,  高压线电阻减小 虽然点火能量大了但是点火时间非常短, 高速下失火的几率反而会增高

网友D:
我再后备箱功放供电的地方并了一个20AH的4S磷酸锂铁。。。拆掉电瓶打火20次都没事。。。前两天天冷了,保养20AH铁锂,换成4AH的3S动力锂电,拆掉电瓶,打火20次还是没问题...2.4排量.
电瓶是35AH的卷绕,电瓶到后备箱我用的8方的硬芯线连接.
卷绕电瓶520元包邮,电线用了5.5米72块.20AH磷酸锂铁带保护板是300,4AH的没有保护板130. 一共一千不到...
如果是铅酸电瓶,60AH的好质量的得500左右,你那个大电容应该也需要一两百块吧..并联电容,说真的没用- -也得100块.总造价比我这个也便宜不了...
所以,有这方面需要的兄弟,可以参考一下我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再后备箱功放供电的地方并了一个20AH的4S磷酸锂铁。。。拆掉电瓶打火20次都没事。。。前两天天冷了,保养2 ...

我这是音响功放用的,用于低音输出的,只要是平稳电压波动太大对功放和低音失真的。快10年的东西了价格小贵400+一只,主要是外观党,放在后挡板上,电压有指示上下跳动。
方的是电瓶用的稳压的,抑制电压波峰,和发电机的电调是一个性质,都是平稳电压波峰和抑制瞬间电泳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