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6N16B前级+场效应管K1529,J200功放板已完成

楼主(2014-11-19):
电子管6N16B前级+场效应管K1529,J200功放板已完成。手工刻制的240*200电路板,即将装入奇声机箱,先看这些图吧,随进展陆续上图。

网友A:
这类花生管管座很难找,好像只能采用直接焊接在PCB板上,请教LZ的6N16B前级阳极采用多少伏的电压,谢谢!

网友:
喜欢场效应管的内敛

网友:
上电路图看看?

网友:
制做的挺好,音质是否达到预期效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类花生管管座很难找,好像只能采用直接焊接在PCB板上,请教LZ的6N16B前级阳极采用多少伏的电压,谢谢!

八达的一台前级就是用的花生管,没注意型号,不知道是不是6N16B,

网友C:
要是未级用上K176和J56,前级用上西门子12AX7, 这机器音色惊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花生管管座很难找,好像只能采用直接焊接在PCB板上,请教LZ的6N16B前级阳极采用多少伏的电压,谢谢!

设计210伏,6N16B不用管座的,有护板,还需要钻孔固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计210伏,6N16B不用管座的,有护板,还需要钻孔固定。

我也有几只花生管,好像是6J1BQ和6C33BQ,具体型号记不太清楚了。现在外地,回去看下,也学朋友这样做一个听一下。谢谢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八达的一台前级就是用的花生管,没注意型号,不知道是不是6N16B,

我有几只好像是6J1BQ的花生管,也可以做前级电压放大用。

网友D:
佩服手工刻板的,我都是画板然后蚀刻,顺便晒晒我用6N16B做的前级和功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类花生管管座很难找,好像只能采用直接焊接在PCB板上,请教LZ的6N16B前级阳极采用多少伏的电压,谢谢!

如果要求不高,6N16B最低可以使用15V供电

网友E:
真漂亮,做的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佩服手工刻板的,我都是画板然后蚀刻,顺便晒晒我用6N16B做的前级和功放

靓仔小花生,真不错

网友:
胆结石!6N16+场管的声音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几只花生管,好像是6J1BQ和6C33BQ,具体型号记不太清楚了。现在外地,回去看下,也学朋友这样做一个 ...

可以的。好像6C33B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漂亮,支持DIY,静等完工欣赏妙韵。
电子管的脚呀,长得象八爪鱼哦。

是啊,就是八只脚的,太纤细了。好在较容易锡焊。管子下边有一个2.5LED,不知为什么两个发光颜色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漂亮,做的真不错。

海河大版主夸奖,难得。谢谢。进度慢些了,上班时偷偷弄的。别着急,

网友:
引用 楼主:
海河大版主夸奖,难得。谢谢。进度慢些了,上班时偷偷弄的。别着急,

以前我也是上班偷着弄,其实也不是偷偷,就大鸣大放,当头的看着还好奇了。
现在不行了,

网友:
请楼主上电路图看看啊~~~~~~~~~~

网友:
又是手工版,哈哈,都是非常厉害的人,等我刻完了,也来上上图,哈哈!

网友:
羡慕啊!没技术的等大虾们做些来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未级用上K176和J56,前级用上西门子12AX7, 这机器音色惊人!

都是老毒物,能出很毒很毒的声音。

楼主:
遇到困难。网购2个uPC1237,试机,都不行,7脚都不能充电,电压为0伏,断开7脚,延时电容充电正常。一块6脚电压26伏(主电源电压±30伏),显然6脚未导通。另一块6脚无电压,继电器(24伏)不吸合,继电器已做试验,完好,说明这块6脚内部短接7脚。发现两块1237印字不一样,价格异常便宜(1.1元),怀疑都是坏的(信不着的珠江佬)。现在只好跳过继电器,,,,,用普通功放管2SB778,2SD998代替2SJ200,2SK1529(怕弄坏了),功放板已可以工作,电子管和偏压部分正常了,,,,星期天正式2SJ200,2SK1529试机。今天试机悟出一个想法,有电子管的功放,没有开机噗声的。喇叭保护可以简单。另外又查了一下资料,1237也可能没坏,确实是1脚电压超过1伏了,不知是功放电流原因,还是3个三极管原因,明天查。

网友:
漂亮,做的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