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14耳放电路的改进

楼主(2014-11-20):
贵州网友要求提供一个6P14耳放电路,本人曾经设计过一个6P14阴极输出电路,由6N6推动。由于阴极输出功放对输出变压器要求不高,耳放不需用太大的功率,可以使用较低阻抗,这样推动电压可以降低。<电子报>介绍过一个类似电路,原电路采用1K:32欧姆输出变压器,初级直流电阻270~320欧姆之间(如直流电阻不够,可以串接直流电阻,同时并联旁路电容)。E字铁芯舌宽21mm,叠厚32mm,初级0.14mm高强度漆包线乱绕1600匝,次级0.21mm漆包线125匝,硅钢片顺插,初级阻抗3.5H。
       改进意见:增加大回环负反馈,6P14帘栅极串100欧姆电阻,输出变压器次级加电阻负载,接到耳机插孔中心片与地之间,避免未插耳机时空载,电源变压器次级高压240V就够用。

网友:
多谢白版的分享!图片收藏了!

网友:
好电路,白版主改进的条理清晰,实用性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版你好,听说用6c19做耳放很好。是真的吗?感觉省了输出牛挺好的,就是不知道好不好听。

没有实际听过,不好妄加评论。6P14阴极输出,对输出变压器要求较低,也是不错选择。

网友:
很好的改进,6P14阴极输出我做过一台,音质很好。谢谢白版主,图收藏了。

网友:
收藏了,以后有机会试试。

网友:
收藏电路图,感谢白班主

网友B:
增大负反馈是为了进一步降低输出阻抗吗?另外,100欧的帘栅电阻不要如何?消震吗?还是所谓的保护作用?求老师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大负反馈是为了进一步降低输出阻抗吗?另外,100欧的帘栅电阻不要如何?消震吗?还是所谓的保护作用?求老 ...

加适当负反馈是为了降低失真,同时该电路不需要太大的电压增益。帘栅极电阻起保护作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适当负反馈是为了降低失真,同时该电路不需要太大的电压增益。帘栅极电阻起保护作用。

对帘栅级电阻起保护作用这种机制还不甚理解。对于手册上的标称的值,只要达到电压要求,即为安全值,为何反而要保护?如果把电阻当成限流用,亦解释不通。求老师解释根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帘栅级电阻起保护作用这种机制还不甚理解。对于手册上的标称的值,只要达到电压要求,即为安全值,为何 ...

理论与实践有区别,很多电路是为提高安全系数设计的。

网友:
不错的电路,支持耳放牛推。

网友:
电子报的------------------------杰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增大负反馈是为了进一步降低输出阻抗吗?另外,100欧的帘栅电阻不要如何?消震吗?还是所谓的保护作用?求老 ...

俺认为这个电阻的作用是用于限制最大屏流的,附加作用是略有一定的负反馈作用降低失真。

网友:
森海塞尔的顶级耳放,价格20万左右.它的电路好像就和本文的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俺认为这个电阻的作用是用于限制最大屏流的,附加作用是略有一定的负反馈作用降低失真。

这个电阻串接在帘栅极,三极接法屏极电压输出100%反馈到帘栅极,是帘栅极负反馈的特殊情况。

网友:
收藏了,有空做一台。

网友:
一直在纠结 耳放的功率 不懂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电阻串接在帘栅极,三极接法屏极电压输出100%反馈到帘栅极,是帘栅极负反馈的特殊情况。

我是从特性曲线理解的。观察过一些多极管的帘栅极电流变化曲线,当栅压输入较大接近0时并继续增大到正偏压时,帘栅极电流是迅速增大的。而这个增大必然使得串接在帘栅极的100-200欧的电阻压降增大,从而导致帘栅极电压降低。对多级管来说,帘栅极电压的变化对屏流控制是相对敏感的,正是这种敏感,帘栅极电压的降低限制了屏流的增加而使其趋于平缓,避免了屏耗异常。也起到了对屏流的反馈控制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从特性曲线理解的。观察过一些多极管的帘栅极电流变化曲线,当栅压输入较大接近0时并继续增大到正偏 ...

限制屏流就是在起保护作用,没有任何矛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限制屏流就是在起保护作用,没有任何矛盾。

是这样,俺接触电子管时间不长,关于这个电阻作用没找到原理说明,有些东西只能靠猜了。
顺便请教白版:手册上6J5阳极电流10mA,但有项极限运用参数:最大阴极电流20mA,它表示什么意思?是不能超过这电流还是指超过这电流会影响其输出特性吗?观察6J5的曲线图是可以到30mA多的,新手学习中,没弄懂这个这个最大阴极电流意味着什么。超过20mA运用是否会造成阴极早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这样,俺接触电子管时间不长,关于这个电阻作用没找到原理说明,有些东西只能靠猜了。
顺便请教白版 ...

6J5最大阴极电流是电子管极限参数,包括屏极电流与帘栅极电流,屏极电压与屏极电流的乘积不能超过屏极最大耗散功率(曲线图上的点划线)。三极管阴极电流可以认为是做整流的最大输出电流,如6N1最大阴极电流25mA,做简易收音机整流时的最大输出电流。甲类RC耦合放大电路不可能出现这么大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是那个贵州网友,刚刚才看到白版提供的电路图,衷心感谢白版!
正好我还有1公斤多片厚0.23进口Z9的EI6 ...

我现在用iPad平板上网,很多字符打不出来。初级阻抗按1K计算,66的片子,初级0.14mm漆包线绕1600匝,变比=根号Rc/1000欧姆X0.8,把次级几个阻抗分别代入,根据变比得出次级匝数。原电路初级1K,次级32欧姆,与实际绕制数据不符。
        如0-50欧姆为根号50/1000X0.8=0.25,1600X0.25=400匝。50~150欧姆间匝数为290匝,150 ~300欧姆匝数为300匝,300~600欧姆匝数为420匝。
         次级线径,输出功率按1W计算,0~50欧姆0.27mm,50~150欧姆0.20mm,150~300欧姆0.17mm(可以取0.20mm,下同),300~600欧姆0.15mm。
铁芯顺插,留0.15mm空气隙。初级直流电阻不足270欧姆,可以串接电阻(需并联电容)。

网友C:
引用 楼主:
6J5最大阴极电流是电子管极限参数,包括屏极电流与帘栅极电流,屏极电压与屏极电流的乘积不能超过屏极最 ...

屏压与屏流的乘积不超过最大屏耗这点我知道。可能是我表达得不清楚,其实我想知道的是甲1类中,动态情况下,屏流以工作点为中心上下摆动,在屏流振幅摆动到最大(例如接近0栅压30mA左右)时,已超过了6J5最大阴极电流20mA,这时管子的阴极电流发射状态是否还是正常的?这种动态电流超过最大阴极电流的状态是否会导致阴极早衰和输出上的力不从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压与屏流的乘积不超过最大屏耗这点我知道。可能是我表达得不清楚,其实我想知道的是甲1类中,动态情况 ...

在设计电路时不能让电子管工作在这种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设计电路时不能让电子管工作在这种状态。

俺也认为是这样的。只是看过坛子的一些6J5线路,动态时最大阴极电流都是超标的,觉得有疑问。谢谢白版

网友E:
以前追求过耳放的,但是用了一段之后发现耳放不是好东西,一个月后两耳听力严重下降,所以我把所有的耳放都送人了,往后只玩功放不玩耳放,过了大半年两耳听力才好起来。

网友(2017-06-07):
引用 网友E:
以前追求过耳放的,但是用了一段之后发现耳放不是好东西,一个月后两耳听力严重下降,所以我把所有的耳放都 ...

对, 特別是入耳式耳机。

网友F(2017-11-07):
大家注意了 6N4  4、5脚的电压是12.6V,不是6.3V的哟,若要用6.3V,那就应该4、5脚连接,与9脚中间抽头组成并联结构,这样才能接6.3V。

网友(2018-01-08):
引用 网友F:
大家注意了 6N4  4、5脚的电压是12.6V,不是6.3V的哟,若要用6.3V,那就应该4、5脚连接,与9脚中间抽头组成 ...

是吗?电子管型号开头数字不是表示的灯丝电压吗?6开头表示灯丝电压6.3伏,12开头表示12.6伏,1开头表示192伏,,,也记错了?

网友:
1开头表示灯丝电压1.2伏

网友:
图不错。抽空弄台听听

网友G:
这个是老图了吧?6P14这种高跨导五级管,一级6N3 取消阴极旁路电容 推他都绰绰有余了啊。就算6P14阴极变阻抗输出需要额外的推动电平,一级6N3也足够了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老图了吧?6P14这种高跨导五级管,一级6N3 取消阴极旁路电容 推他都绰绰有余了啊。就算6P14阴极变阻 ...

请注意,这个电路,末级是阴极输出,所以,末级没有电压放大,只有电流放大。输出的电压幅度,就是推动电压的幅度。末级使用阴极输出的好处是,对负载阻抗的变化不敏感,以适应多种不同阻抗的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注意,这个电路,末级是阴极输出,所以,末级没有电压放大,只有电流放大。输出的电压幅度,就是推动电 ...

我知道啊 。我不是说了吗?就算阴极输出 6N3的放大倍数也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注意,这个电路,末级是阴极输出,所以,末级没有电压放大,只有电流放大。输出的电压幅度,就是推动电 ...

所以说他是老图啊。以前的音源输出灵敏度低。这种图放到现在就不合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