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相制版法制作pcb

楼主(2014-11-20):
小时候一做pcb就犯难,那时候电脑还没有普及,设计pcb只能靠手,先在坐标纸上画好1:1图样,审好后用硫酸纸描图,制板用过松香酒精、硝基漆、手喷漆,甚至尝试过沥青,老书上的方法我能尝试的都试了一遍,简单的用松香酒精,复杂的就要用油漆,干燥后用刀刮。
工作后,用自己的劳动所得买了台打印机,自此,照相制版成为可能。不得不承认,热转印比照相制版容易很多,但适合于小面积,线条也不能太细。复杂的、面积大的还得是照相制版。
今天请假办事,在家做了几张板子。简单的记录了一下过程。
一、设计pcb
专业的pcb设计多使用protel,这个软件很专业,得学上一阵子,我平时很少用它。layout是很简单的pcb设计软件,虽说比不上专业的功能强大,处理一些小板子还是很容易的,学起来也容易。
二、覆铜板预处理
选取合适面积的覆铜板,用清洁丝蘸少许洗洁精擦洗,将油污锈垢清理干净,露出金属光泽,表面微微的划痕有助于感光油墨的附着,用清水冲洗干净后立即擦干并用热风吹一次。

三、涂覆感光油墨
感光油墨又叫感光蓝油,是一种负性感光材料,经365nm紫外线照射后会发生聚合导致不溶解,未经照射的则会被显影剂洗去,从而形成影像。买到的感光油墨一般为较深的蓝色,使用前需要调匀,取出适量用稀释剂稀释后使用。稀释剂为一般丝网印刷用的油墨稀释剂,也可以用丝网印刷使用的开孔剂代替,此二者均是有机溶剂复配产品,味道较大,挥发强烈,需要在无紫外光和通风良好的条件下使用,带好口罩,注意防火。将油墨稀释到如稀米汤即可。涂刷工具使用8号左右的油画笔,占取油墨,均匀涂抹在覆铜板上,不要来回涂,要从一侧匀速向另一侧涂刷,如果油墨不能自然溜平将划出的道道覆盖,说明油墨太稠或太稀。涂完后平放静止片刻,然后用热风吹至不黏手,然后冷却,待表面硬化后即可使用。照明使用小功率白炽灯,尽量不用冷光源。

四、打印菲林
在等待干燥的时间里,可以用打印机打印出图,要选择负片出图,也就是不需要保留的线条为黑色,可以使用单面磨砂的菲林片,有点像现在医院打印影像报告的材料,也可以使用硫酸纸。耗材要根据打印机来选择。

五、曝光
使用专用的晒版灯,灯架与日光灯通用,消毒用的紫外灯是254nm的,不能用来曝光,我第一次就用了紫外消毒灯,结果无法曝光。晒版灯可以到卖丝印耗材的地方买到。日光灯、节能灯也可以用,时间要长一些而已,太阳也可以,时间短,但难以掌控,大气不是我们能控制的。曝光灯的数量、间距、照射距离、照射时间要根据情况而定,小板用一根灯管就够了,有条件可以自制一个曝光箱。
这是我在地上临时搭建的曝光台照射距离8厘米

铺底片时要注意,打印油墨的一面要贴在覆铜板上,这样可以使边沿清晰,上面要覆盖一块薄玻璃要能搞到复印机或扫描仪里那块玻璃最好,透明的亚克力也可以,就是表面容易花,同等厚度下用玻璃的曝光时间要长一些。具体时间要实验决定,室温、油墨质量、光源、照射距离等因素都会影响时间。

这个油墨已经三年了,不知道在卖家那里放了多久,要用时7分钟才能搞定

六、显影
显影剂使用碳酸钠,也就是俗称的纯碱、面碱,某宝上都是包好的小包,在超市卖的半斤装才两块钱。两升水加入大约三分之一汤匙就可以了,ph值在8到9之间。显影速度与显影剂浓度和温度有关,不可加热,温度在20到25度即可。侵泡一分钟后,用油刷轻轻刷洗表面,大约在一分半到零分钟即可看见图形,随着图形的清晰,注意观察图形的完整程度,缺损可以弥补的可以继续显影,无法弥补的就要用脱模剂洗去所有墨迹后重新制板。油墨厚的地方要勤刷,减少板子在显影剂中的时间。显影完毕后,用清水洗净版面,用擦干,进行修补,修补后置于阳光下或用晒版灯照着一段时间进行坚膜处理。操作时带好橡胶手套。
处理完的板子,上面深蓝色的是修补位置

处理了十张板子后的显影液,

七、蚀刻
蚀刻剂的种类很多,很多人喜欢用某酸加双氧水,特点是速度快,但药品不宜长期保存,某酸易挥发,放在室内对身体不好,且属于管制品,不好买。双氧水质量良莠不齐,本身好分解,开瓶后要尽快用完,否则剩下的就是水。还有一种白色的所谓环保蚀刻剂,其实就是过硫酸铵或过硫酸钾或过硫酸钠,到化学试剂商店就有卖的,属于危险品。以上两种都用过,毕竟家里是做化工生意的,材料容易获得。虽说三氯化铁在蚀刻领域的地位逐渐被替代,但家庭diy条件远不及工厂,使得工厂里的优势在家庭中体现不出来,相比之下还是三氯化铁在家庭diy中综合优势更好些,主要是安全、无毒、易购、稳定、操作简单,就是时间长了些,十几分钟对于工业生产是不可以忍受的,但diy就无所谓了。在配制时先要将水酸化,ph不能大于2,不加酸会浪费一些三氯化铁而已。
这是我复配的三氯化铁蚀刻液,除加酸酸化之外,还加入了咸盐,可以加快反应

蚀刻完成

八、钻孔
有一台台钻用来钻孔,感觉杀猪用了宰牛刀。天完了,钻孔扰民。直柄的小径钻头太烂,进口的又太贵且不好买到,索性买了些二手的数控用小径钻头,很好用

九、脱模
这一下午就干到蚀刻,后续工作待有空去完成。钻孔完成后就是脱模,脱模剂用的是氢氧化钠,俗称烧碱,浓度大约在10%到15%,室温浸泡使得油墨从版面脱离,用水洗净后干燥。脱模液可以重复使用,太脏了就可以换掉,用塑料瓶盛放,用搪瓷或塑料盘操作,绝对不可用铝制器皿。配制时不能用热水,容易沸腾伤人,溶解过程有些呛人,可以戴口罩。操作要带好橡胶手套和护目镜,它腐蚀皮肤比酸快,要千万小心,要是弄到皮肤或是衣物上要用水冲洗干净,有必要抹点稀醋中和。

十、铜箔防腐及印字
铜箔防腐可以用阻焊蓝油、绿油、红油,具体过程与照相制版类似,只打印焊盘就行,曝光后用酒精擦去焊盘处未固化油墨即可,此步骤应在钻孔前进行,否则油墨会进入孔内。也可用镀锡液化学镀锡,药水质量也是良莠不齐,弄不好会氧化焊盘,不建议采用。曾想过把老婆捡到的大银戒指溶掉做个镀银液,细想想没那必要,diy没那么多讲究,氧化了用刀刮一刮也就是了。
有专用的印字油墨,但需要做丝网,成本高,正面印字可以像制板那样热转印,很方便。

补充内容 (2014-11-26 17:57):
在此声明,此帖仅作为照相制版基本技术流程展示,不讨论各类制版技术孰优孰略,免得口水。用什么方法制版,根据个人条件与习惯选择,无强求之意。

网友:
过去看到的有关制版的帖子大多只言片语,让人不得要领,此帖制版步骤详尽,赞一个!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A:
楼主的这个方法有些繁琐,不知道你用没用过热转印法,那个比你介绍的这个方法简单多了

网友:
又学了一招,以后自己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这个方法有些繁琐,不知道你用没用过热转印法,那个比你介绍的这个方法简单多了

你用热转印做个10mil的线宽和间距试试,

之初是用过热转印,但被摒弃了,我不用热转印除了间距和线宽受限外,蚀刻后边沿毛糙和表面毛糙也是问题,特别是蚀刻时间长、温度高时尤为严重,对打印机墨粉质量要求较高,后灌的墨粉效果很差,制作大面积和双面时拓印用熨斗容易走形,除非使用过塑机,一台好点的得四五百,又占地方又费电,
要是制版量大一些,且板面较大的时候废纸,要反复打印热转印纸,一张好的菲林片用上几十次不是问题。

网友:
方法不错,只是成本有点高了

网友:
楼主说的照相制版法,原来就是我们常说的感光板。这玩意好是好,就是太麻烦,一般业余制作,热转印还是不错的,操作熟练,也能做的很好,主要是过程简单。有条件搞个雕刻机就更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用热转印做个10mil的线宽和间距试试,

之初是用过热转印,但被摒弃了,我不用热转印除了间距和线宽受 ...

热转印完了拿油性笔补补,腐蚀确实不能长时间的,后来我用硝酸兑水,那玩意快的很,一根烟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转印完了拿油性笔补补,腐蚀确实不能长时间的,后来我用硝酸兑水,那玩意快的很,一根烟的时间

谋酸加双氧水,比例合适的话,一分钟内搞定,硝酸太呛人,大红烟严重伤身及电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谋酸加双氧水,比例合适的话,一分钟内搞定,硝酸太呛人,大红烟严重伤身及电器。

主要我这只有三种酸,盐酸硫酸硝酸。双氧水木有,又不想买。你说的那个酸是什么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我这只有三种酸,盐酸硫酸硝酸。双氧水木有,又不想买。你说的那个酸是什么酸啊

盐酸,或硫酸加咸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热转印完了拿油性笔补补,腐蚀确实不能长时间的,后来我用硝酸兑水,那玩意快的很,一根烟的时间

用硫酸亚铁溶液蚀刻,速度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