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关于民用发射的一些规定〔不包含业余段〕

楼主(2014-11-21):
在本坛的技术区.不时有旧发射帖被翻出来.为使坛友正确研究技术.不至于发生下列的情况;

某甲的AM发射加大了发射功率.某水力发电站机器运转马上异常.这是数年前河南省发生的事故.发射人己刑事区留

某乙玩不知频率的发射.邻居的心脏起搏器停止了工作.幸好及时叫到了救护车.这是数年前美国发生的实际事件

敬请留意本规定的频率/工作模式和场强规定.知道什么频率是可做.什么频率是不可做.这样研究技术.就不

会犯错.心安理得

微功率(短距离)无线电设备的技术要求

一、具体技术指标

  (一) 通用微功率(短距离)无线电发射设备

   A类设备

1.使用频率为:9kHz-190kHz

      磁场强度发射限值
9kHz-50kHz        72dBμA/m(10米处)(准峰值)
50kHz-190kHz        72dBμA/m(10米处)(每倍频程下降3dB)(准峰值)
B类设备

  1.使用频率:1.7-2.1MHz,2.2-3.0MHz,
        3.1-4.1MHz,4.2-5.6MHz,
        5.7-6.2MHz,7.3-8.3MHz,
        8.4-9.9MHz

  2.所发射的磁场强度在距设备10米处不大于9dBμA/m(准峰值)。

  3.频率容限:100×10-6

  4.6dB带宽不大于200kHz

  C类设备

  1.使用频率:6.765-6.795MHz,13.553-13.567MHz,
        26.957-27.283MHz

  2.所发射的磁场强度在距设备10米处不大于42dBμA/m(准峰值)。

  3.频率容限:100×10-6

    4.杂散辐射:对于13.553-13.567MHz频段设备,频段两端偏移140kHz频率范围的限值为9dBμA/m(10米处,准峰值)。

D类设备

  1.使用频率:315kHz-30MHz范围内排除上述A、B、C类设备外的频率。

2.所发射的磁场强度在距设备10米处:
对于315kHz-1MHz:不大于-5dBμA/m(准峰值);
1MHz-30MHz:不大于-15 dBμA/m(准峰值)。

E类设备

1.使用频率:40.66-40.70MHz

2.发射功率限值:10mW(e.r.p)

3.频率容限:100×10-6

F类设备

本类设备是指工作于2400-2483.5MHz频段,除数字无绳电话、蓝牙设备和无线局域网设备以外的其它短距离无线电设备。

1.        使用频率:2400-2483.50MHz

2.        发射功率限值:10mW(e.i.r.p)

3.        频率容限:75kHz

G类设备

1.使用频率:24.00-24.25GHz

2.发射功率限值:不大于20mW(e.i.r.p)

(二)通用无线遥控设备

  不得用于无线控制玩具;
  若使用频率与当地声音、电视广播电台频率相同时,不得在当地使用;
  若对当地声音、电视广播接收产生干扰时,应立即停止使用,待消除干扰或调整到无干扰频率后方可重新使用。

  1.使用频率:470-566MHz,614-787MHz

  2.发射功率限值:5mW(e.r.p)

  3.占用带宽:不大于1.0MHz

(三)无线传声器和民用无线电计量仪表等类型设备

用于教育、文化部门的视听训练,电影院、音乐厅、会议室等公共场所及残疾人士的听觉辅助使用,在旅游区,作为小型广播设备应用。
在满足传输数据时,其发射机工作时间不超过5秒的条件下,470-510MHz频段可作为民用无线电计量仪表使用频段。
若使用频率与当地声音、电视广播电台频率相同时,不得在当地使用;若对当地声音、电视广播接收产生干扰时,应立即停止使用,待消除干扰或调整到无干扰频率后方可重新使用。
为避免对生物医学遥测设备产生干扰,在医院内,不得使用无线传声器。无线传声器生产厂商须在产品说明书中,载明这项规定。

  1.        使用频率及发射功率:

1)        使用频率:87-108 MHz

        发射功率限值:3mW(e.r.p)

  2)        使用频率:75.4-76.0MHz,84-87MHz

        发射功率限值:10mW(e.r.p)

3)        使用频率:189.9-223.0MHz

发射功率限值:10mW(e.r.p)

  4)        使用频率:470-510MHz,630-787MHz

        发射功率限值:50mW(e.r.p)

  2.占用带宽:不大于200kHz

  3.频率容限:100×10-6

  (四)生物医学遥测设备

用于传送人类或动物生理现象测量信号的无线电发射设备,仅限医院或医学研究机构内使用。

  1.使用频率:174-216MHz,407-425MHz,608-630MHz

  2.发射功率限值:10mW(e.r.p)

  3.频率容限:100×10-6

(五)模拟式无绳电话机

  1.使用频率:

信道序号        座机发射频率
(MHz)        手机发射频率
(MHz)
1        45.000        48.000
2        45.025        48.025
3        45.050        48.050
4        45.075        48.075
5        45.100        48.100
6        45.125        48.125
7        45.150        48.150
8        45.175        48.175
9        45.200        48.200
10        45.225        48.225
11        45.250        48.250
12        45.275        48.275
13        45.300        48.300
14        45.325        48.325
15        45.350        48.350
16        45.375        48.375
17        45.400        48.400
18        45.425        48.425
19        45.450        48.450
20        45.475        48.475

  2.座机和手机的发射功率限值:20mW(e.r.p)

  3.最大频偏:5kHz

  4.占用带宽:不大于16kHz

5.频率容限:1.8kHz

6.天线与座机或手机的联接必须是永久固定式的,其长度不得大于1米。

(六)2.4GHz频段数字无绳电话机

    1.使用频率:2400.0-2483.5MHz

    2.平均等效全向发射功率限值:25mW

3.频率容限:20×10-6

4.工作于2400.0~2483.5MHz频段的数字无绳电话必须采用跳频工作方式,且跳频信道至少为75个。

5.        任意信道1分钟内平均驻留时间不大于0.4秒。

(七)起重机或传送机械专用无线遥控设备

设备安装前须进行电磁环境测试,以免受到干扰或干扰其他同类设备的正常工作,造成生产事故;
  当受到有害干扰时应立即停止使用,待消除干扰或调整到无干扰的频率后方可重新使用;
  为保护北京天文台射电天文业务和贵州省平塘射电天文业务,在这两个地区的行政辖区内不得使用下列频率范围内的设备;

  1.使用频率:
  230.700MHz,223.700MHz,230.975MHz,223.975MHz,
  231.600MHz,224.600MHz,232.325MHz,225.325MHz,
  230.100MHz,223.100MHz,232.025MHz,225.025MHz

  2.发射功率限值:20mW(e.r.p)

  3.占用带宽:不大于16kHz

4.频率容限:4×10-6

  (八)工业用无线遥控设备

    限在工业厂房(或建筑物内)使用。

1.使用频率:
  418.950MHz,418.975MHz,419.000MHz,419.025MHz,
419.050MHz,419.075MHz,419.100MHz,419.125MHz,
  419.150MHz,419.175MHz,419.200MHz,419.250MHz,
419.275MHz

  2.发射功率限值:20mW(e.r.p)

  3.占用带宽:不大于16kHz

4.频率容限:4×10-6

(九)无线数据传送设备

  为保护北京天文台射电天文业务和贵州省平塘射电天文业务,在这两个地区的行政辖区内不得使用下列频率范围内的设备。

限在建筑物内使用。

  1.使用频率:
  228.050MHz,228.100MHz,228.200MHz,228.275MHz,
  228.425MHz,228.575MHz,228.600MHz,228.800MHz,
  223.150MHz/230.150MHz,223.250MHz/230.250MHz
  223.275MHz/230.275MHz,224.050MHz/231.050MHz
  223.350MHz/230.350MHz,224.250MHz/231.250MHz

  2.发射功率限值:10mW(e.r.p)

  3.占用带宽:不大于16kHz

  4.频率容限:4×10-6

    (十)电子吊秤无线传输专用设备

  1.使用频率及占用带宽:

  1)        使用频率:223.300MHz,224.900MHz,230.050MHz,

        233.050MHz,234.050MHz

占用带宽:不大于50kHz

2)        使用频率:450.0125MHz,450.0625MHz,450.1125MHz,

        450.1625MHz,450.2125MHz

占用带宽:不大于20kHz

  2. 有效辐射功率限值:50mW(e.r.p)

  3. 频率容限:4×10-6

(十一)各类民用设备的无线控制装置

  不得用于无线控制玩具、模型等。

  1.使用频率: 314-316MHz,430-432MHz,433.00-434.79MHz

    发射功率限值:10mW(e.r.p)

占用带宽:不大于400kHz

2.使用频率:779-787MHz,

发射功率限值:10mW(e.r.p)

(十二)模型、玩具无线电遥控设备

用于无线电波遥控的航空模型飞机,水面模型船只、地面模型汽车等非载人的模型、玩具,不得用于其它类型无线电设备。

  1.使用频率

    26~27MHz频段 海模/车模使用频率:

  26.975MHz , 26.995MHz, 27.025MHz ,27.045MHz,27.075MHz,

    27.095MHz , 27.125MHz, 27.145MHz ,27.175MHz, 27.195MHz,

    27.225MHz , 27.255MHz

    40MHz频段 海模/车模使用频率:

    40.61MHz , 40.63MHz , 40.65MHz , 40.67MHz , 40.69MHz ,

    40.71MHz , 40.73MHz , 40.75MHz

    40MHz频段 空模使用频率:

    40.77MHz , 40.79MHz , 40.81MHz , 40.83MHz , 40.85MHz

    72MHz频段 空模使用频率:

    72.13MHz , 72.15MHz , 72.17MHz , 72.19MHz , 72.21MHz ,

    72.79MHz , 72.81MHz , 72.83MHz , 72.85MHz , 72.87MHz

  2.发射功率限值:750 mW(e.r.p)

  3.占用带宽:在26~27MHz频段,不大于8kHz

                在40MHz频段和72MHz频段,不大于20kHz

  4.频率容限:在26~27MHz频段,不大于100×10-6

在40MHz频段和72MHz频段,不大于30×10-6

5.模型遥控器必须为单向控制器,禁止在模型上设置无线电发射设备。

6.为保证航空无线电台(站)电磁环境的要求,禁止在以机场跑道为中心点为圆心、半径5000米的区域内,使用各类模型遥控器。

7.模型遥控器不得发射语音通信信号。

8.在国家有关部门发布无线电管制命令的期间、区域内,应按要求停止使用模型遥控器。

(十三)公众对讲机

    公众对讲机使用时,必须遵守其它相关的无线电管理规定。

    1.使用频率为(单位:MHz)

409.7500;409.7625;409.7750;409.7875;409.8000;409.8125;

409.8250;409.8375;409.8500;409.8625;409.8750;409.8875;

409.9000;409.9125;409.9250;409.9375;409.9500;409.9625;

409.9750;409.9875

    2.调制方式:F3E

    3.发射功率限值:500mW(e.r.p)

    4.频率容限:5×10-6

    5.信道间隔:12.5kHz

(十四)车辆测距雷达

    1.使用频率为:76-77GHz

    2.峰值等效全向辐射功率限值:55dBm

二、通用要求

1.杂散辐射发射测量频率范围:
工作频率范围        杂散辐射测量频率范围
        下限        上限
9kHz~100MHz        9kHz        1GHz
100MHz~600MHz        30MHz        10次谐波
600MHz~2.5GHz        30MHz        12.75GHz
2.5~13GHz        30MHz        26GHz
13GHz以上        30MHz        2次谐波
2.杂散辐射发射限值(杂散辐射与带外辐射的分界点为载波频率±2.5倍的信道带宽);
2.1发射机以最大功率发射状态
频率范围        测试带宽        限值        检波方式
9kHz~150kHz        200Hz(6dB)        27dBμA/m(10米处)(每倍频程/下降3dB)        准峰值
150kHz~10MHz        9kHz(6dB)                准峰值
10MHz~30MHz        9kHz(6dB)        -3.5dBμA/m(10米处)        准峰值
30MHz~1GHz        100kHz(3dB)        -36dBm        有效值
1GHz~40GHz        1MHz(3dB)        -30dBm        有效值
>40GHz        1MHz(3dB)        -20dBm        有效值
2.2发射机待机或空闲状态
频率范围        测试带宽        限值        检波方式
9kHz~150kHz        200Hz(6dB)        6dBµA/m(10米
处)(每倍频程下降3dB)        准峰值
150kHz~10MHz        9kHz(6dB)
10MHz~30MHz        9kHz(6dB)        -24.5dBµA/m(10米处)        准峰值
30MHz~1GHz        100kHz(3dB)        -47dBm        有效值
>1GHz        1MHz(3dB)
注:磁场测试场地使用开阔场,辐射功率测试场地使用全电波暗室。
工作频率在30MHz以下的设备,发射状态可以设为单载波发射。
如果具体技术指标与通用要求不一致,则采用相应的具体技术指标值。
3.在48.5MHz-72.5MHz,76MHz-108MHz,167MHz-223MHz,470MHz-566MHz,
606MHz-798MHz频率范围的杂散辐射不大于-54dBm。
4.电源端口、信号端口和电信端口的传导骚扰发射依据GB9254-1998标准执行。
5.对于30MHz以上频段在规定的使用频率范围的上下限处的辐射功率不大于-80dBm/Hz(e.i.r.p)。30MHz以下频段,任何工作信道的占用带宽(99%能量)对应的上下限不能超过所规定的使用频率范围。
6.微功率(短距离)无线电设备的生产厂商应声明该设备正常使用时的极限环境条件,在该条件下发射功率和频率容限指标应满足本规定的要求。

网友:
再次强调的好。

网友:
以前也玩调频发射,现在玩的就不仅仅是调频发射了,因为是拿了执照呼号仅仅在业余频段玩,频谱仪什么的也配了,哈哈。还是要做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

网友A:
楼主能不能帮忙找下ISM频段的相关法规并贴上来,我对这方面的法律法规不了解。使用权限、功率、频率及其他的技术要求。

网友B:
遥控玩具和模型专用频率应该是不需要执照的吧,750mW非常充足了

网友:
目前的电磁环境,好多频段污染强度估计已经远超规定值。

网友:
这么重要的东西一定要懂,虽然看不明白,哈哈!!!!!!主要是数据太多。

网友:
多听少说,呵呵

网友:
版主的的帖子对爱搞发射的友友们很有指导性

网友:
没规矩不成方圆 玩无线电其实要自律约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不能帮忙找下ISM频段的相关法规并贴上来,我对这方面的法律法规不了解。使用权限、功率、频率及其他的 ...

这是国外的规定.只供参考

ISM频段(Industrial Scientific Medical Band),中文意思分别是工业的(Industrial)、科学的(Scientific)和医学的(Medical),因此顾名思义ISM频段就是各国挪出某一段频段主要开放给工业,科学和医学机构使用。应用这些频段无需许可证或费用,只需要遵守一定的发射功率(一般低于1W),并且不要对其它频段造成干扰即可。ISM频段在各国的规定并不统一。如在美国有三个频段902-928 MHz、2400-2484.5 MHz及5725-5850 MHz,而在欧洲900MHz的频段则有部份用于GSM通信。而2.4GHz为各国共同的ISM频段。因此无线局域网(IEEE 802.11b/IEEE 802.11g),蓝牙,ZigBee等无线网络,均可工作在2.4GHz频段上。

ITU-R 指定的ISM频段如下:
频率范围         中心频率         可用性
6.765–6.795 MHz         6.780 MHz
13.553–13.567 MHz         13.560 MHz
26.957–27.283 MHz         27.120 MHz
40.66–40.70 MHz         40.68 MHz
433.05–434.79 MHz         433.92 MHz         仅限ITU Region 1
902–928 MHz         915 MHz         仅限ITU Region 2
2.400–2.500 GHz         2.450 GHz
5.725–5.875 GHz         5.800 GHz
24–24.25 GHz         24.125 GHz
61–61.5 GHz         61.25 GHz
122–123 GHz         122.5 GHz
244–246 GHz         245 G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玩具和模型专用频率应该是不需要执照的吧,750mW非常充足了

说的对.是不需要执照.不过要离机场.建筑工地.医院有足够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