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改造电子管收音机

楼主(2014-11-22):
以前买了一个电子管收音机,输出变压器坏的,就改为用最新技术,dsp指针收音机芯片放入里面。
一、将电子管收音机里面的中周电子元件变压器全部拆掉,保留电位器,波段开关等和面板有关的元件。
二、dsp指针收音机芯片焊一块电路板上调试好,这没什么调的,只要不出错,基本上一装就好。
三、原理图看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61868-1-1.html
四、根据需要可以改成多种波段组合,这里改为中波,短波,调频。
五、刻度盘还没有找到好材料,以后再做

电路组装图

电路组装图

板子安装图

板子安装图

改完后的正面图

改完后的正面图

补充资料
芯片概述

         AKC6959 收音机集成了完整的调频
/电视伴音/中波/短波接收机功能,包
括从天线输入到立体声音频输出中所有
模块。芯片支持世界各地的调频/电视
伴音/长波/中波/短波波段。

功能
支持全世界调频波段(64 ~ 108 MHz)
支持TV1 伴音(56.25 ~ 91.75 MHz)
支持TV2 伴音(174.75 ~ 222.25 MHz)
支持全世界中波波段(520 ~ 1730 KHz)
支持全世界短波波段(3.2~21.9 MHz)
支持全世界长波波段(150 ~ 285 KHz)
支持宽供电电压范围:2.0V~4.5V
支持32.768KHz 无源晶体
集成音频功放(差分最大功率0.5W)
一种去加重模式:50us
支持调谐灯功能
支持PVR 和PVC 调台
音频反相输出
支持立体声线路输入
内部集成锁相环
智能频率控制
自动增益控制
精确数字解调
智能静噪功能
SW 增加跟踪滤波器,极大提高了SW 可听性
MW 前端自适应精确调谐
集成LDO
根据电池电压,自动调整音量
Pb-free/RoHS compliant
支持电位器调音量
除电位器调音量外还有4 档预置音量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壳不错,很漂亮,里面有点简陋了

以前焊的一块实验板,拆了可惜,就放里面了,反正有地方

网友:
哈哈,外观的感觉是有了

网友B:
磁棒竖着放,不用选择信号的方向性?

网友:
外壳漂亮,机芯要能改造成胆FM就更加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棒竖着放,不用选择信号的方向性?

一般应该横着放,没注意,没想用中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应该横着放,没注意,没想用中波

收FM 可以让磁棒朝天指.........

网友C:
可惜呀!把个好机给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惜呀!把个好机给毁了!

同感。原汁原味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鸡新用。。。

这个芯片的听感还不错,主要是这么做免调试,比较适合初学者,技术一般的

网友E:
老瓶装新酒能品出胆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瓶装新酒能品出胆味吗

胆fm没听过,无法比较,用电池供电很方便

网友E:
引用 楼主:
胆fm没听过,无法比较,用电池供电很方便

有创新,这活我也干过胆机掏出内脏换上晶体芯,虽然效果不好但对成果很满意。当然那是八十年代电子管处于低谷时期。

网友:
哎,好东西被毁了

网友(2015-02-07):
引用 网友C:
可惜呀!把个好机给毁了!

同感啊   。。。。。。。。。。。。。。

网友:
毫无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创新,这活我也干过胆机掏出内脏换上晶体芯,虽然效果不好但对成果很满意。当然那是八十年代电子管处于 ...

俺也干过
低谷时期一台电子管收音机3-5元,俺最便宜买过0.99元一台,但是都拆了,回想一下毁掉的有4、5百斤吧

网友(2016-01-09):
当年我拆过4、5台电子管收音机,有美国产的,有日本株式会社产的,只留下变压器改做晶体管收音机电源,或用变压器带个汽车灯照明。

网友(2016-02-11):
至少应该加个猫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