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初学者谈谈上无27厂CB-2-17输出变压器的利用(修订)

楼主(2014-11-22):
上无27厂CB-2-17输出变压器,是为L601电子管开盘录音机配套的,适合6P1及6V6电子管。其功率为2W。初级阻抗7000欧姆,次级阻抗4欧姆加负反馈抽头(约600欧姆)。初级电流45mA(一般三级收音机输出变压器30mA),频响范围80~8000Hz(三级收音机为150~3500Hz)。初级绕组0.15mm(普通收音机为0.11mm)漆包线3000匝,次级绕组0~4欧姆0.57mm漆包线80匝,4欧姆~F抽头0.15mm漆包线482匝。手头没有实物,根据推算其初级电感约14H。其性能比普通收音机(包括红灯711等)输出变压器好,因此许多网友千方百计搜寻它用来做功放,其价格也被炒了上去。
        其实按现代音响的标准,该变压器根本达不到高保真(20Hz~20KHz)要求,同样的价位可以买到全新5W高保真输出变压器,性能远超过二手CB-2-17变压器,如果手头有可以利用,如果没有,完全没有必要花高价购买(著名的LP套牛,6P14和6P1用5500/4、8欧姆,包括电源变压器,扼流圈及输出变压器才318元,工艺及性能远超过该变压器)。而且其初级阻抗与6P1、6V6GT、6P14等也不匹配,所以拿来就用很难发挥其优点。下面谈谈本人利用该变压器的一些体会,供参考:
       本人手里曾经有一个CB-2-17变压器,70年代制作落地收音机时,用做6V6(6P6P)的输出变压器,推动两个串接的6寸半喇叭(单支阻抗3.5欧姆),为了阻抗匹配,利用绕组与铁芯空隙,次级用0.57mm左右漆包线加绕25匝,初级约5K欧姆,效果不错。如果使用4欧姆喇叭,可以加绕10余匝。
       6F6功放管负载阻抗7000欧姆,比较合适。
       有的组合音响(如飞利浦)音箱阻抗3欧姆,接到4欧姆端,其初级反射阻抗为5.25K,适用于6P6P、6P1、6P14等管,低频得到改善,注意选择灵敏度高于90dB的。用两个6欧姆喇叭并联也可以,为了改善高频,可以通过电容分频接一个高频喇叭。这种用法输出功率不能过大。
       如果次级接6欧姆喇叭,初级反射阻抗10.5K,适合6P15、6P9P、6N1、6N8P、6K4等;次级接8欧姆喇叭,反射到初级的阻抗为14K,可以用于6J1三极接法功放。这种用法低频响应变差,前者最低频提升到120Hz,后者为160Hz,不适合高保真功放。
      在要求不高的情况下,这个变压器适合本人设计的6P14三极接法功放,6P14三极接法输出功率1.9W,负载阻抗3.5K,音箱用两个8寸4欧姆的全频喇叭并联,可以达到阻抗匹配,低频会得到改善,为改善高频,也可以通过电容分频并接一个高音喇叭。

网友A:
白版主给普及一下cb-2-4的输出变压器的应用吧,我有两个~用在了您的6p14的图纸上,不过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如何改改能够利用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版主给普及一下cb-2-4的输出变压器的应用吧,我有两个~用在了您的6p14的图纸上,不过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

CB-2-4有江宁厂和27厂两种,供红灯711使用,江宁厂数据:阻抗5000:3.5,初级绕组0.13mm漆包线2050匝,次级0.62mm漆包线54匝;27厂数据:阻抗5000:4欧姆,初级绕组0.1mm漆包线2800匝,次级0.51漆包线84匝,频响150~3500Hz。这两种变压器质量都不咋地(特别是江宁厂的),只适合三级收音机,用在6P14三极接法功放,根本达不到设计要求。

网友:
输出端4欧,输入端7000欧,输出端接上8欧喇叭,反射到输入端是14K,直流管2P2输出阻抗15K,基本匹配,2P2原配变压器不太好找就这么代用。

网友:
学习过了,对我来说很有用。谢谢白版主

网友:
谢谢白版主。看来输出变压器还是铁芯截面大一些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白版的解说太好了、手头好几对这牛。白版能否提供一份电路图吗??新手想练练手;谢谢、

请参考我的修旧利废DIY高音质袖珍功放(6P14三极接法)一贴。

网友:
这是白版经验之谈啊,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CB-2-4有江宁厂和27厂两种,供红灯711使用,江宁厂数据:阻抗5000:3.5,初级绕组0.13mm漆包线2050匝, ...

嗯就是,声音浑浊

网友(2015-01-09):
学习了,感谢白版主。

网友:
作6P14阴极输出电路是绝配,我现在就是用该变压器,管子是EL84,除了低音略弱点,高、中音远超3××。

网友:
前年80包邮收了一对,做了台6N2+6P1,声音很好,这个价觉得还是值的.二十七厂做工好呀,前段时间有人在论坛卖到120还不包邮,觉得是有点高了,但现在百来块又能做点什么呢?用一天的退休金就可以过把瘾了,也无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