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装什么喇叭好

楼主(2014-11-23):
大家好,年初买了一辆乞丐版的赛欧,之后发现后门没有喇叭,去装潢店有太贵,想在论坛上淘个旧的进口喇叭DIY一下,既便宜又实惠,大家给点建议,还有要装分频器吗?安装高音还是低音喇叭?是5寸的圆喇叭,坛内好多讨论说建武、JBL好吗?请各位前辈不惜赐教!再次鞠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后门线走了没有,如果有预留线,直接按个喇叭就可以了。没有的话还要走线,麻烦点。喇叭大小你要看你安 ...

没有走线,要自己布

网友:
看预算了,个人认为每只不要超过百元的全频喇叭即可。功率40瓦以下。

网友:
jbl名气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
汽车喇叭要选4欧的才行,8欧的声音小些。

网友:
首先支持动手diy做法。善意提醒尽量保持原装?

网友B:
装个拆车的全频喇叭就可以了,前门可以加高音头、分频器,或者高音直接用4.7uf电容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个拆车的全频喇叭就可以了,前门可以加高音头、分频器,或者高音直接用4.7uf电容分频

是要同轴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要同轴的吗?

对的,同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