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改可调电源波形不理想

楼主(2014-11-23):
看到坛友们把ATX电源改可调成功,我也改一个0-30V 5A的。改完发现自激问题很难处理,无法彻底消除。变压器次级波形很不理想。
变压器的磁芯和骨架拆坏了,都用的新的,次级2*16匝。494的2、3脚RC用的是0.1的cbb电容,电阻直接短路。输出电感也重新绕的,滤波电容63V470U(准备用4700u的,现在没有),负载是220V300W灯管。电流调节和过载保护部分还没做,看图吧。
不知坛友们自激问题如何解决的,波形如何?

改造电源1

改造电源1
输出8V

输出22V0.37A变压器次级波形

输出22V0.37A变压器次级波形

输出38V0.47A变压器次级波形

输出38V0.47A变压器次级波形

网友:
滤波电容后面加个0,2-3脚0.01加47K,15-3脚0.1加47K。电感的电感量50UH。
我做的100V波形。

网友:
开关电源,次级波形要什么样子的楼主才认为理想哟?

网友:
电脑电源本就是这个波形吧?

网友:
滤波电感呢?就那个原来的电感?

网友:
开关电源次级电容要小而多并联,比如要2200uf50v3个以上并联,才能到5A

楼主:
1、我这个波形是变压器次级绕组的电压波形,不是输出的直流波形。开关电源波形应接近方波,否则功率管损耗大,效率低。
2、494 的2、3脚原来是0.01u电容和47k电阻,但0-30V全范围自激,所以改的0.1u电容。
3、输出470u的电容其实小,但应该不是它的问题。因为空载、低负荷时均自激,负荷大点反而好些。

网友:
开关电源是不允许空载的,只要电路工作,就会有输出,空载时输出的能量会使输出电压升高而达到保护点,电路停振,输出电压随之下降,电路再次起振,如此循环,就是所谓的自激。
解决的方法是在电路板的输出端接一假负载,电阻的功率要实验确定,一般用5W的。

网友A:
您的电源图形既无时间也无幅度标示,这样的波形电路状态无法合理解释。要想找到问题,需要其他数据、图形。

网友:
出现这样的波形一般是变压器的磁通不能完全复位,牵涉的因素较多,比如变压器的工艺、整流和驱动等。

网友:
,开关电源噪声本来就大,波形比不上变压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电源图形既无时间也无幅度标示,这样的波形电路状态无法合理解释。要想找到问题,需要其他数据、图形。

电压每格50V,时间每格5us,52khz左右。还需要什么?

网友B:
不知道你是怎么改的,我改了那么多个,2、3脚的反馈RC是不需要换的,从没换过,另外输出电感可以不动,用原12V的那个功率因数校正电感,也可以换3.3V的独立电感过去。

还有,我的输出直流波形很好的说,只有重负载才会有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是怎么改的,我改了那么多个,2、3脚的反馈RC是不需要换的,从没换过,另外输出电感可以不动,用 ...

以前我也改过几个,2、3脚的反馈RC从没换过,但都是固定电压,波形没测过。这次是电压可调,真是头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是怎么改的,我改了那么多个,2、3脚的反馈RC是不需要换的,从没换过,另外输出电感可以不动,用 ...

求教,改好的可调,12v4a输出时,波纹0.5v算什么水平?能改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