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管机能用2822M放大音频接8欧喇叭吗?

楼主(2014-11-23):
如题,是共用一个电源还是要分别接电源呢?能提供一个电路图就更完美了,谢谢!

网友A:
可以,电源加上去耦就可以,加稳压更好,平板上网,无法画图

网友B:
2822M的灵敏度很高,尤其BTL,电路简单,输出大。完全可用单管机推动。
建议,把2822M装好后,先各自用独立的电源试听。如果一切正常。再在收音机的电源部加上退耦,用同一套电源试听。如有啸叫或音质不好,就要再加强退耦,如一切正常,就OK了。

网友C:
可以的,我做的9014单管机和lm386组合就挺好的,晚上可以收10多个台,灵敏度和选择性都还可以,就是只能用电池,不能接交流电源,一接交流电源,全频干扰噪音,只有受到强台时可以抑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电源加上去耦就可以,加稳压更好,平板上网,无法画图

感谢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2822M的灵敏度很高,尤其BTL,电路简单,输出大。完全可用单管机推动。
建议,把2822M装好后,先各自用独立 ...

感谢,有电路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

谢谢,求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我做的9014单管机和lm386组合就挺好的,晚上可以收10多个台,灵敏度和选择性都还可以,就是只能用电 ...

求电路图,感谢!

网友C:
现在正在上班,网上给你。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正在上班,网上给你。很简单。

非常感谢!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求电路图,感谢!

刚才现画了一个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才现画了一个给你。

386没接正电?,前级没有退偶?

网友:
忘了画了,6脚接正。退偶如果无自激可以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