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洁高效的短波矿石收音机

楼主(2014-11-23):
线圈用4平方或2.5平方的2根绞合,L1绕7圈直径10mm,电感量4uh左右,L2是2圈;检波用场管3DB;可变360p双联串联6p--189p,频率范围6mhz-12mhz以上;耳机SC2-300x 2或 shh1 或 晶体压电陶瓷耳机 都可以;此机灵敏度很高,用几米导线从阳台垂下就可收到台,不需要地线,无论白天夜晚都可以收到电台节目;天线调节用小鳄鱼夹夹在铜丝线圈上就可以,靠近地端选择性好灵敏度低;反之相反;信号强也可以不接天线,直接把天线靠近线圈L1就可以收听,这样选择性最好;经过几天的试听效果非常不错;收到过电台有 中国国际 中国之声(全天)朝鲜 米国知音 NHK 台湾 很多外国话台和数据台等; 欢迎坛友们老师们交流指教!

电路图

视频链接

补充内容 (2014-11-24 08:26):
线圈直径是10cm

楼主:
引用 网友A:
4平方或2.5平方的铜丝直径分别是多少?懒得查了。

我没有卡尺,不知道直径是多少,4平方直接用就可;2.5平方得2股绞合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率范围是算出来的吗

如果用铜管是不是更好。

实际收听就这一段有电台,其它没有收不到,所以数据就固定了,
这是计算器算的

用这个铜管做实验,效果反而没有铜丝的好,也许我没有做好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菜鸟。请问楼主,用3DB有什么好处?用2AP9行不行?

用2AP9可以的;灵敏度低大合唱;

用3DB灵敏度高选择性好,像外差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好的设计,短波台收得清,也沒有混台。L1绕7圈直径是否100mm不是10mm?

谢谢您的支持和提醒,是线圈直径10cm  单位打错了

楼主(2025-01-21):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你那个线圈是怎么绕的?我怎么绕都歪歪扭扭的。

我的也是歪歪扭扭的

楼主(2014-11-23):
引用 网友F:
不错!

谢谢老师加分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错,加分

谢谢 天地会 老师加分鼓励

楼主:
谢谢  qing3 自由的风车 坛友加分鼓励

网友D:
很好的设计,短波台收得清,也沒有混台。L1绕7圈直径是否100mm不是10mm?

网友H:
鼓捣兄鼓捣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鼓捣兄鼓捣的好!

谢谢您的加分鼓励和 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2AP9可以的;灵敏度低大合唱;

用3DB灵敏度高选择性好,像外差机,

http://www.crystalradio.cn/data/ ...

楼主:
谢谢 yzxugx 坛友加分鼓励

楼主:
谢谢老师加分支持 您这是钓鱼竿天线吗?那个电台上钩了

楼主:
谢谢 hjs_1961 坛友加分鼓励

网友B:
频率范围是算出来的吗

如果用铜管是不是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加分支持 您这是钓鱼竿天线吗?那个电台上钩了

钓到好多美人鱼,边听矿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际收听就这一段有电台,其它没有收不到,所以数据就固定了,
这是计算器算的

4平方或2.5平方的铜丝直径分别是多少?懒得查了。

网友:
我没做做成过!
只能眼看别人.....

楼主:
谢谢 hhyy99 老师加分鼓励!!!

网友I:
引用 网友A:
4平方或2.5平方的铜丝直径分别是多少?懒得查了。

4平方铜线直径2.26mm       2.5平方铜线直径1.8mm

网友A:
引用 网友I:
4平方铜线直径2.26mm       2.5平方铜线直径1.8mm

谢谢您,辛苦了,不好意思,这么懒。
正好请教您一下,我有粗铜线,带塑料皮的,皮用不用去掉?
别外,我想用单股粗线,不知比双线能差多少?
单的能好看些。

楼主:
引用 网友I:
4平方铜线直径2.26mm       2.5平方铜线直径1.8mm

谢谢老师 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有卡尺,不知道直径是多少,4平方直接用就可;2.5平方得2股绞合效果好;

看你的图是两个300即600欧的,耳机用2200Ω的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辛苦了,不好意思,这么懒。
正好请教您一下,我有粗铜线,带塑料皮的,皮用不用去掉?
别外, ...

当然得去皮的,单股可以的,和2股绞合一样的,当然6平方更好,成本会高的;手里有啥就用啥吧,毕竟是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图是两个300即600欧的,耳机用2200Ω的行不行?

只要信号强,无论接什么耳机都会响的,我试过的;只是sc2-300 shh1 晶体压电陶瓷效果会更好,会收到弱台;

楼主:
谢谢 大千世界 友加分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