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听技术大辞典

楼主(2014-11-23):
(转帖)

CD
索尼和飞利浦公司联手研制的一种数字音乐光盘,有12cm直径和8cm直径两种规格,以前者最为常见,它能提供74分钟的高质量音乐。

CD-ROM
用于存储电脑数据的只读型CD。

VCD
采用MPEG-1压缩编码技术的影音光盘,其图像清晰度和VHS录像带差不多。

超级VCD
VCD的改进产品,采用MPEG-2编码,图像清晰度得到了提高。

DVD
一种外型类似CD的新一代超大容量光盘,它将广泛应用于高质量的影音节目记录和用作电脑的海量存储设备。

MD
索尼公司研制的迷你可录音乐光盘,外型象电脑用3.5英寸软盘,但采用光学信号拾取系统,类似CD。MD使用高效的压缩技术来达到与CD相同的记录时间,音质则接近CD。

D/A转换器
数码音响产品(例如CD、DVD) 中将数字音频信号转换为模拟音频信号的装置。D/A转换器可以做成独立的机器,以配合CD转盘使用,此时常常称为解码器。

CD转盘
将CD机的机械传动部分独立出来的机器。

超取样
取样频率数倍于CD制式的标准取样频率44.1kHz,其目的是便于D/A转换之后数码噪声的滤除,改善CD机的高频相位失真。早期的CD机使用2倍频或4倍频取样,近期的机器已经达到8倍或者更高。

HDCD
High Definition Compact Disc(高解析度CD)的缩写——一种改善CD音质的编码系统,兼容传统的CD,但需要在带HDCD解码的CD机上重放或外接一台HDCD解码器才能获得改善的效果。

楼主:
比特(bit)
二进制数码信号的最小组成单位,它总是取0或1两种状态之一。

比特流
飞利浦公司的一种将CD数码信号转换成模拟音乐信号的技术。

杜比B,C,S
美国杜比公司研制的系列磁带降噪系统,用于降低磁带录音产生的“嘶嘶声”,扩展动态范围。B型降噪系统能降噪10dB,C型增加到20dB,S型则可达24dB。

杜比HX Pro
不是降噪系统,而是一种改善磁带高频记录失真的技术,通常也称为“上动态余量扩展”。

杜比环绕声(Dolby Surround)
一种将后方效果声道编码至立体声信道中的声音。重放时需要一台解码器将环绕声信号从编码的声音中分离出来。

杜比定向逻辑
(Dolby Pro-Logic)
在杜比环绕声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前方中置声道,以便将影片中的对白锁定到屏幕上。

杜比数字(Dolby Digital)
也称为AC-3,杜比实验室发布的新一代家庭影院环绕声系统。其数字化的伴音中包含左前置、中置、右前置、左环绕、右环绕5个声道的信号,它们均是独立的全频带信号。此外还有一路单独的超低音效果声道,俗称0.1声道。所有这些声道合起来就是所谓的5.1声道。

楼主:
AV功放
专门为家庭影院用途而设计的放大器,一般都具备4 个以上的声道数以及环绕声解码功能。

定向逻辑环绕声放大器
带杜比定向逻辑解码功能的AV功放。

杜比数字放大器
也称为AC-3放大器,一种带杜比数字解码功能的AV功放。

接收机
带有收音功能的放大器。

THX
美国卢卡斯影业公司制定的一种环绕声标准,它对杜比定向逻辑环绕系统进行了改进,使环绕声效果得到进一步的增强。THX标准对重放器材例如影音源、放大器、音箱甚至连接线材都有一套比较严格而具体的要求,达到这一标准并经卢卡斯认证通过的产品,才授予THX标志。

THX 5.1
基于杜比数字系统的THX。

DTS
分离通道家庭影院数码环绕声系统(Discrete-channel home cinema digital sound system),它也采用独立的5.1声道, 效果达到甚至优于杜比数字环绕声系统,是杜比数码环绕声强劲的竞争对手。

SRS
美国SRS公司的一种用两只音箱产生环绕声效果的系统。

楼主:
分频器
音箱内的一种电路装置,用以将输入的音乐信号分离成高音、中音、低音等不同部分,然后分别送入相应的高、中、低音喇叭单元中重放。

双放大器分音(Biamping)
音箱的每一只喇叭单元由一个独立的放大器通道来进行驱动的一种连接方式。一对两分频的的音箱需要使用两台立体声功放和两对喇叭线。见“双线分音”。

双线分音(Biwiring)
用两套喇叭线分别传送音乐信号的高、低音部分的一种接线方式。双线分音需要使用具备两对接线端子的专门设计的音箱。

放大器
前置放大器和功率放大器的统称。

功率放大器
简称功放,用于增强信号功率以驱动音箱发声的一种电子装置。不带信号源选择、音量控制等附属功能的功率放大器称为后级。

前置放大器
功放之前的预放大和控制部分,用于增强信号的电压幅度,提供输入信号选择,音调调整和音量控制等功能。前置放大器也称为前级。

后级
见“功率放大器”。

前级
见“前置放大器”。

合并式放大器
将前置放大和功率放大两部分集中在一个机箱内的放大器。

胆机
电子管放大器的另一种说法。

楼主:
额定功率
对功放来说,额定功率一般指能够连续输出的有效值(RMS)功率;对音箱来说,额定功率通称指音箱能够长期承受这一数值的功率而不致损坏,这不意味着一定需要这么大功率的功放才推得动,音箱的驱动难易主要由其灵敏度和阻抗特性来决定。也不意味着不能配输出功率大于音箱额定功率的功放。正如开汽车一样,驾驶300公里时速的跑车不等于就会发生车祸,你可以不开那么快。同样,只要音量不盲目加大,大功率功放一样可以配小功率音箱。

峰值音乐输出功率(PMPO)
以音乐信号瞬间能达到的峰值电压来计算的输出功率,其商业意义大于实际作用。PMPO功率可以比国际公认的有效值额定输出功率(RMS)高出3至4倍,例如早期的手提式收录机每声道RMS功率仅4、5瓦,但采用PMPO来标示,数值一下就可以增大到20W左右。

单端放大
功放的输出级由一只放大元件(或多只元件但并联成一组)完成对信号正负两个半周的放大。单端放大机器只能采取甲类工作状态。

推挽放大
功放的输出级有两个“臂”(两组放大元件),一个“臂”的电流增加时,另一个“臂”的电流则减小,二者的状态轮流转换。对负载而言,好象是一个“臂”在推,一个“臂”在拉,共同完成电流输出任务。尽管甲类放大器可以采用推挽式放大,但更常见的是用推挽放大构成乙类或甲乙类放大器。

功率放大器中功放管的导电方式,有甲类(A类)、乙类(B类)和甲乙类(AB类)之分。

甲类
又称为A类,在信号的整个周期内(正弦波的正负两个半周),放大器的任何功率输出元件都不会出现电流截止(即停止输出)的一类放大器。甲类放大器工作时会产生高热,效率很低,但固有的优点是不存在交越失真。单端放大器都是甲类工作方式,推挽放大器可以是甲类,也可以是乙类或甲乙类。

乙类
又称为B类,正弦信号的正负两个半周分别由推挽输出级的两“臂”轮流放大输出的一类放大器,每一“臂”的导电时间为信号的半个周期。乙类放大器的优点是效率高,缺点是会产生交越失真。

甲乙类
又称AB类,界于甲类和乙类之间,推挽放大的每一个“臂”导通时间大于信号的半个周期而小于一个周期。甲乙类放大有效解决了乙类放大器的交越失真问题,效率又比甲类放大器高,因此获得了极为广泛的应用。

失真
设备的输出不能完全复现其输入,产生了波形的畸变或者信号成分的增减。

谐波失真
由于放大器不够理想,输出的信号除了包含放大了的输入成分之外,还新添了一些原信号的2倍、3倍、4倍……甚至更高倍的频率成分(谐波), 致使输出波形走样。这种因谐波引起的失真叫做谐波失真。

楼主:
音染
音乐自然中性的对立面,即声音染上了节目本身没有的一些特性,例如对着一个罐子讲话得到的那种声音就是典型的音染。音染表明重放的信号中多出了(或者是减少了)某些成分,这显然是一种失真。

声压
表示声音强弱的物理量。

声压级
以分贝数表示的声压。

灵敏度
对放大器来说,灵敏度一般指达到额定输出功率或电压时输入端所加信号的电压大小,因此也称为输入灵敏度;对音箱来说,灵敏度是指给音箱施加1W的输入功率,在喇叭正前方1米远处能产生多少分贝的声压值。

电平
电子系统中对电压、电流、功率等物理量强弱的通称。电平一般以分贝(dB)为单位来表示。即事先取定一个电压或电流数作为参考值(0dB),用待表示的量与参考值之比取对数,再乘以20作为电平的分贝数(功率的电平值改乘10)。

分贝(dB)
电平和声压级的单位。

阻尼系数
负载阻抗与放大器输出阻抗之比。使用负反馈的晶体管放大器输出阻抗极低,仅零点几欧姆甚至更小,所以阻尼系数可达数十到数百。

楼主:
反馈
也称为回授,一种将输出信号的一部分或全部回送到放大器的输入端以改变电路放大倍数的技术。

负反馈
导致放大倍数减小的反馈。负反馈虽然使放大倍数蒙受损失,但能够有效地拓宽频响,减小失真,因此应用极为广泛。

正反馈
使放大倍数增大的反馈。正反馈的作用与负反馈刚好相反,因此使用时应当小心谨慎。

动态范围
信号最强的部分与最微弱部分之间的电平差。对器材来说,动态范围表示这件器材对强弱信号的兼顾处理能力。

频率响应    简称频响,衡量一件器材对高、中、低各频段信号均匀再现的能力。对器材频响的要求有两方面,一是范围尽量宽,即能够重播的频率下限尽量低,上限尽量高;二是频率范围内各点的响应尽量平坦,避免出现过大的波动。

瞬态响应
器材对音乐中突发信号的跟随能力。瞬态响应好的器材应当是信号一来就立即响应,信号一停就嘎然而止,决不拖泥带水。

信噪比(S/N)
又称为讯噪比,信号的有用成份与杂音的强弱对比,常常用分贝数表示。设备的信噪比越高表明它产生的杂音越少。

正弦波
频率成分最为单一的一种信号,因这种信号的波形是数学上的正弦曲线而得名。任何复杂信号——例如音乐信号,都可以看成由许许多多频率不同、大小不等的正弦波复合而成。

波长
声波在一个周期内的行程。波长在数值上等于声速(344米/秒)除以频率。

屏蔽
在电子装置或导线的外面覆盖易于传导电磁波的材料,以防止外来电磁杂波对有用信号产生干扰的技术

楼主:
阻抗匹配
一件器材的输出阻抗和所连接的负载阻抗之间所应满足的某种关系,以免接上负载后对器材本身的工作状态产生明显的影响。对电子设备互连来说,例如信号源连放大器,前级连后级,只要后一级的输入阻抗大于前一级的输出阻抗5-10倍以上,就可认为阻抗匹配良好;对于放大器连接音箱来说,电子管机应选用与其输出端标称阻抗相等或接近的音箱,而晶体管放大器则无此限制,可以接任何阻抗的音箱。

煲机  新器材使用之前的加电预热过程,以便让器材的声音进入稳定的状态。

ADD
指CD唱片按模拟方式录音,按数字方式进行编辑和制作母带。

AC(Alternating Current)
交流电,指电流方向会作周期性改变的市电供电电源,英美多用60Hz,我国则采用50Hz的。

有源分频网络(Active Crossover)
指可将声频信号的频率组成分量(低音、中音及高音)在放大之前便进行分组而分别加到各自的扬声器系统去的一种有源电子网络。虽然有源分频网络多半均内装于超低音音箱之类的音箱之中,用以推动低音喇叭,但在多路系统中,也可单独使用有源分频网络。

ATRAC
指自适应变换声学编码。系一种由日本索尼公司在其推出的MD磁光盘录音机中所采用的低比特率数据压缩编码技术。

发烧友(Audiophile)
指对音响技术特别偏爱的那些人。

带宽(Bandwidth)
指一段频率范围,对于音频录音说来,带宽乃指声系统或录音装置所能包容的乐队演出或独唱演员演唱的频率响应范围;而对家庭声音重放装置说来,带宽则指系统重放时能“听到”的频率范围,通常在20Hz或30Hz到15kHz或20kHz的范围内。

双极式音箱(Bipolar Loudspeaker)
指发声单元分别指向音箱前方和后方且同相馈送信号的那种音箱装置。由于推动的信号为同相位的,故声信号不会有反相位的抵消,侧向的声辐射也不会有急剧地衰减。双极式音箱通常需摆放在离前墙较远处,以便让其后向指向的声波能有适当的反射。

楼主:
连接电缆(Cables)
指讯号线或喇叭线,通常用导线的含铜量的纯度来表示导线的好坏,如6N便表示此导线的含铜量已达百分之99.99997。性能好的喇叭线多由多芯线组成,也有用单根或几根口径粗的铜线的。在有方向性的喇叭线上更标以箭头,指示从功放到音箱的接线方向,有些讯号线上也标有箭头,用于指示从信号源到功放的接线方向。

DAB(Digital Audio Broadcasting)
指数字音频广播。不论是调频(FM)还是调幅(AM)广播,皆为数字立体声,英国BBC电台正在某些地区试播,我国近年来也在广东、北京等地开始试播。DAB需用专门的接收机(收音机)来收听。

DAC(数模变换器,也称解码器)
指将接通/断开的脉冲信号变换为模拟声信号的数模(D/A)变换器。在CD唱机内均已装有DAC,但外装的DAC可让CD唱机或其它数字播放机音质升级。

DAT(数字音频磁带机)
Digital Audio Tape的缩写。指主要用于专业录音的一种数字录音装置,采用了同录像机(VCR)相似的旋转磁头。

数据压缩(Data Reduction)
指设法减少存储音乐所需要的数据量的一种技术。日本索尼公司在其MD磁光盘录音机中即采用了ATRAC压缩编码技术,而荷兰飞利浦公司则在其开发的DCC数字盒式磁带机中采用了类似的PASC(精确自适应子带编码)技术。此二种方法皆系采用数据压缩的方法来设法去掉那些人耳所听不到的数据。

DCC(Digital Compact Cassette)
由荷兰飞利浦公司开发的一种家庭用数字盒式磁带录音机,音质听起来已跟CD唱机的接近,但使用上不甚方便。由于与索尼公司的MD相互竞争而以失败告终,目前已逐渐在市场上消失。

DDD
指CD唱片的录音、编辑和母带制作均采用了数字处理的方式。

dB(分贝)
测量声压变化的单位,当有1dB的变化时,便能听出来差别,而在有+10dB的增加时,声音的响度将会加倍。

数码输出(Digital Output)
指可用外附的DAC来进行存贮或处理的数字信号输出,可以是电信号输出也可以是光学(光纤)输出。

偶极式音箱(Dipolar Loudspeaker)
跟双极式音箱在构造上相同,但前向及后向喇叭反相馈以信号,因此其声辐射图形呈倒“8"字形。多用作环绕声音箱。THX推荐环绕声音箱选用偶极式。

楼主:
DVD
指用作家庭娱乐用的一种视频光盘。DVD碟片需用DVD播放机来播放。声像将在配有相应硬件的大彩电的荧屏或配装有DVD-ROM的台式计算机的监视器上显示。

DVD-ROM
指与CD-ROM相类似,但比CD-ROM更好的只读光盘,专供电脑使用,DVD-ROM可以有不同的存贮容量,单面单层的4.7GB和双层双面的17GB。

DVD-Audio
DVD音频唱片,目前为1.0版本,以24bit/192kHz为标准。目前尚另有一些按DVD-Video(DVD-视频)制作的音乐DVD碟,但与DVD-Audio不是一码事。

DVD-R
DVD家族中的一员,为可一次写入多次读出数据的DVD,DVD-R可以是单层的(3.95GB),也可以是双层的(7.9GB)。

DVD-RW
由日本索尼公司和荷兰飞利浦公司及美国HP公司联合推出的一种存贮容量为3GB的可擦除和可重写的DVD光盘,与DVD-RAM类似。目前尚在研制容量达12GB,从而可录入5小时电视节目的DVD-RW。

DVD-RAM
供计算机专用的一种可擦除可重写的DVD光盘,规定的存贮容量为2.6GB(单层)和5.2GB(双层)。

Divx
由美国Circuit City公司推出的一种租赁DVD碟片的特殊方式,一次性付款后,可连续观看48小时并可不退回,但再看得另行付费。

楼主:
静电扬声器(Electrostatic Speaker)
指用高电压产生的电场力去推动薄而轻的振膜从而发声的那类扬声器。

颤动(Fluffer)
指录音磁带或唱片因转速有快速的变化而使音调产生起伏的现象,多由运转不灵所引起。

频率(Frequency)
通常将频率高的声音称为高音,将频率低的称为低音,可听的声频范围在16Hz到20kHz之间。

前端(Front End)
多指声频系统中的信号源,如LP密纹慢转唱机或CD唱机,有时也指调谐器(收音头)中处理从无线接收到的信号的前级。

赫兹(Herz)
频率的单位,1赫兹表示信号每秒有一次周期性的变化。

家庭影院(Home Theater System)
家庭影院装置系一种性能优异的视听器材的组合,它用来在家里营造出类似于在影剧院中观看演出时的那种声画感受。虽然目前大多数的影视器材,尤其是电视机的画质还不完全理想,但在投入一定数额的财力后,却可在音频方面获得甚为良好的音响效果。

MD机(Minidisc)
日本索尼公司推出的一种可录音74分钟,形状与计算机软盘相似,而尺寸为64mm的磁光盘机,MD磁光盘有预录型和可录型两类。

独立单声道功放(monobloc)
指完全独立的单声道功率放大器,因此,双声道立体声系统得用二台这种单独的功放。其好处是通道间完全没有交连之类干拢。

楼主:
动圈式(MC)唱头
这种唱头将相对于固定磁铁作运动,以产生信号,不过输出比动磁(MM)式唱头的低些。

动磁式(MM)唱头
指相对于固定线圈作运动以产生信号的小型磁铁式唱头。

丽音(Nicam)
指音质与CD相当的一种电视伴音播送程式。

欧姆(Ohm)
对电流所产生的阻力的计量单位,音箱的阻抗值便是用欧姆来测量的。通常,音箱的阻抗越低,便越难于推动。

过取样(Oversampling)
用于DAC系统,当将取样频率升高时,转换电路的工作便更易于进行,且辅助电路也更易于滤去那些不需要的信号。

无源(Passive)
指那些不会将信号予以放大且引入的失真也极小的电路或器件。

唱头放大器(Phono amplifier)
由于LP唱机的唱头输出的信号电平要比CD唱机和磁带录音机的输出为低,因此,需要加一级专门的多半带有频率均衡的前级放大器,即唱头放大器。过去许多前置放大器或合并式功放中皆专门设有这样的放大器,但因LP逐渐退出市场,目前的放大器中已少备有这样的输入级。

楼主:
量化(Quantization)
指数字声频信号中,用来表现各种不同幅度电平可能值的那些数字。

取样率(Sampling rate)
指数字录音机或播放机对信号取样的快慢程度,象CD唱机、DCC数字录音机和MD磁光盘机的取样率便选定为44.1kHz,即每秒44100个取样,而DAT数字录音机的取样率则选为48kHz或44.1kHz,DAB数字音频广播则采用32kHz的取样率。取样率决定了数字系统所能记录的最高频率,因此,目前正在研究高取样率的方式。如日本先锋公司正在开展的将取样率提高到96kHz的系统。另外,DVD-Audio也采用了96kHz的高取样率。

屏蔽(Shielding)
指为使导线或设备能与干扰隔开而采取的一些措施。

超低音音箱(Subwoofer)
指用于重放那些深沉的而由普通小型音箱所无法予以重放出来的低频段的特制音箱。

唱臂(Tonearm)
为唱机的一部分,其上装有唱头。

瞬态(Transient)
指乐曲(特别是打击乐)中那些短暂而有爆发性的声音,通常,这些声音是难于准确重放出来的。

三线分音(推动)(Triamping/Triwiring)
指与双线分音(biwiring)及双功放推动(biamping)相类似的一种功放与音箱的连接方式,不过此时需使用三对喇叭线/或三台功放,而且仅适用于三分频并带相应输入端子的音箱。

抖晃(Wow)
指录音机或录音座转速的缓慢变化所导致产生的不稳定的畸形声音。

楼主:
AAD
指录音及后期制作皆为模拟(A)方式,而只有制片使用数字(D)方式的CD唱片制作。

A/B试听比较(A/B comparison)
指对两种不同的音乐重放方式进行的反复试听比较。

绝对极性(absolute polarity)
在用绝对极性正确的音响系统播放绝对极性正确的录音制品时,音箱所产生的正向声压便会和原始声音的正向声压一致。绝对极性不对时,便会有180°的相位差。对于有些乐器,有些人是能听出绝对极性的正确与否的。

电源净化器(AC line-conditioner)
指专门用来滤去交流供电电源中的噪声和防止音响器材受到电压峰值和浪涌损害的一种音响辅助器材。有些电源净化器甚至还可用来防止闪电的损伤。其实,电源净化器便是一种特别设计和制作的滤波器。

吸声材料(acoustic absorbed)
指任何一种能够吸收声波的材料,比如地毯、窗帘以及盖以厚实布套的家俱等等。

声扩散器(acoustic diffuser)
指任何能够扩散声波的材料或器件。

声反馈(acoustic feedback)
音箱发出的声音会使LP唱盘、话筒等拾音设备产生振动,此振动又被变换为电信号,并再次由音箱重放出来。在这种反馈过程中,振动因自身的反馈而会越来越加强。会场中的扩音设备因音量过大而发出的啸叫,便是这种声反馈。

吸声板(acoustic panel absorber)
指利用隔板作用来吸收从低频到中频的一种吸声器材。当有声波射到吸声板上时,吸声板便会振动,从而将声能变换为板中小部分的热能。

声学(acoustics)
指专门研究声音的一门科学。也用于指听音场所对声音的吸收反射特性,如“这间听音室的声学特性良好”。

交流同步电机(AC synchronous)
指转速由所加交流电的频率确定的那类电动机。大多用于皮带传动的电唱盘中

楼主:
AC-3
杜比数字(DD)5.1声道数字环绕声格式原先的叫法。

有源分频网络(active crossover)
指可将声频信号中的低频、中频和高频在放大之前便加以分割而分别加到各自的发音单元去的一种有源电子电路。虽然有源分频网络多用于超低音音箱中,但在多声道系统中,也可单独使用有源分频网络。

有源超低音音箱(active subwoofer)
指专门用于重放低频、并由内置功率放大器来驱动的那类音箱。

ADD
指CD唱片按模拟方式录音(A),而编辑和制片则均采用数字(D)方式。

模拟/数字变换器(ADC)
将模拟信号变换为数字信号的电路。

邻台选择性(adjacent-channel selectivity)
指接收调谐器能够选择所欲收听的电台并抑止邻近电台干扰的能力。

隔台选择(alternate-channel selectivity)
指接收调谐器能够抑止与所欲接收的电台相隔为二个台的其它电台的干扰的能力。

AES/EBU数字接口(AES/EBU interface)
一种传送数字音频信号的专业接口,AES/EBU信号线为使用XLR插头的平衡传输线。此外,也在某些消费电子产品中使用。是根据美国AES(声频工程协会)和EBU(欧洲广播联盟)来命名的。

楼主:
空气感(air)
用于表示高音的开阔,或是声场中在乐器之间有空间间隔的声学术语。此时,高频响应可延伸到15kHz-20kHz。反义词有“灰暗(dull)”和“厚重(thick)”。

气悬式唱臂(air-bearing tonearm)
指LP电唱盘的唱臂系用空气垫来支撑的一种唱臂。

气悬式电唱盘(air-bearing turntable)
指唱盘系由空气垫来托起的那种唱盘。

环绕感(ambience)
也称包围感。指电影伴音所产生的那种有一定规模和空间的包围感。通常是由环绕音箱来营造的。

安培(ampere)
电流的计量单位,用A表示。

解析(analytical)
指音响器材能巨细无遗的再现录音制品中的每一细节,但却用的是错误的方式,此种解析方式极缺乏音乐味。

模拟(analog)
指模拟信号的电压变化是对声波的一种模拟,也即电压会随原有声学波形而连续的变化。与在二进位中用0和1来表示的音频或视频信号的数字信号相对。

图像变形(anamorphic)
指影片或视频的宽屏幕图像在水平方向上用透镜或数字处理的方法加以“压窄”,以便能适应于标准的4∶3的幅形比。重放时,则通过“反压窄”将图像原有的幅形比予以恢复。图像变形的格式可在不牺牲分辨率的情况下,提供正确的幅形比。

消声(anechoic)
字面上讲便是“无回波”的意思。

消声室(anechoic chamber)
指一间没有反射的房间。在消声室的墙壁上均铺设得有吸声性能良好的吸声材料。因此,室内便不会有声波的反射。消声室是专门用来测试音箱、喇叭单元等。

网友:
关于ClassA,B,AB的定义其实是错误的。

交越失真的问题,要知道,必须明确,必须弄明白的就是,ClassA仅仅是那个单电源供电的共射放大电路,其不可能有交越失真,连奇次谐波都几乎没有,而只有2次谐波。

谢谢大家!

交越失真的定义,必须改变,目前的定义是错误的。

不是因为看不见失真,就认为交越失真不存在了。

交越失真的本质就是添加了奇次谐波。

和高次谐波。

而推拉输出的,都是增加了奇次谐波和高次谐波。

所以,ClassA的定义应该是,没有奇次谐波的为ClassA。

有奇次谐波的就不是ClassA。

虽然目前的人们还无法明白本大师这里所说的,但可能未来会有人明白的。

谢谢大家!

还必须明确的就是,ClassA,B,AB的定义还要考虑到大环路反馈与否的问题。

只要大环路反馈了,因为添加了奇次谐波,所以,ClassA,b,ab的定义就需要从新定义。

你可以分为,非大环路反馈的ClassA,B,AB。

和大环路反馈的ClassA,b,Ab。

虽然目前人们还无法理解本大师所说的。

但相信未来会明白的。

或者未来也不会有人明白。

2者必居其1。

谢谢大家!

网友:
因为目前人们是根据所谓的交越失真来定义,classA,B,Ab的。

但人们并非知道什么是交越失真。

本大师给出的正确定义就是,添加了奇次谐波的,就是交越失真,在这3种电路输出形式里。

而A类不会添加奇次谐波,B类添加的最多的奇次谐波,而AB类有少量的奇次谐波同B相比,但A类则压根没有奇次谐波。

并非AB类才降低了B的可见的交越失真,而是大环路反馈也可以降低B的可视交越失真。

但大环路反馈不是AB类。

降低B的可见交越失真,不是AB的专利,方法多的是,大环路反馈就是降低B类可见的交越失真的办法。

但无人把大环路反馈叫做AB类。

谢谢大家!

网友A:
这个好哇 利于查找  造福烧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哇 利于查找  造福烧友

谢谢支持,还有一些没贴完

楼主:
清晰(articulate)
指表示音响器材能够清晰的分辨音调的声学术语。

防滑调整(anti-state adjustment)
指加装在唱臂上用于调整加在唱臂上的力,从而抵消唱臂会自然内侧滑动的倾向。

幅形比(aspect ratio)
也称宽高比,即显示荧屏上画面的宽度与高度的比值。标准电视的幅形比为4∶3(1.33∶1),而宽屏幕的电视以及HDTV高清晰度电视的幅形比则为16∶9(1.78∶1)。

ATRAC
指自适应变换声学编码(adaptive transform acoustic coding),系日本索尼公司在其推出的MD磁光盘机中采用的一种低比特率数据压缩编码技术。

音响爱好者(audiophile)
俗称“音响迷”或“发烧友”,指对重放音乐的音质极为看重的一些人。。

音响狂(audiophile nervosa)
指那些总在不停地捣鼓音响器材而不大能尽情去欣赏音乐一味只对音响痴迷的人。

楼主:
A/V
为Audio(音响)与Video(视频)的缩写,指兼有视听特性的那些影音产品。

A/V输入(A/V input)
指既设置得有音频又设置有视频插座的A/V功放接收机或A/V前置放大器的输入端。

A/V回路(A/V loop)
指所用A/V功放接收机和A/V前置放大器上安装的那些A/V输入与A/V输出对,系用于跟既能录音又能播放音频和视频信号的A/V器材连接的。比如,一台录像机便能跟A/V功放接收机或A/V前置放大器的A/V回路连接。

A/V前置放大器(A/V preamplifier)
也称“A/V控制器”,是用来控制音量,选择节目源和完成环绕声解码功放的一种音响器材。

A/V前置放大器/调谐器(A/V preamplifier/turner)
指在同一机箱内装有AM(调幅)或FM(调频)接收调谐器的A/V前置放大器。

A/V功放接收机(A/V receiver)
为家庭影院系统的心脏部分。负责接收由节目源送来的信号,选择需要观看和聆听的信号,控制重放的音量,完成环绕声解码,收听电台节目,并将选定的信号予以放大,以便能推动家庭影院的成套音箱。也称为“环绕声接收机”。

楼主:
方位角(azimuth)
在磁带录音机中指录放磁头和磁带行进方向之间的夹角,理想时应为90°;在LP电唱盘中则指针臂同唱片表面之间的角度。
障板(baffle)
指在上边装有一些发音单元的音箱的前面板。

平衡(balance)
指在音频频谱的高段和低段之间在相对响度上所存在的客观关系;也指双声道立体声左声道和右声道之间的信号的相同(平衡)。

平衡连接(balanced connection)
指音响器材间的一种连接方式,在单根电缆中有3根导线,一根用来传送音频信号,另一根用于传送极性相反的音频信号,而另一根则为地线。

香蕉插座(banana jack)
指装于音箱和功率放大器上用于和音箱线的香蕉插头连接的一种小型圆状插座。

香蕉插头(banana plug)
普遍装于音箱线两端的供插入香蕉插座的一种插头。

带宽(band width)
指音响装置能够处理或通过的一段频率范围。比方说,杜比环绕声的环绕声道的带宽便是100Hz-7kHz。环绕声道只通过频率在100Hz(低音)和7kHz(高音的低段)之间的频率。人耳能听到的频率范围为20Hz-20kHz。在谈到电气或声学器材的带宽时,往往指-3dB之间的频率范围。

楼主:
低音(bass)
指在音频低段的声音,通常低于500Hz(另一说则指低于160Hz)。

低频延伸(bass extension)
指音响器材所能重放的最低频率。系用于测定在重放低音时音响系统或音箱所能下潜到什么程度的尺度。比方说,小型超低音音箱的低频延伸可以到40Hz,而大型超低音音箱则下潜到16Hz。

低音管理(bass management)
指A/V功放接收机或A/V前置放大器中的综合控制电路,系用于确定应该给相应的音箱送去多少低频信号。

倒相式音箱(bass reflex)
也称倒相式开孔箱,系在音箱面板上开有倒相孔(槽)的一类音箱。由于开有孔,箱内的声音便可以辐射到外面来。倒相式音箱比密闭式音箱的低频延伸要好些,但低音往往不那么结实紧凑。比较“无限障板”(infinite baffle)

双路功放推动(bi-amping)
指用两台功率放大器去推动同一音箱的一种特殊连接方式,系用一台功率放大器去推动低音单元;另用一台功率放大器去推动中音和高音单元。

大屏幕(big screen)
指直观式彩电或背投式投影电视中的大屏幕。通常,屏幕的对角线尺寸大都在40英寸以上。

特制立体声录音(binaural recording)
指有意将录音话筒装在仿真人头的耳通道内的一种特殊录音方式。由于仿真人头的物理结构,在录音中将包含有一些特别的空间信息。当用耳机去听这类录音制品时,便会产生不同于真实情况但又甚为奇妙的三维空间感。

接线柱(binding post)
指装于功率放大器和音箱上专供与音箱线连接的接线端子。

楼主:
双极式音箱(bipolar speaker)
指向前和向后等同时辐射声波的一类音箱。和偶极式音箱不同,双极式音箱向前和向后辐射的声波是同相的。

双极晶体管(bipolar transistor)
指在音频电路中使用得非常普遍的一种晶体管。双极则源于电流系在两种半导体材料中流过的关系。双极晶体管根据工作电压的极性而可分为NPN型或PNP型。

比特(bit)
二进制数字的基本单位。通常取0或1两种状态之一。比特数越多,表达摸拟信号就越为精确,对音频信号的还原也越好。

比特率(bit rate)
指数字音频或数字视频信号每秒所存贮或传送的比特数。例如,CD光盘每一声道的比特率为705600kbs,而杜比数字(DD)的5.1声道的比特率则为384kbs。高些的比特率往往意味着可以获得更好些的音质。

双线分音(bi-wiring)
指对每一支音箱皆用二组音箱线去连接的一种接线方式。用一组(一对)音箱线去跟音箱中的低音单元输入连接;而另一组音箱线则跟音箱的高音单元连接。只有那些专门设有两对输入端子的音箱才能按双线分音连接。

发飘(blanketed)
指高音不足,尤似在音箱前边悬挂了张毛毯之类吸声材料而将声音给吸得空虚了。

黑电平(baack level)
指在经过一定校准的显示装置上,没有一行光亮输出的视频信号电平。

楼主:
乏力(bleached)
用于表示那些特别注重器乐高次谐波而不大注意低次谐波和基频的那类音响器材的发声特性的声学术语。苍白的声音听来会显得过于明亮,单薄而缺乏温暖感。

空气感(bloom)
用于表示在乐器的声像四周有空气环绕的声学术语。

轰隆声(bloomy)
指在125Hz左右的低音过重,特别是在相当宽的一段频率范围内。系由于对低频或低频谐振的阻尼不够所引起。

冒牌货(boutique brand)
指那些表面上看似乎是high-end的音响,但实际上却只是虚有其表而机箱内皆装以劣质元器件的伪劣产品。

渲染(bloated)
指250Hz一带的低音中段过强。对低频以及低频的谐振阻尼不够。参看“过粗”(tubby)。

含混(blurred)
指瞬态响应差,立体声声像模糊,凝聚欠佳。

闷声(boxy)
指听到的音乐像从封闭的箱子中发出来的而有些共鸣。有时则指在250-500Hz一段有些过强。

煲机(break-in)
指新买回的音响器材得通电一段时间后才会让重放的音质变好。

楼主:
桥接(bridging)
指为增加输出功率而将功率放大器和音箱作一种特别的连接。桥接便是将双声道的立体声放大器改接为单路的功率放大器。由其中一路放大器去负责放大波形的正半周,而由另一路去放大波形的负半周,音箱则像两路放大器通道之间的“桥”。桥接时需要用二台同样的双声道立体声放大器。

明亮(bright)
指突出4kHz-8kHz的高频段,此时谐波相对强于基波。明亮本身并没什么问题,现场演奏的音乐会皆有明亮的声音,问题是明亮得掌握好分寸,过于明亮(甚至啸叫)便让人讨厌。

辉度(brightness)
对于视频则专指视频显示器画面上所产生的光量。

辉亮信号(brightness signal)
用"Y"表示,视频信号的辉亮信号包含所有的显示信息,彩色视频信号则为亮度和色度信号的综合。

尖剌(brittle)
用于表示使得乐器的音色听来刺耳的中频或高频的声特性的声学术语。

缓冲(buffer)
指用于将音响或电路级加以隔开的电路。前置放大器便是音源和功率放大器之间的缓冲,因为前置放大器为音源减轻了推动功率放大器的负担。

直通试听法(bypass test)
为一种对音响器材进行试听的方法。此时将被测试的音响器材或是接入或是不接入信号的行程中,从而可对其声特性作出评判

网友B:
好帖子  可谓玩音响的路上的一台车车呢

网友C:
不错,这个比较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帖子  可谓玩音响的路上的一台车车呢

都是转的,也是在学习阶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这个比较全面

菜鸟也在学习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