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P2单管机—哈托莱式磁棒线圈

楼主(2014-11-24):
2P2单管机做的小巧轻便才好玩,但2P2的放大能力不好和晶体管3AG比,用像636那样的短磁棒效果都不太好,要么就是加天地线,但又不好移动,我这里信号不好,要用一根长磁棒20厘米才勉强听清,那单灯机就不可能小巧了,怎么才能缩短磁棒又不影响收听?在矿石机版学了一招,线圈里放两根10厘米的磁棒,磁棒短了,再生线圈移动范围小了,干脆用哈托莱式线圈,就不用调了,装机后声音明显响了,是双磁棒的原因?于是抽调一根,感觉和原来的长磁棒差不多,是哈托莱式线圈的原因,立刻换上长磁棒,感觉一片光明,声音震耳了,本人理论有限,请高人指点,

补充内容 (2014-11-24 12:01):
本机用的是223有机可变电容控制再生,还省掉了一个270P电容,感觉比可变电阻好控制,而且寿命比可变电阻长,再生线路是并联在屏极的,不影响耳机回路,所以比原来做的单灯机效果要好

补充内容 (2014-11-29 16:41):
'19楼有电路图

网友:
概念有误,这就是磁性天线。哈脱莱是振荡电路的一种形式。

楼主:
电子管再生机有一种纸桶线圈叫哈托莱是式,就是在调谐线圈上抽一头做再生线圈,而不是两个线圈藕和,和震荡圈一样,有两种,抽头的和藕和的,在坛里好像没看到有改成磁棒的再生机用哈托莱式线圈的,

网友A:
楼主的线圈貌似是单芯的,用多股线试试看

网友B:
2楼和3楼的

抽头式再生线圈俗名哈托莱线圈。

网友C:
生命不止,折腾不停继续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生命不止,折腾不停继续试验

是的,继续折腾,向着胜利前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线圈貌似是单芯的,用多股线试试看

您说的对,是单根0.44漆包线,和多股线差不多,当然用0.04*60多股线最好,多股线不好买,要最终定型了再绕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和3楼的

抽头式再生线圈俗名哈托莱线圈。

有道理

网友:
再生就是正反馈啊。当然向外发射电波=振荡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道理

朋友,你的进步非常快为你高兴,矿石机用多磁棒是为了提高线圈的Q值,与信号的电压。矿石收音机以前用过两磁棒的,现在据说有用6磁棒的。不大上矿石机板块。电子管收音机必要性不大。
关于哈脱来的接法,是这样看的。再生本来就是个震荡器,震荡器其中的三点式被称为哈脱来震荡器。你的说法没什么不可。
以前的单管机电路也有只是称呼不同而已。哈脱来震荡器线路简单交连紧同样条件下自然要好一些。比如外差机的6A2。
这里上几个单管再生机图可参考。
用捕获2P2 1K2标准来复试用上传59.2 .PNG
超再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朋友,你的进步非常快为你高兴,矿石机用多磁棒是为了提高线圈的Q值,与信号的电压。矿石收音机以前用过两 ...

谢谢于老师,
于老师:我这里信号不好,单灯机效果很差,20厘米磁棒听见的台换成10厘米就没有踪迹了,20厘米磁棒又太长,所以拐弯了,变成并排两根10厘米磁棒了,用两根是为了弥补信号不足,没想到哈托莱式线圈还能再提高灵敏度

看到过一个国外的牛人用270根磁棒做一大环,不接天地线,灵敏度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朋友,你的进步非常快为你高兴,矿石机用多磁棒是为了提高线圈的Q值,与信号的电压。矿石收音机以前用过两 ...

学习!好贴谢谢朋友的分享

网友E:
祝贺老友试制成功!可喜可贺!好经验!

网友F:
双磁棒的线圈是分开的。不是一圏两棒。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双磁棒的线圈是分开的。不是一圏两棒。

一圈两棒,是从矿石机版学来的,为了增加信号接收能力,你说的双磁棒有机会试试,好像是为了抗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祝贺老友试制成功!可喜可贺!好经验!

谢谢周兄鼓励

楼主:
不会电脑画图,手画电路图

网友G:
好像是个 墙壁上的开关、插座盒

网友H:
用四根磁棒岂不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四根磁棒岂不更好

4根会太重太大了,磁棒体积太大会使Q值下降太多,选择性会差,还是中庸之道好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像是个 墙壁上的开关、插座盒

是的,很软,很好开孔,才1块钱,试验好了,装防水盒子里
谢谢版主加分鼓励

楼主:
谢谢周兄加分鼓励,谢谢乙猪加分鼓励

楼主:
继续折腾,准备换个漂亮盒子

网友(2022-01-27):
电子管的图纸不会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