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艺8080--2s调频收音时强信号阻塞严重,该如何修理?

楼主(2014-11-24):
前两天在旧货市场以30元的价格买了这台成色比较新机器,机器调幅和短波都正常,只是调频出现声音严重失真、噪声变大,表现为接收频率调偏时能听到噪声大很像阻塞的失真的声音,电台调正时听到很小的声音,而且在频率点两侧出现两个一样的电台,试着更换c30也无效,不知该如何修理?

网友:
稍稍拧一下 T2 (TA7614 第6脚接的中周)。不行的话做好记号复位
可能是鉴频中周偏了,或者内藏的瓷管电容变质了。
http://www.zmdz.com/bbs/forum_read.asp?id=11233&page=1
电容变质可以剪掉原来的,外接新的电容代用(容量: 47pF)。
注意:实物中可能T2不使用标准线圈和电容参数,小心甄别

楼主:
谢谢了,很详细的资料

楼主:
感谢梅干菜,昨天晚上回家把鉴频中周用针管取下,发现底部没有谐振电容,怀疑在中周内部,随机找来小起子,小心的把中周拆开,果然电容在里面,根据梅干菜的提示电容是47p,手头没有这么小的电容,环顾机器电路板,发现功放边上有一50p的,当即取下焊到中周上,又从另一就电话电路板上取了一个102的瓷片电容焊到功放处(虽然大了几十倍,单从音质上听不出来),开机,略微调整了一下中周,清晰的声音便从喇叭里传来,再次感谢梅干菜。
     维修提示,维修前一定搞懂电路图,别盲目下手,以免故障扩大。

楼主:
这就是出故障的中周和代替的电容

网友:
恭喜得宝,又一个维修高手。

网友(2015-09-09):
感谢感谢好贴好贴正是我需要的资料,还是矿坛好啊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C30是那个电容?我没找到...

网友:
调节一下鉴频中周

网友:
用0.01的代替50P的,这个代换可能有问题,虽然听感相关不大。
鉴频中周中的电容量改变的可能最大,但只要是不失去容量,就可以不改动它,只是把鉴频线圈的磁芯稍微调一下即可。

网友:
这机我也有一台,没有楼主的新。

网友:
我也有一台就是卡带不行了,你的中波怎么样?我的中波台很少……

网友A:
谐振电容不能随便找一个换,一定要用np0,或者云母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谐振电容不能随便找一个换,一定要用np0,或者云母电容

请问NP0是何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NP0是何物?

np0是温度系数很小的瓷片电容,凑合也能做谐振电容,如能用上云母电容最佳。

随便找的瓷片电容一般都不是np0的,误差巨大不说,稳定性也差,只能用于滤波、耦合这种要求不高的场合。

注意头顶上有块黑斑的瓷片电容,这样的可能就是np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