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是不是冰堵了??

楼主(2014-11-25):
新飞冰箱,家电下乡时买的
不常用,夏天开两个月,其他时间不用。
不制冷,冷冻室略微有点凉,冷藏室一点也不凉
开机后压缩机声音响正常,慢慢就变为很轻微的声音,冰箱震动也很小。
测量电流从2A降为零点几A。
在网上搜索说是冰堵可能性较大。冰堵维修麻烦,冰箱很少放东西,也不是缺昂,
有遇到的朋友没?怎么处理。

网友:
打开系统看看是否有制冷剂

网友:
估计是漏氟了?

网友:
不应该是漏了,漏的话运转一会电流不会变小,只可能是冰堵或者脏堵,敲打过滤器试试 有变化吗

网友:
却氟,开机就小不变小,冰堵变大

网友A:
2安电流启动到0.几多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安电流启动到0.几多久啊

几分钟的样子,看起来开始应该制冷。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分钟的样子,看起来开始应该制冷。

机器具体型号,电流在关注下多久变小

网友B:
系统开口  捡漏  换过滤器, 重新添加制冷剂 即可, 看描述是冰堵  很严重的冰堵是压缩机几乎处于空转状态,所以电流小  开口  冲洗管道后换新冷剂一般都能解决,还要捡漏 有些时候是管道有针眼后导致冰堵, 慢慢查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系统开口  捡漏  换过滤器, 重新添加制冷剂 即可, 看描述是冰堵  很严重的冰堵是压缩机几乎处于空转状态, ...

看他发帖子形式不一定有维修的东西!先判定把。你说的对冰堵运转时间过长电流会变小的!我遇见过

网友:
冰赌电流会变大的!

网友:
电流小是不是压缩机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他发帖子形式不一定有维修的东西!先判定把。你说的对冰堵运转时间过长电流会变小的!我遇见过

关键是看冰堵的情况,完全堵死了 蒸发器这边处于真空状态到一定程度后 压机就电流就小了 如果赌的情况不严重,压机电流变大, 有时候甚至出现热保护    看压机电流不能绝对,得针对时间长短去分析,不能单独的鲁莽行事。

楼主:
冰堵电流变小,不是压缩机堵转。

维修麻烦,还不如再买一台。不喜欢空压机开膛破肚维修,所以没有那准就没敢动,怕花不少钱得到个毁容的冰箱。

谢谢诸位的回答!!

网友:
冰堵的显著特征是间歇制冷,个人感觉你的冰箱制冷剂泄露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我下一次回老家再仔细测量下电流变化。

自己的东西,以前干活家电维修,现在改行工业电器维修,维修工具什么的都没有。

在外面维修,得考虑维修成本以及维修后的使用情况。买台新的一千多,修修花五六百感觉不太值了,毕竟修好后能用多长时间难说。

网友C:
冰堵有可能,但管道腐蚀泄露是最大问题。正规出厂未修冰箱不会冰堵,就是因为管道腐蚀泄露低压管道吸附管道周边水造成。解决办法只能查漏补焊除水抽空才能加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冰堵有可能,但管道腐蚀泄露是最大问题。正规出厂未修冰箱不会冰堵,就是因为管道腐蚀泄露低压管道吸附管道 ...

如此麻烦啊!泄漏要开膛破肚,冰箱毁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此麻烦啊!泄漏要开膛破肚,冰箱毁容

如果九十年代末两千年初产的新飞冰箱,泄露点几乎在冷冻室尾管部分,因使用的是镀锌铁管,拆下使用铜焊即可,这批次冰箱数年后几乎都是那的问题,属于设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九十年代末两千年初产的新飞冰箱,泄露点几乎在冷冻室尾管部分,因使用的是镀锌铁管,拆下使用铜焊即 ...

谢谢!新飞分两家,质量不如最早的一家好

网友:
如果只是冰堵或脏堵还有修的价值,要是有漏氟现象那就要另当别论了,漏点在外部好处理,要是在保温层里就别修了,还不如买台新的,下乡的家电质量未必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下一次回老家再仔细测量下电流变化。

自己的东西,以前干活家电维修,现在改行工业电器维修,维修工具 ...

下一次回老家再仔细测量下电流变化,这句话可以看出机器没有长期通电,到家就用,除外就断电。里面系统漏了,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
家电下乡的新飞除了第一批不是铁管,其他都是铁管,内漏的可能恒大

楼主:
我的是铁管,估计该进废品收购站

网友:
尤其停停开开,损坏箱体,以及最容易跑氟。

楼主:
冬天不用  夏天用几月。里面很少放东西,特别是是肉极少放(我不吃肉,家里人也很少吃)。感觉没用什么腐蚀的东西

网友D:
引用 楼主:
冰堵电流变小,不是压缩机堵转。

维修麻烦,还不如再买一台。不喜欢空压机开膛破肚维修,所以没有那准就 ...

刚毕业时,班上的女生在自己修冰箱,我唆使她把压缩机的热保护拆了,然后上电工作了几分钟就短路跳闸了,家里黑漆漆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毕业时,班上的女生在自己修冰箱,我唆使她把压缩机的热保护拆了,然后上电工作了几分钟就短路跳闸了, ...

什么班?家电维修班很少有女生吧!热保护不能取消

你是不是又扮演一次英雄救美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班?家电维修班很少有女生吧!热保护不能取消

你是不是又扮演一次英雄救美

我回家后女生短信说跳闸了

楼主:
我一次在车间更换开关,在配电室低压配电柜600A断路器手柄上挂“线路有人作业,禁止合闸”的牌子,在车间操作前短接三相输入到地后才开始干活。干完后回到配电室才知道老电工(不干活的老头)说合不上闸。

如果他合上闸,我今天就不会在这里发帖子了。

网友:
内漏了吧。

楼主:
估计是,不修了。准备换新的

现在那个品牌能够放心用

网友:
缺氟和冰堵都会引起压缩机电流变小。

网友:
楼主没有说清楚,如果是冰堵,那刚开始插电的时候是可以感觉到高压管发热的,如果是漏氟就不会有高压管发热的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次在车间更换开关,在配电室低压配电柜600A断路器手柄上挂“线路有人作业,禁止合闸”的牌子,在车间操 ...

老头子可能没好好上学不认字,你命大呀!综合你描连的这些情况,考虑漏雪种的可能大一些。

网友:
的却  ,冰箱间歇时间用很容易坏的 。

网友:
冰箱不能间歇使用,很容易漏液,造成不制冷。估计冰箱漏液了。

楼主:
已经考虑报废,冷冻室是铁管

网友(2015-01-13):
我以前遇到冰堵冰箱都是捱到5月份维修,那个时候空气干燥,维修容易成功。夏天修冰堵,怎么排真空都不行。

网友(2015-02-23):
楼主使用冰箱方法不对,再者 现在的冰箱一般都是铁管,即邦德管(好听不还用)。冰箱内部除露部分是内仓的,很容易腐蚀。这样就造成内漏。所以说现在的冰箱寿命不长就是这个原因。建议买来冰箱不断电使用。

网友:
从96年的下半年新飞冰箱用的是邦迪管,容易泄露,楼主说的是下乡机用的就是邦迪管,泄露后,吸进水分造成冰堵,这个要更换冷藏室制冷管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次在车间更换开关,在配电室低压配电柜600A断路器手柄上挂“线路有人作业,禁止合闸”的牌子,在车间操 ...

小心无大碍,楼主真是命大!

网友:
冰箱一旦使用后就不能长时间仃机不用.因为有些铝的蒸发器仃机后与未能干透的冷凝水一起时间长了会氧化腐蚀致漏氟.
我86年时买的一台夏普冰箱因内管全铜.所以逃过此劫,而同期一批东芝因用铝内管.基本2-3年内损坏.内漏.

网友:
目前市场上的冰箱里面用的都是铝管,使用不当很如果泄露的。冷藏室内的食物一定要密封好。其实冰箱要一直开着运转,这样不会发生氧化。氧化包括食物和空气。

网友:
   这不是冰堵,而是你的冰箱的制冷系统有漏点,漏了制冷剂而造成的,另外有可能是压缩机问题 ,还有可能是温控器的故障,总之要仔细检查才行,冰堵的可能性极小。

网友:
电流小估计有管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是,不修了。准备换新的

现在那个品牌能够放心用

容声的不错老牌大厂【现在其它好多牌子都是安徽合肥一个厂生产的】贴牌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