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增强喇叭的声音?

楼主(2014-11-26):
台式机,直接接两个喇叭,有4或8欧的,0.25W-10W都有,一般选哪种合适,不要功放,也可以箱体,怎么做的无源音箱声音最大化?

网友A:
就是参照喇叭大小做对无源音箱啊,
“声音最大化?”
把做好的无源音箱用较好的线接到台式机输出端上,放到左右两边,靠得耳朵越近声音越大,贴近耳朵就是声音最大化了,注意控制音量哦,别把耳朵震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参照喇叭大小做对无源音箱啊,
“声音最大化?”
把做好的无源音箱用较好的线接到台式机输出端上,放 ...

就是想不用功放,能离的比较远也能听啊,所以,想看看大家有什么办法?做音箱,怎么设计能达到声音最大

网友B:
十寸0,2W的喇叭,大箱体声音不错,

电脑输出功率小得可怜

网友:
这也太抠门了吧。建议用带喇叭的显示器。

网友:
在喇叭口接上一段类似大声公的号筒足矣。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想不用功放,能离的比较远也能听啊,所以,想看看大家有什么办法?做音箱,怎么设计能达到声音最大

哦!对不起,没有了解你所说的“台式机”!
电脑台式机输出功率小一般只能带耳机的,其实有一种小音箱是直接利用电脑USB的5V供电的,用起来还是很方便的,也可以自己DIY一对。

楼主:
这真不是抠门的问题,而是想试一下,有什么办法能加大无源音箱的声音。那种USB小音箱是多的很,只是想做无源箱子,声音如何能做最大。
这就是折腾吧

楼主:
有什么办法能把声音集中到正前方,提高声音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寸0,2W的喇叭,大箱体声音不错,

电脑输出功率小得可怜

就是让这小的可怜的声音变得可以听到,并且能尽可能让可听的范围最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让这小的可怜的声音变得可以听到,并且能尽可能让可听的范围最大

有3`4`5寸的0、5w喇叭,做个合适大的箱体,台机带动,声音不会小,够你用的了。
我老婆当小孩要读书,没办法,都是用头戴耳机,把耳机放一边,把电脑音量调至最大,就这样听耳机发出的声音,
用大口径喇叭,功率不要大,0`1`,0`5w。做好喇叭箱可以实现声增大。这不是我瞎说。喇叭有个共呜箱。

楼主:
还是老兄说的实在,其实以前也做过,只是现在也做几个效果不行。以前有本老书讲音箱尺寸控制的,但找不到了,所以,胡乱做箱子效果反而不好。有没有合适的资料提供一下。多谢朋友们了

楼主:
以前上初中是看的一本书,就是讲音箱制作的,那时按那做一个,接小单放机,听音语,感觉声音蛮大的。那喇叭好像也不过0.5W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上初中是看的一本书,就是讲音箱制作的,那时按那做一个,接小单放机,听音语,感觉声音蛮大的。那喇叭 ...

单放机输出比台机大点,有的还会用到2822集成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