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胆机中的几个技术问题

楼主(2014-11-27):
(转帖)

1)关于单端与推挽

  在胆机末级中有采用推挽工作方式的,有采用单端工作方式的,由于采用推挽方式较容易取得大功率,所以是一种很常见的电路形式,但是由于推挽的工作方式是一种叠加方式,故客观地存在有一些失真,而且在推挽叠加中有加有减,在这加减中也可能会增加一些原来没有的细小的东西,同时减去了原本有的一些细小东西。而若在末级电路中采用单管在单端甲类状态下工作就不存在推挽工作方式所无法避免的问题。因此,在听感上单端的要比推挽的好许多,特别是在一些微小的细节上。但是,单端的很难在功率上做得很大,比如用同一型号的管子,在单端时只能做到10w,而在推挽时很容易做到30w,功率做大就要付出一些代价,同时在工艺上,单端机比推挽机要难处理一些。因此,单端电路往往在高档机中采用,推挽电路在普及机中采用。

2)末级推挽电路中电子管不同接法的区别

  在末级推挽电路中使用的电子管往往是四极管和五极管,因此在使用这些管子时有三级管接法,超线性接法和标准接法。它们的区别从理论上讲,三极管接法失真最小,输出功率也最小;标准接法的失真相对较大些,功率也最大;超线性接法介于两者之间。在听感上各有千秋,相对来说三极管接法要稍好一点。但三极管接法因对电子管寿命有损失,故在工业化生产中较少采用。

3)推动电路对音质音色的影响

  一般来说推动电路和结构对音质音色的取向有很大的作用,在声音的低频力度上,中高频的速度感和中频的密度感上均可通过推动电路的不同而获得不同的效果。推动电路有很多种,很难从推动电路的区别去判断产品品质的高低,选什么样的电路完全是设计者的一种对音色取向的选择。

4)不同型号电子管对声音的影响

  前级推动电路常用的电子管有elf82、6f1、ef86、12ax7、12au7、12at7、12bh7、6dj8、6sn7、6sl7、6sj7、6n1、6n2、6n3、6n6等等。原则上这些管子用在胆机中都可能做出好声来,但每款型号均有自己的特点,设计者们会根据许多因素决定选用哪一型号,一般来说elf82、6f1、ef86、12ax7、12au7、12at7、12bh7、6dj8、6sn7、6sl7、6sj7是国外最常用在音响中的电子管,而且许多厂家都有生产,因此互换性较好,故出口机或国外机常用。在末级电路中常用的电子管有:kt88、6550、el34、6l6gc、2a3、300b、211、845。前四种电子管为傍热式四极管或五极管,常在功率较大的推挽电路中采用。后四种电子管为直热式三极管,较多的用在单端甲类中(2a3、300b也常在推挽电路中使用)。相对来说直热式三极管的音色较傍热式的四、五极管要稍好一些。不过同样是三极管或四极管但是每款型号的音质音色均有一些差异和各有特点。由于胆机是插接器件,方便直接代换,所以换胆玩机又成了胆机使用过程中的一大乐趣。

5)输出变压器对音色的影响

  输出变压器对整机的指标和听感均有较大的影响,优秀的推挽用输出变压器的频宽在10hz-100khz,失真在1%以下完全没有什么问题。可以说变压器目前已不是影响胆机指标的关键元件。但是变压器的结构、工艺、材料对整机的声音影响还是很大的。事实上,变压器的指标超过一定的范围后,指标越高却不一定越好,假若胆机没有输出变压器,如otl,它的听感就与传统胆机不同了。因此胆机的音色与输出变压器有极大的关系。

6)关于合并式放大器与前后级放大器

  合并式放大器有如下特点:1、当信号源在一定输入电平时,放大器的输出可达满功率;2、该放大器有多组讯源输入选择;3、该放大器具有电平控制功能;4、左右声道合为一体,还可设有高低音调控制装置。早期由于信号源的输出电平都比较低,一般在0.2v左右,因此合并式放大器的输入电平均要在0.2v以下,而现代的信号源已发生很大的变化。如cd机已被广泛使用,现代信号源的输出电平均在0.5-1v之间,因此现代放大器的输入灵敏度要求相应也有变化。当然不管怎么变化,只要满足合并式放大器的前三条就是合并式放大器。前后级放大器是将1讯源选择2电平控制3电压放大这三部分独为一体(有第3项者为有源前级无第3项者为无源前级),纯后级是将电压放大和功率放大独为一体(或两体)有左右各一路输入,无电平控制和讯源选择(输入电平在1-2v之间),这种做法可在结构上、分布上、用料上更合理,因此在档次上前后级分体式放大器比合并式要高一些,价格也可能要高不少。

网友A:
胆机选什么样的电路完全是设计者的一种对音色取向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胆机选什么样的电路完全是设计者的一种对音色取向的选择

胆机玩法多多

网友B:
据说单端比推挽声音好?是真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说单端比推挽声音好?是真的吗

不一定,看高手的功力如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说单端比推挽声音好?是真的吗

单管功率输出,波形容易做到完美,推挽输出涉及到管子配对,成本高难度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一定,看高手的功力如何了

有道理

网友C:
喜欢2a3、300b的声音,有机会搞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喜欢2a3、300b的声音,有机会搞一台

据说300b的声音好,可惜有点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