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安放电瓶位置有什么不妥

楼主(2014-11-2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前面不小心电瓶会撞碎了,放中间踏板好点

网友:
连线太长了是个软肋。容易发热连线。

网友:
小车不错,这个跑不快吧

网友:
可以把电池铺在地板的位置,就是上下车不太方便

网友:
电池安装踏板底部最合适,电池的作用正好用于重心配重,这种车如果没配重电瓶的话稍不留神就会翻车。

网友:
放在底部不错,重心低。

网友:
放前面吧,就是撞车,也是缓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