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表头“回零不良”与“轴尖磨损”的修复

楼主(2014-11-29):
很多MF47,U101,U201等小线框指针表,
回零不良大多与轴尖磨损有关,
大部分“轴尖磨损”其实并非自然磨损,
大都是维修者在拆装线框时大意所致(见图),
轴尖一旦磨损,不仅影响表头的精度,同时表针“回零”就困难了,
此时,就必须更换轴尖,或者对轴尖进行修磨。
图中为U201线框,经过修磨,回零恢复正常

网友(2015-09-11):
研磨轴尖看起来很困难,其实不难。当然,视本人的技术操作能力。

1:技术操作能力,

2:主要工具(手捻;眼罩)

*技术操作能力:就是说能熟练粘接轴座,焊接动圈端头和关键的游丝内端。

步骤操作:按照反操作步骤一一将以上部件游丝.动圈端头.轴坐.卸下。
1:用镊子按住轴座两边,用手捻夹住轴尖,旋转拔出,然后将颠倒过来重新用手捻夹住并在轴尖上沾少许钟油,带上眼罩,一手持手捻,一手拿油石,边旋转手捻.边研磨。主要把握不要磨偏!即可。
在按照以上步骤重新装上。

2:轴坐粘接,现将动圈套在T型尺上!剪一块略大于轴坐粉连纸(很薄且有韧性的纸)先用无腐蚀性的胶水(漆片(虫胶)(粘贴在动圈中心部(T型尺中心线观察)再将胶水涂在纸上,将轴坐沾在中心上!(轴坐注意方向!和垂直!)
3:焊接游丝,注意!清除烙铁头上的焊锡(因为轴坐和游丝上仅有的焊锡足可以焊牢游丝!(注意焊接游丝的水平面!即可。
4:装上转动总成,调整轴承螺丝,观察指针上下摆动情况(不要存在指针“点头”现象)即可。
5:平衡调整:把握重锤部焊锡最少为妙。(目的就是减轻转动部分的重量又能达到指针“力”的平衡作用
6:校准表头灵敏度;达到图纸要求即可。
至此,一块表头的维修终结。尽管仪器仪表维护上做了42年,对当年没处理好的表头表示终身遗憾。现而今已退休十年有余,对维护仪器仪表的事业依然钟爱。谢谢战斗在同行以及爱好者们对此行业的热情!
*材料购买:手捻;油石多用在钟表修理行业上,可以到那里询问或购买。
唠叨一大堆,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谢谢!

网友(2014-12-07):
修磨轴尖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必修课,现在这么做很不划算!一半以上的结果会比之前还差!没有谁在手工的微观世界中让轴尖的R面恢复光度和保证同心,做得不好情况只会更糟糕!研磨过程中对动圈、指针、轴座等的完好率是很有风险的!也很不容易让线性达标。磨轴尖的技巧就如练“九阴白骨爪"第十层,是要用意念凭感冒,从拆、焊、磨、校、调、装一般一天时间就没了,等结果可能还是一个不达标!当然有时间有经验可以这么做。

网友(2020-02-23):
楼主用1500目金钢砂研磨,塗在什么基体上?我用码脑油石研磨。吊絲表的吊絲断了也能修,太费时间,要反复多次才能修好,文革时期,有的是时间,又物质匮乏,修吧。

网友(2014-11-29):
这种油石很难找了。不适当的加压力就出问题了。

网友:
楼主观察的好细致。。学习了

网友:
这些都是高手玩的

网友A:
    现在有好多内磁表头,把轴尖拔出来,直接插入磨损的万用表轴尖座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有好多内磁表头,把轴尖拔出来,直接插入磨损的万用表轴尖座即可。

拔轴尖风险很大,一不小心就毁了线框,相对来说,修磨的风险就比较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拔轴尖风险很大,一不小心就毁了线框,相对来说,修磨的风险就比较小了.........

    确实如此,我是绕动圈之前拔轴尖的,这只是方法中一种。

网友:
研磨轴尖是件很精细的活,一般人做不了。

网友:
看图片针尖不像磨损,估计是表受到外力撞击后把针尖压扁了

网友B:
用的是多少号的油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多少号的油石

1600目“凡尔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