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老师,国产哪个数字电桥质量比较好

楼主(2014-11-30):
请教下各位老师,国产哪个数字电桥质量比较好?想买台二手数字电桥,请科普,哪位有闲置动可以PM我

网友:
用过好几台,感觉国产的同惠的不错。当然的台湾的固纬 chroma 也可以

网友:
同惠当然不错啦,但是太贵,我买的是UT612还可以性价比不错

网友:
国产电桥哪家好,请上X宝找许老!(师)呵呵。
   不是做广告啊,只是推荐一下。

网友:
许老师的也不错!

网友A:
要求不高的话,国产的都能用,要求高,国产的能够入选的就不多了。

网友:
由于电桥是基准比较仪器,所以哪怕是最简单的电桥,都很容易获得好的精度。普通的爱好者或电器维护人员,多年来凭借一只万能的表也在折腾,所以没有必要追求过高的要求,真正要高要求的,买台式表就行了。

耐用,稳定是首选!

新的技术新的产品不断出现,除非你花大价钱买那些精品,普通的仪表用上大几年足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求不高的话,国产的都能用,要求高,国产的能够入选的就不多了。

如果不不考虑做工、细节,这个不错

网友:
只说质量比较好,同惠2822C用了一年半,高度信赖。

网友B:
安柏最好,里面肉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柏最好,里面肉多

真是团长啊,肉多就好

网友A:
安柏AT826与同惠TH2822C

安柏AT826没有找到使用电池时低电位报警功能(电压几伏)。

两个表没有直流电阻(DCR)量测功能,这是最大的缺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安柏AT826与同惠TH2822C

直流电阻随便有个表就能测啦,姚明不会广场舞不算缺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流电阻随便有个表就能测啦,姚明不会广场舞不算缺点。

低阻值的和高阻值的,尤其是低阻值的(1欧姆一下)的电阻,即使不随便,也不一定每个人都能测(有毫欧计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