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3种老电容哪种适合做耦合电容?

楼主(2014-11-30):
下面3种老电容哪种适合做耦合电容?

网友:
抛开材料等其他因素,1和2似乎容量小了点,3似乎耐压低了点。

网友:
各有各的音色

网友:
第三种金属化纸介質的不行——漏电贼大!技术指标就是那样的。比第二种的绝缘电阻要低1-2个数量级。

网友:
都行,放心用吧,各有特色。

网友:
第1、2个容量偏小,低音略差
第3个耐压不够,而且大部分绝缘电阻偏小,漏电电流偏大。
目前指标比较好的是CBB电容,一般用400V0.1-0.2u的

网友:
第三种铝壳纸介的,我手头有许多,大多都有严重的漏电。

网友:
六楼所言极是

网友:
我和6楼看法一样,CBB的。

网友:
前两种各有特色 最后的还是三思

网友:
六楼正确。

网友:
第一种第二种大胆用吧,低音一点都不少,我做机子知道的,实践出真知,理论有时候会差一脚,最起码耳朵听不出来也感受不了,而第三种已经有朋友说了,漏电确实是贼大,即使耐压够都没有用!!我就给这破电容烧了一管子,恨死咯

网友:
容量耐压材质品质,实践经验学到了。

网友:
前两个都可以,第二个要加保护套否则容易触电。耦合电容大小与次级栅极电阻有关,栅极电阻470K,0.022微法的电容,低频下限可以做到15Hz(-3dB),0.033微法低频下限可以做到10Hz(-3dB)。

网友:
第一种的金属外壳,可能接其中一端的。你测一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