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儿矿机那点儿事儿

楼主(2014-12-01):
最近一周多时间,每天下班吃完饭,都到我那指定的接收地点(窗台角)玩儿一会儿矿机,一次也就1个小时左右,发生的事儿跟坛友叨咕叨咕。

楼主:
前些天,做了个铜管大环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16309-1-1.html,用最简单的二极管检波电路配上变压器+舌簧耳机,可以收听到3-5个短波台,声音忽大忽小,听时间久了,就没意思了,不如中波台相对稳定,但要是用它和收音机配合使用,给收音机灵敏度就有质的飞跃,不是一般的好。

短波铜管大环

短波铜管大环

配合收音机收听

配合收音机收听

楼主:
最近看到梁兄玩儿随意大环+磁环矿机http://radioworld.haotui.com/thread-2577-1-1.html,觉得有意思,大环接收,磁环谐振,发挥各自优势,效果很好,所以也就想到了用我这个铜管大环+磁环试试。
之前用高Q磁环做过一个线圈,不过不是用里斯线,用的镀银塑料线。

就是它

就是它

电感量207uH

电感量207uH

楼主:
大环电感量8uH,磁环电感量207uH,串联起来215uH,与365p可变配合,可以谐振在中波范围。
通过实际接收,在最大声的中国之声756kHz,带变压器有载电流在4uA左右,空载电压650mV左右。
当时没拍照,没图。

网友A:
慢慢玩,慢慢品味!

网友A:
收音机放到矿机边上矿机能多收不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慢玩,慢慢品味!

是的是的,把这几天玩儿的过程回忆一下,波折很大,后面要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音机放到矿机边上矿机能多收不少台。

有些短波台本来就是一点儿噪音,大环一上,清楚稳定。

楼主:
为了进一步提高信号强度,决定用磁棒线圈再试试,手里有ф10x200磁棒,外径ф15mm内径ф11mm亚克力管,用0.04x660里斯线绕了54匝,在20匝、30匝、40匝处分别抽头,总电感量207uH,与大环8uH串联电感量是219uH,可能是它俩之间有互感,所以总电感量大于相加。
这个磁棒线圈电感量是赶巧了,本来也不知道应该绕多少圈,因为亚克力管就那么长,有多少算多少。
连接上检波电路,这下效果好多了,有载电流12uA,空载电压1250mV,明显提高。
我分析是,磁棒有接收能力,又是里斯线,而磁环是封闭的,没有接收能力,且用的还是镀银塑料线,Q值不高。

网友B:
很好的矿机实践经验,俺在继续跟踪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的矿机实践经验,俺在继续跟踪学习中

我自己这些天玩儿矿机走了些弯路,也获得一些经验,写出来和坛友一起分享。

楼主:
很多过程没拍照,见谅了。

楼主:
之前买过几种磁棒,长的短的、中波短波的都有,但一直使用中波磁棒。
在这些磁棒中有几根绿色的,也是ф10x200,放了有6、7年了。
用这个绿色磁棒替换中波磁棒,接收效果又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中国之声有载电流一下升到了18uA,空载电压达到了2.1V。
真没想到,在频率高端还增加了两个微弱的电台。
同时带来的问题是,电感量下降了,原来中波全覆盖,现在低端只能到最大声的中国之声(756kH),拆开测了一下电感量,125uH,明显不够,还得加线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买过几种磁棒,长的短的、中波短波的都有,但一直使用中波磁棒。
在这些磁棒中有几根绿色的,也 ...

越品越有味儿了!

楼主:
应该说前几次改动,每次都有长足的进步,所以对进一步提高信心满满。
电感量不够,再绕一个线圈,弄不好信号强度还得提高,我是这么想的。
又找了一段亚克力管,全部绕满27匝,与原来线圈串联,一共81匝,电感量178uH,由于0.04x660里斯线太粗,两个线圈总长度超出了磁棒长度,有3匝在磁棒外头。

问题来了,小线圈接上后,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不但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了,负载电流只有12uA,空载电压只有1.4V,而且在我测试的过程中,这个数值还在下降,最后到了10uA,不变了。
我茫然了,怎么会这样,线圈每一个分线点重新焊了一遍,还是一样,我甚至怀疑是焊接点温度高造成的,等了几分钟还是没变。顿时心情一落千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