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调谐指示功能的简易超外差收音机

楼主(2014-12-01):
这个电路利用两个发光二极管为接收部分提供稳压。在静态时,接收电路的静态电流设计得比较大,分去了较多的电流,发光管处于微亮或不亮的状态。当接收到信号时,接收电路静态电流大幅度下降,LED分得较多的电流被点亮,信号越强,LED越亮。

这个电路无论从简单性、灵敏度、音质方面都令人满意,强烈推荐。

补充内容 (2014-12-2 09:40):
更正:检波管用1N4148,1N60由于存在反向漏电的原因,在极限测试下失真要略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楼主老师:AGC控制电容是否大了?要正常续航工作最低要几伏?

AGC时间常数大一些较好,以利于滤除音频分量。这个电路可以在3.6V电压下工作,不过电源l输入端的限流电阻要从510欧减为150欧,否则LED点不亮。

网友:
太好了,正需要一个这样的电路,谢谢您

网友B:
有实物做成吗?上个照片过过瘾。

网友A:
问楼主老师:AGC控制电容是否大了?要正常续航工作最低要几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实物做成吗?上个照片过过瘾。

末级中周是根据一种成品中周改制的。这种成品中周只有一组线圈,没有抽头,内带谐振电容,谐振于465khz,不知什么地方用的。在不改动原有线圈的基础上,在原绕组磁芯外面用0.1mm的漆包线加绕了30圈左右,作为初级线圈。这组线圈如果绕在里层,效果会更好。

网友C:
我觉得第二只9014完全可以搞两管复合方式,搞好阻抗匹配,加强中放增益,提高整机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际上,简单的超外差收音机典型线路比如中夏S66套件,在其第二只中周初级中心端串联一只680欧的电阻,对地 ...

这个方法我是刚想到。在之前的一个设计中,就已经使用了两个LED作稳压了,现在算是把LED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网友:
谢谢,我是来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第二只9014完全可以搞两管复合方式,搞好阻抗匹配,加强中放增益,提高整机性能

这个电路的灵敏度已经相当好了,与两级中放的机子相当。这个得益于特殊的检波级和中放较大的初始静态电流,达到近2mA,更大一些会更好。静态电流对增益的影响很大。至少在5mA以内,电流越大中放的增益越高。利用大电流实现高增益,在AGC的作用下,中放不易阻塞。两级中放的话,两管的静态电流只能调到1mA以内,否则容易自激。

网友:
引用 楼主:
AGC时间常数大一些较好,以利于滤除音频分量。这个电路可以在3.6V电压下工作,不过电源l输入端的限流电阻 ...

在最低极限使用电压下并LED再稳压 会降会延迟电路正常启动时间,最好额定电压和容量再低一点。否则开机要过一会才能发声。

网友(2017-05-27):
输出接喇叭?

网友E:
shuc哦少?输出阻抗大概多少?功率多少?耳机好说喇叭?或者功率接续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shuc哦少?输出阻抗大概多少?功率多少?耳机好说喇叭?或者功率接续器?

代老师答一下,不知对不,输出阻抗约1K,带喇叭一定不行,接高阻耳机可以。这是高频部分,必须要再接—级功放。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代老师答一下,不知对不,输出阻抗约1K,带喇叭一定不行,接高阻耳机可以。这是高频部分,必须要再接—级 ...

我看末级有射级输出,以为能有几十欧姆输出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E:
shuc哦少?输出阻抗大概多少?功率多少?耳机好说喇叭?或者功率接续器?

输出阻抗在1k左右,只能接高阻耳机。你也可以在射极跟随器的集电极串联低阻耳机收听,虽然不能获得最大音量,但可以减少对检波电路的影响。如果射极跟随器输出端接过低的交流阻抗会产生失真。

楼主:
我现在已经使用三极管检波方案了,性能提升明显,如下图:

一级中放加检波电路经测试至少可以达到70DB的增益。

在集总滤波器中,一种很有意义的电路是将电感耦合双调谐与电容耦合双调谐级联起来,两个电感耦合双调谐中间夹一个电容耦合双调谐,如下图:

电感耦合双调谐高频截止特性好,电容耦合双调谐低频截止特性好,两种双调谐电路组合起来就可以取长补短。

网友G:
这个电路选择性肯定要差一些,采用集总滤波器是办法。另外一个问题;中放电流大,会不会产生信噪比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路选择性肯定要差一些,采用集总滤波器是办法。另外一个问题;中放电流大,会不会产生信噪比问题?

经试验表明,将中放的输入端对地交流短路,音频输出端寂静无声。将中放电流从0.5毫安提高到3mA,也仍然寂静无声。其实收音机的本底噪声主要来源于变频级,中放本身的噪声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2021-08-27):
引用 网友D:
实际上,简单的超外差收音机典型线路比如中夏S66套件,在其第二只中周初级中心端串联一只680欧的电阻,对地 ...

有照片就更好了